出前几天论坛内买的原装JEET MARS tws耳机,已更换电池

楼主(2022-12-23):
出前几天论坛内买的原装JEET MARS tws耳机,已更换电池
北京
中通
支付宝,微信
我出
电话尾数加3780
出前几天论坛内买的原装JEET MARS tws耳机,已更换电池,这个耳机太难拆,现在就是外观不好看,昨天测试连续听了2个小时提示电量低,还不错,现在30元包中通非偏远地区,不带原包装了,太大又重。还有一个没有改电池的,要的话加10元。

网友:
惨不忍睹啊

网友:
这是用牙齿咬开的吗?这手艺还需要再练练!!!

网友:
真不好拆,没有拆开

网友:
jeet音质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在原贴的198楼 放的拆机图,你们可以去看看,,可能有帮助

网友A:
刀片就可以做到基本无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片就可以做到基本无损

一个都没说到点子上。
刀片要切到位置,不能怕伤到内部,话说这玩意设计的你给它直切两半也伤不到。
怕伤内部,掰来掰去,就这熊样了

网友:
我用 刀片划了多圈  没动静  估计有多道接口

网友:
烘枪温度调到200度,风力调到中档,在耳机的结合处吹,吹到有点软化的状态,用刀片沿四周轻轻挖一下就可以分开。

楼主:
热风枪就会把上边的贴纸烤化了,外壳上下两个部分重合的比较多,里面原来用的胶也多,刀片浅了划不开,深了外边的变就翘了。划开一圈还得使劲翘才能打开。主要是特别小不好固定,搞不好就把手划了。

网友:
两副均错一只   按前面大佬指导  已配好为一副
大家用热风枪对着入耳(硅胶套套着那部分)与耳机主体接口处耐心吹  可以很轻松分开  注意温度不能高  拆的时候要最后拆刻有LR的那部位 那儿有排线

补充内容 (2022-12-24 17:20):

两副均拆坏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