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伍KT5020三阶滤波器求助

楼主(2022-12-23):
这个LC谐振电容坏了,请问有哪个老师知道这个滤波器的参数及电容量?

网友:
知道中频的话,能测量电感量吗?要不然就蒙了。

网友:
看图片似乎可以拆下来,用酒精洗干净,测容量吧。

网友A:
这个元件位号是多少,我有图纸,但是看不到是哪个元件,一般没有动过磁芯,可以测电感量,估算瓷管电容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elektrotanya.com/kenwood_kt-5020-schem.pdf/download.html#dl

https://elektrotanya.com/kenw ...

图氏我也有,但是没有这个电感和电容的参数,有4个电容,电感电容量都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元件位号是多少,我有图纸,但是看不到是哪个元件,一般没有动过磁芯,可以测电感量,估算瓷管电容的大 ...

元件号是L23,请帮分晰一下是什么电容,有4个的,头大了,现在那三个变黑的被我搞烂了,好听可以直接收听了;还有老师问个问题,这个KT5020的高频头高端没有可调电容的,高端怎么统调?

网友:
图纸太大,比较模糊找不到L13的位置

网友:
这个应该不影响FM立体声接收,好像是和运放一块做成的一个滤波器,用来解调MXP的

网友B:
看这结构 应该是455的。不像10.7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这结构 应该是455的。不像10.7的

是FM音频输出后滤波的,送到LA3401进行解调之前的,跟接收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FM音频输出后滤波的,送到LA3401进行解调之前的,跟接收没有关系

原来有杂音,现在我把电容都搞烂了,不影响立体声音,有人说影响灵敏度不知是不是真的

网友A:
没事的,一般多的立体声接收都不用这个滤波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一般多的立体声接收都不用这个滤波器的

高端是固定电容的调频头,怎么统调?

网友:
对数调机,我是这样理解的,本振固定好后,产生的本振信号一路会送到MCU,MCU会将本振信号和存储的频率地址码校对,最后生产一个对应的VT电压,所以当你调整本振线圈时,VT会自动变化去适应的,所以当本振线圈调整好后,VT的范围是固定的,此时你能做的,只有也只能调整好天线线圈的电感量以适应当前的VT电压,或者按图纸上显示的那样,采用高频扫频仪去校对。带高放的FM高频头,如果你感觉高端灵敏度差,先要检测一下VT调谐电压在天线连和本振连的回路不要有漏电,再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看到楼主发帖主题也是好几百,在论坛这么久怎么会修机茹莽到不问青红皂白把这三联中周拆下,也不知道哪位大师告诉你是这三联中周会关联调频故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电容捣碎了,连溯源测试容量的机会都给断送了。回帖我也看了一下,他们懂得不比你多。停手吧,把机会留给真正会修的人

网友:
这里的信号是鉴频出来的音频信号了,只是滤除杂波和校正信号,目前直接短路就行了,音质普通人应该是听不出来的。高级的收音为什么用着普通的IC却做出非凡的声音,因为厂家在路线方面做了很多的校正和校音。楼主这个滤波器我个人认为即使得到了三个电容的容量,也恢复不到原来的状态了,因为没有相应的仪器监控调整电感。

网友(2023-09-19):
是的,R105  2.2 k- ~ R106 22 k直接连接。

网友:
送去MPX解码前的滤波网络,这个其实可以不用,音质一般人听不出来的。反倒是两边的运放可以改动改动,起到阻抗变换匹配隔离的作用,这个音质变化可能比那个LC网络更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