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的停车电流有多大呢?

楼主(2022-12-23):
13年的车,马上9年了,已换过3次电瓶。怀疑存在耗电大户,请问大家汽车电瓶在停车落锁后一般电流有多大?

网友:
好像几十个mA来着。忘记了,很久前测试过。

网友:
我的星途TXL的熄火锁车电流为50mA内,休眠后电流小于30mA,七天后深度休眠电流5mA

网友:
据说1-20mA以下。估计也要根据车型还有同样车型设置项目不同也会有区别吧。

网友:
刚停车的时候大概40多mA,等过5分钟全车断电后就剩下10多mA了。(奇瑞车,仅供参考)

网友:
长期停车,静置电流一般20mA左右。

网友A:
原配电瓶:一般的车5-6年,稍好的车10年。市场买的电瓶能撑到5年就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配电瓶:一般的车5-6年,稍好的车10年。市场买的电瓶能撑到5年就很不错了。

你的感觉是对的,但不是原配后配的原因。十年前的老车子,那时候的电瓶比现在的电瓶用料扎实,所以用的时间长。
我前年的时候仔细看过,以前的车子一模一样的电瓶型号,CCA值,十年前的比现在的要高的多,应该是铅含量不同,现在要求环保,所以用料变差,不耐用。

楼主:
谢谢各位!刚才去测了一下,电池电压12.57V。拆了正极(好像一般是拆负极电池夹)测电流,刚开始超过200mA,然后在170mA停留一下,67mA停留一下,再跳到20mA一阵,最后在14.6-18.8mA之间反复跳跃。这个电流应该还算正常。电池是新换的,前几天开车到修车店准备保养,正巧就不能打火了。老板帮用个仪器测了一下,显示电瓶只有10.8V电压。那就只有换一个了,电瓶55AH,说瓦尔塔和骆驼的550,天鹅的460。换了个天鹅。

网友:
我测斯柯达明锐的是16ma

网友:
朋友的红旗车是12m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刚才去测了一下,电池电压12.57V。拆了正极(好像一般是拆负极电池夹)测电流,刚开始超过200mA ...

相差几十元,应该换个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刚才去测了一下,电池电压12.57V。拆了正极(好像一般是拆负极电池夹)测电流,刚开始超过200mA ...

电瓶电压不足,是亏电了,亏电一般是经常短途行驶,每次小于10公里,或者长期不用,取下来充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瓶电压不足,是亏电了,亏电一般是经常短途行驶,每次小于10公里,或者长期不用,取下来充电即可

这是才换上去的电瓶啊,难道被坑了

网友:
怀疑充电电压偏低,加油门,测电压

网友:
如果是长时间不开车,或者每次开车的时间不长,则可能充电不足,应当过一段时间就要补充一下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才换上去的电瓶啊,难道被坑了

新电池一般也要充电,这个是基本的

网友:
据说一般是0.01A左右的电流,应该也就十几ma吧?

网友C:
一是看电瓶是不是翻新的,容量肯定变小,2是测量停车电流,可以用钳形表卡在电瓶桩子上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是看电瓶是不是翻新的,容量肯定变小,2是测量停车电流,可以用钳形表卡在电瓶桩子上测量

     多谢科普。

看到楼上最后一句,心中疑惑,想到,大约是自己又落伍了。

上网搜 果然:(以下复制自网上)

“……普通的钳形电流表只能测量交流电流,那个“钳子”构成了一个电流互感器。

也有能够测量直流电流的钳形电流表,相对比较少见,它的“钳子”并不是电流互感器,而是霍尔器件等磁场传感器,所以可以检测直流电流的恒定磁场。”

网友C:
我的一个钳形表可以测量直流电流,是本地的一个HAM送给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个钳形表可以测量直流电流,是本地的一个HAM送给我的。

送给我也有10多年啦,福克禄的

网友:
换电瓶带个称,换质量大的不吃亏。

网友:
标致车串联福禄克测试过不到10毫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瓶电压不足,是亏电了,亏电一般是经常短途行驶,每次小于10公里,或者长期不用,取下来充电即可

每天上班3公里多一点,平时也很少走远路,电瓶用了6年多了,从来没冲过电。电瓶要用的时间久关键是使用习惯。

网友:
我实测国产家用车,熄火下车关门电瓶放电230ma左右;3分钟左右下降到70ma左右,11、2分钟左右直接降到7、8ma左右再无下降;车防盗启动,就会持续一段时间170ma电流。如果车型是智能网联,耗电会更快。有位黑龙江车主说他的车只要放地库里十多天不开,车就会亏电,常常无法启动。经了解分析,用户住的是矿区,地下车库经常有震动,智能网联车PEPS防盗系统就会频繁启动(电流增大),并不断给车主发车防信息。由于车库没有网络信号,信息根本发不出去,车主无法感知,只知道电瓶总是没电。后来后台把功能关闭了,车主没再抑郁

网友:
我是做车身模块的,一般车厂要求单个模块休眠电流小于100uA

网友(2023-03-13):
放个十来分钟测得电缆大概7-8ma,很低的,主要是导航漏电或者装了协议盒漏电导致待机电流过大

网友:
东风日产,4.6毫安

网友:
我还真测试过,五菱荣光8MA,福特福克斯2019款5MA,奔驰S4505MA,
因为我家有台大众个把月不跑就没电了。

网友:
串个电流表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我真不敢相信某些人的话,很多车,拆开蓄电池彻底断电就要重新解锁电脑CPU,
不知道是不是我机会不太好,总遇到麻烦车

网友:
如果经常换,那你应该几个月就拿冲电机充下电会好点吧

网友D:
我刚换了个风帆电瓶520元,旧电瓶置换的,刚三年的车,就是人去外地车在地库停了两个月,电瓶就不行了,车还没出保,但是电瓶只保半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换了个风帆电瓶520元,旧电瓶置换的,刚三年的车,就是人去外地车在地库停了两个月,电瓶就不行了,车 ...

后换的电瓶比原装差远了
原装瓦尔塔用了5年
换了个火箭用了2年
天能的一年就感觉不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是看电瓶是不是翻新的,容量肯定变小,2是测量停车电流,可以用钳形表卡在电瓶桩子上测量

钳形表只能测交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钳形表只能测交流电流。

我的可以测试直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配电瓶:一般的车5-6年,稍好的车10年。市场买的电瓶能撑到5年就很不错了。

那得看是哪一年生产的电瓶,大牌子18年以后的铅酸电瓶都不含镉了导致电瓶寿命大幅度下降,二三线的小牌子可能还有带镉的寿命还长点。汽车电瓶还好点,最直观的就是我爸的二轮小电驴,2016年买的新车之前每天上下班通勤原装的6个20AH电瓶能用三年,后面换了一茬的6个20AH超微也能用两年多,但是2021年第三次换的同样的超微电瓶一年多就不行了,同一个村卖电动车的说新的18年之后电池不让用镉了,寿命就大幅度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