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天线?

楼主(2022-12-23):
拆了个无线路由器,一根天线的,发现那根天线焊接在线路板上,两个圆圆焊点,好像一个小的焊点在前,大的焊点在后面,以为前面那个焊点是天线芯线,后面大焊点应该是屏蔽外层,用表测量却是短接在一起的,,而且,天线是和地短接在一起的,,,是不是有故障了?哪位师傅知道咋回事?

网友:
短路是正常的。2.4G的天线,短不短路的都有。万用表测量,直流短路不代表高频短路。

网友A:
正规的接法是里面的芯是天线 外面是屏蔽层如果是杂牌子会把线焊在一起增加接收效果  不过会很容易被干扰

网友B:
天线输出和地之间也许会有线圈(滤波或谐振用),如果有的话,二个点之间短路也正常

网友:
一般不是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规的接法是里面的芯是天线 外面是屏蔽层如果是杂牌子会把线焊在一起增加接收效果  不过会很容易被干扰

看到馈线其实就是一根很细的普通导线。不是那种同轴馈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输出和地之间也许会有线圈(滤波或谐振用),如果有的话,二个点之间短路也正常

对的,都是贴面原件,看不出来电感,,

网友:
我拆的天线是同轴电缆的,辐射体下部部分用了1/4波长扼流器,天线是5/8加感的,应该比较正规。

网友:
应该不是短路,而是微带天线。

网友:
有一些扁天线,用得是2.4G印刷倒F天线,天线内就是直流短路的,所以在馈线上测量直流电阻为0也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