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222ESL加载无力临时处置

楼主(2022-12-24):
卡座从偶尔不能加载到完全不能加载,拆机看是电机轮和皮带打滑,用以前加松香酒精溶液的办法能加载了,用吸管火上烤一下拉细,方便加松香液到电机轮上。

网友A(2023-05-21):
引用 楼主:
今天发现付压带轮上的磁带定位对方位角影响很大,以前因为绞带调过付压带轮,现调回正常方位角付压带轮位 ...

我再重复说一遍,绞带的原因是供带轮阻尼不够。

网友(2022-12-24):
这个方法,我也用过;

这是不得已的临时之措啊!

最好还是更换。

楼主(2023-05-05):
松香维持不了多久,看皮带还行不想拆换,就在电机皮带轮上帖了一层双面胶,几个来回后加载正常。

楼主:
磁头组件看不出动过,可放测试带10kHz低了20分贝,机器计数跳可是不准,快进几秒就停,老机器到处是毛病。

网友A:
引用 楼主:
磁头组件看不出动过,可放测试带10kHz低了20分贝,机器计数跳可是不准,快进几秒就停,老机器到处是毛病。
...

问题不大,容易弄好。换光电感应开关(夏普的),最好顺便清洁一下状态开关。如果没拆过这机芯,不建议自己修理。因为拆机芯后,要调整副压带轮位置。

网友:
这么好的3头机,又有测试带,下个手册慢慢调标一下,其乐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大,容易弄好。换光电感应开关(夏普的),最好顺便清洁一下状态开关。如果没拆过这机芯,不建议自 ...

付压带轮调过,后来发现是加载不到位造成的部分磁带绞带,现在处理了能加载到位,重调了付压带轮绞过的磁带也能顺利运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付压带轮调过,后来发现是加载不到位造成的部分磁带绞带,现在处理了能加载到位,重调了付压带轮绞过的磁 ...

加载不到位不会造成绞带。绞带的原因绝大多数因为供带轮阻尼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载不到位不会造成绞带。绞带的原因绝大多数因为供带轮阻尼不够。

收带轮力距不足那个是扎带,绞带是磁带被压带轮向外或向内挤出褶皱。

楼主:
这机器用牙签有意送带供带轮能停个几秒也不扎带。

网友B:
换皮带吧,我的222ESL因找不到68411如冷宫了。

楼主:
今天发现付压带轮上的磁带定位对方位角影响很大,以前因为绞带调过付压带轮,现调回正常方位角付压带轮位置,可绞过的磁带又绞了,原因可能是压带轮老化,用了一块硅胶垫上让付压带轮不工作。

楼主:
等找齐了易损件一起换,现在凑合着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再重复说一遍,绞带的原因是供带轮阻尼不够。

为什么老是抓窂一个可能的原因?

楼主:
这机器用牙签有意送带供带轮能停个几秒也不扎带。
供带无阻尼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机器用牙签有意送带供带轮能停个几秒也不扎带。
供带无阻尼视频

不信就可以无视我的说法,不必争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皮带吧,我的222ESL因找不到68411如冷宫了。

闲鱼找压带轮看见有拆机磁头,可价格能买当年两台机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皮带吧,我的222ESL因找不到68411如冷宫了。

如果尺寸相同或相近,其他复合磁头能替换吗,当然效果可能差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信就可以无视我的说法,不必争论。

供带轮不良,会使磁带走歪,直接的感受就是高音缺失,甚至磁带出现折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发现付压带轮上的磁带定位对方位角影响很大,以前因为绞带调过付压带轮,现调回正常方位角付压带轮位 ...

        从理论层面上讲,

        卡座属于精密机械,

        特别是索尼系列卡座,

        若零部件发现损坏,

        应该更换。

        从实际使用来看,

        必须立即更换,

        其他办法不可取,

        后果是造成其他部件损伤,

        这不是经验之谈,是教训的结果。

网友:
ES级的卡座,值得投资,买进口皮带换上吧。

网友:
不错的机子,我有一台独22esj.很新。不过也就偶尔录音玩一下。播放的话这种相对后期卡座没有早期的好听。

楼主:
这222的压带轮压簧在边上加上压带轮老化发硬可能是造成绞带的原因,改位置换压带轮麻烦,还有不同机器的压带轮弹性好像差很多,先脱开凑合着用吧。
17楼视频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找压带轮看见有拆机磁头,可价格能买当年两台机器了

嗯,68411不耐磨拆机不知磨损程度也要小一千,现在用雅佳GX-93录音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尺寸相同或相近,其他复合磁头能替换吗,当然效果可能差些

原机的磨损厉害高频不行了,SONY三磁头机的都是自己专用磁头架,不是普通磁头那种标准支架。同是SONY的三头机68421也可以,老贵了加上磨损程度不清楚,不敢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