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鉴频二极管检波双声道调频FM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2-12-24):
这2天试验了这个  相位鉴频二极管检波双声道调频FM矿石收音机 电路,效果挺好,感兴趣的矿友不妨试验一下一起探讨交流~~

电路原理来自网络

下面是我设计的电路图

试验的样机,检波二极管是ISS106耳机是高祖耳机,L2可以活动以便调节和L1的距离,改变互感强度。

电感 L是自制的用0.5直径的特氟龙镀银线在2.5毫升的注射器上绕22圈电感1.5uH,

收听感受是 音质不错,灵敏度选择性也好,调台有些麻烦,效果还是不错的,

补充内容 (2023-3-5 22:13):
这个电路也可以称作  电感耦合相位鉴频二极管检波双声道调频FM矿石收音机

网友A:
在甚高频频段直接鉴频是件困难的事,实属不易。

网友B:
收藏备用,等有时间也仿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甚高频频段直接鉴频是件困难的事,实属不易。

感谢老师的关注加分鼓励
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凭经验这个电路很有可能实现无源接收,琢磨了有很多天,设计方案和选用元器件,结果真的实现了,并且效果还很好。我也有些激动兴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藏备用,等有时间也仿制一下

谢谢您的关注,祝您装机成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祝您装机成功

这项矿机玩法新突破;必须加分。必须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项矿机玩法新突破;必须加分。必须收藏.

谢谢老师的关注加分鼓励

网友D:
爱好师的手艺每一个都是T台内衣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爱好师的手艺每一个都是T台内衣级

谢谢关注

网友E:
你好,请问一下我做调频矿机为什么声音老是失真很严重。我不知道是机器的问题,还是我这边信号的问题,反正这边信号很强,然后台也很多(有30多个本地台),感觉有些台又混在一起。能指导一下吗?我用的是那种比较经典的电路,做了很多的改进,都没有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一下我做调频矿机为什么声音老是失真很严重。我不知道是机器的问题,还是我这边信号的问题,反正 ...

斜率鉴频本身失真就很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斜率鉴频本身失真就很大。

那哪种电路相对来说失真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哪种电路相对来说失真最小

双失谐鉴频和本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