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海燕6701高频头不起振

楼主(2022-12-26):
网上看到的图纸,手里有个空气联想利用一下。焊好后本振不能起振。各位老师给分析一下不起振的原因。测的本振三极管的静态电压BE之间2.33V BC0.72V CE3.06V

楼主:
三极管没有3DG202 用的9018

网友A:
我只是猜测的,1R5一般可以不用的,有些串几欧姆的电阻,估计是不是用了47R电阻了,改成4R7电阻,1C11多数用几pF的,是不是用了82pF的,改成8.2pF的

网友:
别人的图和你的图参数好像也不同

网友:
1L3和1C9构成10.7MHz陷波器,1L3和1C8是并联谐振,用来提升频率的,好像其他收音头上少见到这个1C8,你不妨先参考下面的调试,只要工作点正常,一般都可以的。以前看到的简易调频头,那个1L3阻流圈一般有10多圈,多数是穿到电阻上在焊接,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可能是为了好固定,还是为了提高电感量

楼主:
多谢枫丹白露朋友,我在核对一下原件参数,你发的图和我找的好像是有点差别

网友B:
楼主这图我做了很多了就没有不成功的。线圈1l3需要在直径3毫米胎具上绕20圈,且需要直立焊接在电路板上。线圈1l2绕4圈,直径为4毫米,线圈1L4只能绕三圈这是本振线圈。建议高放管c级电流1.3ma,本振管c级电流0.6ma

网友:
手上的3V机的调频头,就很简单,不过接收一般般,那个1C8准确说是分压电容,少了可能不行,反馈太强容易变成超再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图我做了很多了就没有不成功的。线圈1l3需要在直径3毫米胎具上绕20圈,且需要直立焊接在电路板上。线 ...

好的 多谢。按您的数据在绕一次,1L3为什么要立着放,是因为横着体积太大放不下 还是有别的说道

网友:
1L3在我拆的机器里面都是立式的,有些是套着发射极电阻的,可能是为了省空间,有些没有套电阻安装。我数了一下,大概是20圈,网上买的成品大体相同,这个线圈的圈数估计是最优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多谢。按您的数据在绕一次,1L3为什么要立着放,是因为横着体积太大放不下 还是有别的说道

直立放置是为了减小与其它线圈的互感,这是10.7M限波电感。可以考虑装独立本振的电路(用3个管子),相对于变频的要好查故障。

楼主(2023-01-25):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猜测的,1R5一般可以不用的,有些串几欧姆的电阻,估计是不是用了47R电阻了,改成4R7电阻,1C11多数 ...

你说的对,今天有时间又搞了一下,去掉1R5,起振了,高低端覆盖很好

网友:
9018也常用,以前的收录机上见过使用9018的,

网友:
自激式的混频,天线和本振牵引大,板子够大,改成独立本振的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今天有时间又搞了一下,去掉1R5,起振了,高低端覆盖很好

朋友,图中的那个是什么仪器?
有什么功能?

网友D:
BE极2.33伏管子已经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图中的那个是什么仪器?
有什么功能?

玩具频谱仪 测一下本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BE极2.33伏管子已经导通了。

是的 那个测量电压是我的失误。大意了,电池那正负极焊错了。

网友E(2023-10-08):
引用 楼主:
是的 那个测量电压是我的失误。大意了,电池那正负极焊错了。

楼主那个10.7输出中周是自己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那个10.7输出中周是自己绕的吗

拆的废收音机上的,有扫频仪的话 自己绕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的废收音机上的,有扫频仪的话 自己绕也可以

那就从分立元件的高频头上拆

网友F:
先确定本振相位,可以对调其中一个线圈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确定本振相位,可以对调其中一个线圈极性。

这是以前的帖子了,早就弄好了。还是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以前的帖子了,早就弄好了。还是谢谢您的回复

我沒看电路,以为是自激式的,后来看了电路,准备要刪帖。又看到您回复了,无法振荡就是相位不对或者正反饋量不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