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耳放充不了电!

楼主(2022-12-26):
最近自用的和弦moji耳放无法充电,该机是手机充电头5V通过USB充电,经过多级升压再稳压最后达到7.4V的充电电压给机内电池充电的。拆开查充电电路测量,升压可以达到15.5v左右,但最终稳压输出只有3.5V左右,无法给电池充电。怀疑是稳压集成块或充电三极管出了问题(图中红圈那两个),但不知道是什么参数?手头也没有代换的,各位DX请赐教!如何修理?集成块印丝是#636,三极管是0155c。

楼主:
更正:上图的三极管型号应该为DG15BC,补清晰图

楼主:
不知从何下手,哪位大侠能给一下思路?

网友:
ADP2370 FDT434P

楼主:
非常感谢justmexx兄 ,我查一下参数。本人对贴片元件太不了解了,见笑了!

楼主:
按照J兄指导的对应型号查了参数,在路查了电压,没有得到7.4V的充电电压,不知道是不是其他有外围有问题。

网友A:
可以改进一下供电,用低噪声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进一下供电,用低噪声电源模块。

MOJO这么小,模块装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