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示波器的重复采样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12-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记得重复采样率就是等效采样率,没什么参考价值。就像音频里峰值功率一样。

实际应该看的是实时采样率。这个 xxxGSa/s  或者xxGS/s 就是示波器采样率。

比如采样率1GSa/s ,可以正常还原低于500M的正弦波,也就是说带宽的理论上限最大就是500M。 我听说有个说法是如果看方波,一般是基频*9,所以1GSa/s 可以看 500M/9 = 55M 方波

网友:
周期信号可以这次采 几个点,下次采另外几个点,波形固定的,组合还原出来细节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