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一台电脑上的微信QQ聊天记录全部转移到另一台电脑上?

楼主(2022-12-26):
之前的win 7 64位电脑不要了,新配了一台win 11的电脑。
请问如何将旧电脑上普通微信、企业微信、QQ聊天记录和各种聊天收到的文件分毫不差地转移到新电脑上?从而在对应聊天窗口都能完整再现之前的聊天历史。

网友:
先同步到手机,然后另一台电脑登录,再同步

网友:
好像是有一个“聊天记录迁移“选项

刚才l看了一下,我的是苹果,在”我——设置——通用——聊天记录——迁移与备份

楼主:
我这里请教的是电脑到电脑。那么QQ和企业微信的呢?

楼主:
而且普通微信找你们说的做了,手机备份到电脑,电脑微信还是看不到之前的聊天记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里请教的是电脑到电脑。那么QQ和企业微信的呢?

实在对不起,我没仔细看,打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对不起,我没仔细看,打扰了!

这朋友言重了,没事的。

网友B:
找出微信记录的文件夹复制过去,安装微信的时候选那个文件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出微信记录的文件夹复制过去,安装微信的时候选那个文件夹就可以了

我最初用的就是这个这办法,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请教的是电脑到电脑。那么QQ和企业微信的呢?

QQ早在N多年前弃之不用了,又没有企业微信账户,如何操作不知。

网友C:
找到原来电脑里微信,QQ,的文件管理的文件夹(在对应的设置里查看),拷贝出来,
新电脑装好后,设置一下文件管理的文件夹,再拷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原来电脑里微信,QQ,的文件管理的文件夹(在对应的设置里查看),拷贝出来,
新电脑装好后,设置一下 ...

没用的。折腾了好几个小时。十几个G的文件拷贝过来,识别不出来。

楼主:
企业微信电脑版的聊天记录我搞定了,先导出后导入,很人性化。
但QQ和普通微信的只能从手机备份到电脑,但缺乏一个导入的过程。不知道该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的。折腾了好几个小时。十几个G的文件拷贝过来,识别不出来。

那可能是11变了,不兼容

楼主:
插嘴问一句,你这指针和编号的绘图软件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嘴问一句,你这指针和编号的绘图软件是什么?

  光影魔术手

网友:
找电脑店老板或有办法

网友:
假设你的老电脑和新电脑安装微信的时候路径都是默认的可,只需要把老电脑的C:\Users\当前用户名\Documents\WeChat Files文件夹拷贝开新电脑对应目录就行了

网友:
文档下面的Tencent Files和WeChat Files两个文件夹

网友:
弄好了吗 ,我重装系统了能把以前的记录调出来,你复制到新电脑上面应该也能行

网友:
把微信的文件夹COPY到另一台电脑上即可

网友:
保留我的文档里这两个文件夹就行,

网友:
百度有教程,文件多的话,挺慢

网友:
我从xp换到Win7再到Win10,聊天记录都没掉,直接拷到新电脑再指定目录就行了,不过新目录最好与原目录包括分区名完全一致,不然聊天记录里的文件地址还是原来的指向,会找不到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