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德国二战短波收信机 Torn E b --直流四灯再生机

楼主(2022-12-26):
如题,德国二战时期的短波收信机 Torn E b --直流四灯再生机,可以直接接收SSB、CW
原始图片是从一个资料网站搜到的,地址已经忘了。

补充内容 (2022-12-27 13:23):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gv&frommaciku=1
视频

补充内容 (2022-12-27 13:24):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gv&frommaciku=1

网友:
这个“鼓”,影响了多少军民收信机啊。

网友:
把原理图当画片看,使我想起了电子管电视机高频头电路中的频道开关。谢谢分享精美的图片!

网友:
近百年前的产品

网友A:
好像不止是短波,长波和中波都在内。更厉害的是,三个波段都有八个带宽可选,这个绝对超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止是短波,长波和中波都在内。更厉害的是,三个波段都有八个带宽可选,这个绝对超前了。:lo ...

谢谢鼓励!
是的,有的网上视频是用短波收信机来概括的,我也就沿用了,是含有长波、中波的。
可变电容大约到180P,覆盖系数不到2,各有利弊。感叹视频里的效果。

网友A:
视频很有意思,收听同时还要调节再生,很有趣的操作,回到七十多年前了。 好像还有SSB,拍频接收

网友:
看来德国当时也是世界上最强的电子设计和制造强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很有意思,收听同时还要调节再生,很有趣的操作,回到七十多年前了。 好像还有SSB,拍频接收:v ...

是的,调节也是乐趣。
该电路工艺有特点:除了大波段鼓外,
调谐刻度采用粗、细对照,两个刻度盘;
胆管插拔方便(类似2J27S锁式,但卡点好像不在芯柱上而在周边);
三连可变动片也绝缘,LC回路在屏极直流不接地;
帘栅极调再生及音量;
两级高放;
...
军机大概要避免镜像频率,再生式就回避了简单了;239以上的就得二次变频...
当然超外差是主流技术。

网友B:
机器的内部结构设计非常好,布局合理,坚固耐用,拆解方便,彰显出德国工业制造技术的雄厚底蕴。在我收藏的机器中如222、77-2、239、339等接收机都采用了类似的设计结构,波段开关采用鼓型设计,整机结构采用模块化便于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的内部结构设计非常好,布局合理,坚固耐用,拆解方便,彰显出德国工业制造技术的雄厚底蕴。在我收藏的 ...

是的。222-1 是名机。
我只有两台:239早期(中央调谐同轴减速轮的)、139直流胆的。都很好。

网友(2024-03-09):
这个厉害,再生平稳,而且振荡线圈在上一级的屏极,很有特点。

网友C:
请楼主能简要的把电路原理叙述一下好吗。不胜感谢!祝福朋友健康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楼主能简要的把电路原理叙述一下好吗。不胜感谢!祝福朋友健康快乐!

水平所限,只能粗略地说几点:(共同期待更好的解说)。
1)采用直热直流胆,2V甲电、90V乙电;
2)采用2级调谐高放(用3X180P陶瓷轴、相互绝缘的三联)、第三级是再生检波(大概也可以叫三级高放吧);第四灯是音频放大耳机收听或外接放大音箱;
3)再生在2、3两级之间进行反馈的;
4)音量控制是通过对第1、2级帘栅压进行改变实现的;
5)接收SSB也是通过再生电容调节再生强弱、在临界振荡附近实现解调的;
6)四级屏极供电分别退耦、帘栅压供电也分别退耦,应该对防自激有好处吧;
7)高频三级之间采用电容耦合而不是常见的电感耦合,谐振回路直接作为屏极负载,这就要求调谐可变三连的相互绝缘、不共地,这种可变有但不多见;为此输入LC回路也是通过电容再接地的;
8)再生级负载处还设置了900Hz的谐振加强和滤波的选择,以适应CW和SSB、话音;
9)天线侧设有6/25P半可变来调节天线与LC回路的耦合(估计视频里螺丝刀动的是这个,当然也有可能是第3级的栅负压的一个电位器);
10)再生检波级(第三灯)的栅压调整电位器标的是100欧,与第二级高放管栅极的150k电阻差那么大,不知是作者(视频里的大佬)笔误还是实际需要的;
11)在实际布局上,低放的第四管放在机器左后侧(面板看进去);且该级输出依然增设了GZL的派型滤波器,对高频滤除非常重视;
12)三级高放-检波的3个直流胆直接靠近大转鼓(右侧),胆管自身都有屏蔽罩;插拔好像比国产4P1S灯方便;
13)刻度盘分粗细对照,找台、记忆已知台方便,粗判与339百分度盘有相似性,不一样,但可能是异曲同工的;
14)CW、SSB、AM广播三种解调方式不需要转换、切换,全部靠再生强弱旋钮调节实现(当然还有主调可变的仔细调节);
15)甲电设置LC滤波、第1级灯丝设置电感阻流,大概都是防止高频窜入灯丝回路引起自激。

各人关注点可能不一样,我关注三级高放不自激,应该与电源分别退耦、多处高频残余滤波、甲电-灯丝滤波和阻流等有关。
以上仅是个人粗浅理解,不一定都对。期待分析过这个电路的坛友指正。

补充内容 (2024-3-13 13:15):
9)视频里正上方略偏右,大概还是调的6/25P天线补偿电容;
10)再生检波极不要大栅负压,本来可零栅压的,100欧就是在零栅压附近微调,可能要抵消半边灯丝可能的正电位;
*波段展宽正好是SSB所需,不另设的微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