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的发射功率管是不是不能网购

楼主(2022-12-27):
查了很多网站,都没有发射管出售。

网友A:
并没有“无线发射功率管”这个说法,可以用于无线发射的管子很多,只要参数够都行,只是功率大到一定程度,就不是民用的玩意儿了,所以民用市场没有卖的很正常,专业市场渠道不同,非行业内是接触不到的,如果你搞个企业做这东西,还是可以买到

网友:
现在的器件大多高频特性都很好,大多数管子都能在中波段做发射管。搞FM 波段功率管可10元钱掏个二手对讲机 几十毫瓦到几瓦的管子都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是过玩过,用2SC930或者2SC1674并联都不能提高发射距离。

发射机功率管只决定输出到天线的最大功率,至于这个功率能否转换成发射距离,就跟发射管没关系了,得看天线效率,尤其是功率越大,天线效率越重要

网友:
C930 49M无线电话用的多。9018 FM 很容易过百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没有“无线发射功率管”这个说法,可以用于无线发射的管子很多,只要参数够都行,只是功率大到一定程度, ...

以前是过玩过,用2SC930或者2SC1674并联都不能提高发射距离。

网友B:
你是假爱好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假爱好者吗?

不明白,因为脱节20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机功率管只决定输出到天线的最大功率,至于这个功率能否转换成发射距离,就跟发射管没关系了,得看天 ...

连增加10米的距离也达不到,我是玩88-108频段,纯粹是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增加10米的距离也达不到,我是玩88-108频段,纯粹是爱好

末级放大和天线之间的匹配有问题,限制了发射距离,正常来讲用一个9018都可以轻松做到5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末级放大和天线之间的匹配有问题,限制了发射距离,正常来讲用一个9018都可以轻松做到50米

如果两个9018并联呢?会不会增加到60米,假设10个9018可以做到200米吗?同样天线的情况下。

网友C:
大功率的都是水冷电子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功率的都是水冷电子管的

以前在无线电,电子世界看到过有介绍的5W管,是好像音频功率管形状的。

楼主:
以前用2SC930实验的时候,功放在丙类发射距离反而不好,要给偏置,发射距离才远些,都是20-30米

网友:
C2053,C1970,C1971,C1972某鱼上不是一大把的,

网友:
有个R25 贴片小管 玩好了能到1公里。

网友:
买个破对讲机,里面就有。

网友D:
以前玩过无线电88-108频段发射约120i米距离。用的是9018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玩过无线电88-108频段发射约120i米距离。用的是9018

有没有试过多个9018并联?

楼主:
我想试一下新居旧居能不能通信。直线距离大约5公里

网友:
买个模块吧,台式对讲机里都用模块发射的25W轻轻松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两个9018并联呢?会不会增加到60米,假设10个9018可以做到200米吗?同样天线的情况下。

无线电超短波发射距离主要取决于天线的形状和环境,天线选择不好驻波比很大,发射功率管用的再大哪怕100个并联信号也发射不出去,只能变成热能使功率管发热。同样天线选好了周围环境不好如城市里高楼林立,信号受到阻挡无法传输。像我们玩手台的在城市里通话距离只有1~2公里,在海边或沙漠很轻松就能达到30~50公里。

网友:
淘宝上买,2SC1971三极管,就可以调频发射5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参考U/V段对讲机

只要天馈得当

我的意思是用88-108频段,短波调幅我知道可以很远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两个9018并联呢?会不会增加到60米,假设10个9018可以做到200米吗?同样天线的情况下。

肯定不行,不是这么算的,并联后输出阻抗变了,如果原来是匹配的,并联后就不匹配了,你原来就发射不远,说明原来就匹配不好,现在一并连,更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玩无线发射阻抗匹配是需要懂的,这里的阻抗匹配并非指负载和输出阻抗匹配,因为天线阻抗是复数,射频功放输出阻抗也是复数,所以这里面有点复杂的,如果你不懂原理,光是听别人说怎么调是调不好的,要么你就按照别人制作成功的例子,用一样的器件一样的参数照着做

网友F:
晶振稳频+9018的FM发射机,在农村私房环境,发射半径200m

irfp460的AM机子,3.6MHz,也是晶振稳频,没敢连续开机测试

6p12p的胆管机,1.25MHz,起振了,没敢加音频调制,不过在adsl时代已经干扰到一片宽带了

至于能当取暖器的Fu33,没合适的灯丝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不是这么算的,并联后输出阻抗变了,如果原来是匹配的,并联后就不匹配了,你原来就发射不远 ...

看我的签名就知道,我的爱好得烧的就是这些,但是知道皮毛的时候,没有深入,而且不是做这行。退休了,尝试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晶振稳频+9018的FM发射机,在农村私房环境,发射半径200m

irfp460的AM机子,3.6MHz,也是晶振稳频,没敢 ...

那么9018比2SC930强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么9018比2SC930强多了

可不是9018单管发射的那种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不是9018单管发射的那种线路

以前玩过,记忆是话通输入震荡然后用930(或者你说的9018倍频)发射出去

网友G:
成品对讲机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成品对讲机大把......

不想用对讲机,

网友H:
调频广播88~108和对讲机的工作模式是一样的,只是工作频段不同一个在88~108,一个在400~470,都是超短波频段。其发射原理都一样,天线的长短、类型、材质、工作频段等与发射效率有很大关系,天线与发射机不匹配已至信号输出很小或根本发射不出去,造成功率管烧毁。因此无线电信号发射效率取决于功率管与天线匹配程度,而不是看功率管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调频广播88~108和对讲机的工作模式是一样的,只是工作频段不同一个在88~108,一个在400~470,都是超短波频段 ...

业余情况下怎么才能知道天线和发射是否匹配?

楼主:
400-470属于超高频段了,88-108属于甚高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业余情况下怎么才能知道天线和发射是否匹配?

做一个简单的场强仪测,我以前也玩过一段时间

网友H:
你说的超高频甚高频(VHF、UHF)都是在超短波频段,你的88~108在VHF频段,中心频率98MHZ,天线长度0.765米,可以用鞭状天线、拉杆天线。如果环境条件良好,用9018发射100mW功率,发射距离50~200米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超高频甚高频(VHF、UHF)都是在超短波频段,你的88~108在VHF频段,中心频率98MHZ,天线长度0.765米 ...

9018可以直接换成2SC1970吗?如果可以的话发射距离会不会提高到1km?

网友:
高频功率放大采用高频放大管2SC1970.其参数为40v、0.6A.功率1.3W、频率175MHz。该级集电极电流为0.15A。高频输出信号可接至天线对外发射。在50负载电阻上实测输出功率达0.25W.在直线距离2.5kM时可稳定接收。
以上是在理想的环境和工作条件,其传输损耗很小的情况下才能达到性能指标。在业余条件下由于制作材料和环境条件的限制往往性能大打折扣,就使用环境来说,天线要离地面至少10米,而且周围不能有建筑物树木等遮挡。其次在制作过程中功率管的发射线圈要镀银,天线到机器连接馈线要用低损耗馈线,与天线连接要加巴伦进行阻抗变换已达到匹配。

网友I:
引用 楼主:
9018可以直接换成2SC1970吗?如果可以的话发射距离会不会提高到1km?

你这种问法,会让想帮助你的人都没法回答。

9018这类小功率管的相关电路,一般是把调频(结电容调制)、载频震荡和选频、输出这些环节放在一起的,优点是整体电路简单,使用元件少。

1970/1971/1972这类中/大功率管,一般用在功能比较单一的载频放大、推动、激励、输出级,每一级应设置完善的偏置和选频环节,以便保证效率和输出频谱的纯净性。

参考以下图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试过多个9018并联?

没有但是我加的天线有6-8M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种问法,会让想帮助你的人都没法回答。

9018这类小功率管的相关电路,一般是把调频(结电容调制) ...

这两个图其实是一个图,我看是一样的,并没有 1970组成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假爱好者吗?

请问,什么是真爱好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但是我加的天线有6-8M高

加高6M天线发射距离增加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