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USB输出只有3V怎么修

楼主(2022-12-27):
正常电脑USB输出5V,现在只有3V,怎么修主板上的硬件?在电脑USB接口附近有一个类似保险电阻的零件,测其两端都是5V。电脑能正常启动,就是键盘、鼠标不能用,进不了 BIOS 设置。

另外加 USB 接口卡可以使用键盘、鼠标,但我想修一下主板硬件试试。

网友:
切断pcb直接飞线5V,电脑又不是值钱东西,随便搞

网友:
3V
而保险那二端都是5V
3V是空载还是带载?
2.0版 大于460mA  5V就不能保证了。

网友A:
提出这问题  。还怎么修理主板?都没用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

网友:
既然插扩展卡能用,就凑合用吧。修说不定还修坏了。看样子你对主板电路也不熟,除非是非修不可,练手都不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出这问题  。还怎么修理主板?都没用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

确实,想解决一个问题,需要了解相关的知识,靠一些快餐式的答案,偶然可以解决但对提高自己帮助不大。另外,如果想坛友帮助分析,最好说明主板型号和拍几张主板上usb端口包括附近元件的图片。

网友(2023-02-03):
SB5V直接飞线到USB口,我修的2台电脑都好了,就是有一台关机后CPU风扇一直转。

楼主:
这个故障早就修好了。电脑后面有4个 USB 口,只有一个输出只有3V 不能用,另外的3个正常使用。仔细观察,不能用的这个插口里面的弹簧片有点低,用尖物伸进去往外撬了撬(以增大弹性),再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