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矿石收音机还是先有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22-12-28):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一般是先从装矿石收音机开始,然后进军电子管收音机,也有直接进军晶体管收音机的,但是收音机发明的时候电子管收音机已经很成熟了,另外没有电子管的发射电台,光有矿石收音机也没有用。关于收音机的发明故事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第一个听到收音机广播的人,应该用的就是电子管的接收设备,而后来商业电台开始运营,富人家里最早的收音机应该也是电子管收音机,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读点书就知道,国内在上世纪20年代就有矿石收音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想看看你说的有趣的电子之旅这本书。不知道里面有提到过书受潮了可以用两块金属片把受潮的书夹在当中, ...

书名记错了,是《电的旅程》,2011年2月25日出版,作者张大凯,台湾人,很牛逼的一个人。书里面没有你说的烘干书的情节。
百度可以找到下载,这是我找到的一个:http://www.yunpz.net/document/f- ... 3a174db23c1283.html

网友(2024-09-21):
那要看你如何定义矿石机了
如果只限于广播收音机的范围,我觉得是电子管收音机先出现
如果扩大到通信领域,并把矿石机定义为无电源接收器,那么显然是矿石机,最早的发射手段我记得是火花发射器,接收手段则是粉末检波器,它显然比电子管要早很多,但这些都不是为民用广播服务的

网友B(2023-05-22):
R.A.Fessenden(罗金纳德-阿布雷-费森登)先驱早在你的电子管还在裤裆里面转之前就用高频交流发电机+水冷碳精话筒完成50-200kHz级百瓦调幅语音发射了。

Fessenden比马可尼那群野人更早确信无线电波是连续波,野人们只是认为是尖刺般的激励。

频率不能更高了,再高发电机转子要炸,这么低的频率已经要挖坑堆沙袋跟防炸弹一样防解体了。

接收端有热丝检波器,磁检波器,电解检波器,矿石检波器实现语音重现。第一次语音广播用的就是电解检波器。电解检波器部分我还复制过。你说的Deforest那三极的电子管那种东西那还得到哪个时候,三极电子管从灵敏检波器到功率放大器的应用又是更迟的时间了。

而且火花发射机本身就会机械振动调制衰减震荡声音发射,耳机是必备。早800年就玩的转了,矿石机这种玩意源远流长。

什么东西后来居上,可能因为他原来就很棒。
就像动圈发明的最早,活的也最晚

网友:
先有电子管,有电台发射电波收到音机才能收到,广播电台不知道会是用矿石发射的吧。不懂,只是想象一下。

网友(2023-01-04):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矿石检波器,要不听不到声音

这就又来了个疑问了,船上的电台接收在没有电子管的时代是粉末检波器,不可能用上矿石检波器,因为这个东西的稳定性实在太差了。就是有了电子管,接收机也马上用了电子管检波加拍频振荡进行电报接收,这时候关掉拍频的确可以收到调幅广播的。所以电子管收音机与开始收音机可能是同时发明的,矿石机在民间应用的比较普遍。

网友D:
附上该书完整的第2章:
新型无线电通信接收机
新型无线电通信接收机
新型无线电通信接收机
新型无线电通信接收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就像您说的1906年人们收到了语音声音,但那个时候电子管还没开始应用。说明第一次收听的语音不是电子管的

那时候的收报机应该就是电子管的。要不怎么能听到声音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1906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晚上8点钟左右,在美国新英格兰海岸附近穿梭往来的船只上,一些听惯了‘嘀嘀嗒 ...

就像您说的1906年人们收到了语音声音,但那个时候电子管还没开始应用。说明第一次收听的语音不是电子管的

网友:
以下内容来自网络

1910年,美国科学家邓伍迪和皮卡尔德发明矿石收音机。随着无线电广播事业的兴起,邓伍迪和皮卡尔德开始研究无线电接收机,他们利用某些矿石晶体进行试验,发现方铝矿石具有检波作用,如果将其与几种简单的元件相连接,就可以接收到无线电台放送的广播节目,于是出现了矿石收音机。

网友:
也许它们是齐头并进呢?

网友:
应该是电子管的,不过忘记了第一只检波灯泡出现时,到底是先有电报机还是收音机

网友F:
当然是电子管在先啊!

国内,矿石收音机最早可能在50年代出现。

我是60年代玩的,架天线,买矿石,耳机。。。。。。

网友:
马可尼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既不是电子管的,也不是矿石检波器的

网友:
但是收音机发明的时候电子管收音机已经很成熟了
你这个说的就有点矛盾,收音机发明的时候电子管收音机已经很成熟了?是说晶体管收音机吧?

网友:
要说收音机应该最早的就是矿石收音机吧,然后是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

网友:
收音机是声音广播系统的接收设备,属一种能收到电波运载来的声音的电子机械。最早发明这种声音接收方式的人,是意大利电气技师马可尼,那是在1894年,堪称无线电技术的开端。1906年,一个美国人组装了第一个真空管放大器,立即与马可尼的无线电相结合,于是产生了收音机

网友:
肯定是先有的矿石机,最早的接收机使用的粉末检波器,那个很接近矿石。

楼主:
马可尼用的金属屑检波器指的是当有无线电波出现的时候,金属屑就会紧紧挤在一起,当电流通过。所以金属屑检波器和真空二极管或者晶体检波器是不同的。

网友:
1874年karl ferdinand braun发现了一些天然矿石具有单向导通的特性,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半导体的整流特性,这就是最早的二极管了。利用他的发现,1894年,jagadish chandra bose利用方铅矿的单向导电性,制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检波器——矿石检波器。当时人们并没有理解这个现象的内在机理,直到20世纪30年代,人们才意识到矿石检波器实际上是利用金属-半导体接触点形成的肖特基势垒具有的单向导电性进行检波的。
1900年,矿石收音机由美国人greenleaf whittier pickard所制造,就是一个简单的无线电接收机,由长导线(天线)、用于选择信号频率的调谐器、使用晶体矿石的检波器(实现”半波整流“)、耳机组成。1902年,“无线电广播之父”——美国人巴纳特·史特波斐德用矿石收音机完成了无线电广播实验。

楼主:
1906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晚上8点钟左右,在美国新英格兰海岸附近穿梭往来的船只上,一些听惯了‘嘀嘀嗒嗒’莫尔斯电码声的报务员们,忽然听到耳机中传来人的说话声和乐曲声——有人在朗读圣经故事,并伴随着亨德尔的舒缓曲,最后还祝大家圣诞快乐。报务员们怔住了,他们大声呼叫起来,纷纷把耳机传递给同伴听。果然,大家都清晰地听到说话声和乐曲声,最后还听到亲切的祝福声。几分钟后,耳机中又传出那听惯了的电码声……”
从赫兹发现无线电波,法拉第发明发电机和电动机,摩尔斯发明有线电报,马克尼and波波夫发明无线电报,爱迪生发现热电子效应,费莱明发明真空二极管,德福雷斯特发明真空三极管,有了这些铺垫,费森登才发明无线电广播,只有语言音乐才能叫做广播,如果只接收摩尔斯电码,那不叫广播,只能叫做电报。当然这里面向富兰克林发现电,伏打,安培,伏特等等铺垫,我觉得还是先有真空管,后有的矿石收音机,也许是有矿石收音机,威廉.肖克利才能发明晶体管。
但是我前面说了,业余爱好者是先从矿石收音机入手,由浅入深。

楼主:
无线电报机最初是用的火花发射器,接收用的金属屑检波器,马可尼和波波夫都是用的这种设备,火花发射器据说是赫兹发明的,发射器中间有个火花隙,可能类似汽油发动机的火花塞,但是我觉得在这里相当于一个电容,而金属屑检波器我前面说了,当有无线电波出现时,金属屑就会紧紧的靠在一起,就起导通的作用,让电流顺利通过,和二极管的单向导电不同,这个金属屑检波器实际是继电器。当时的无线电报元件就是这样简单,能发射距离远,全仗着功率大,天线巨大。
德福雷斯特曾经在轮船上见到马可尼,两个人盘谈,马可尼说电报将来需要改进,至于怎么改,还没有头绪,但是参观马可尼电报设备的德福雷斯特还是门外汉,一心想改进电报,后来爱迪生发现热电子效应,德福雷斯特觉得机会来了,于是夜以继日的研究真空管,结果费莱明先发明真空二极管,后来德福雷斯特无意中在真空二极管上加了栅极,小电压控制大电压,于是发明真空三极管,无线电事业飞一样的发展应该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我觉得如果没有真空三极管,那么如何能把音频信号调制成调幅电波发射出去呢,当年爱迪生曾经改进贝尔发明的碳棒电话,爱迪生用碳精代替石墨碳棒,发明实用电话,在改进电话话筒时,发现发明了留声机,好像费森登和爱迪生就在一起工作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时候的收报机应该就是电子管的。要不怎么能听到声音的?

1906年三极管还没造出来,只是实验室阶段

网友:
当初是矿石检波器 不是晶体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906年三极管还没造出来,只是实验室阶段

那就是矿石检波器,要不听不到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然是电子管在先啊!

国内,矿石收音机最早可能在50年代出现。

国内,矿石收音机在30年代就有了, 看一下当年的无线电问答汇刊

网友:
以下内容出自《新型无线电通信接收机》一书第4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附上该书完整的第2章:

谢谢你这珍贵的资料!
2-7图好像画得有点错误,扼流圈热端那个电容很显然接法错误,这样高频电流都入地了。

网友G:
应该是先有矿石机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先有矿石机叭

不用电子管,用什么能调制出调幅信号。
火花发射器只能发射断续的电波,也就是摩尔斯电码,同样金属屑检波器也只能检波断续的摩尔电码,

网友:
很多发明都是偶然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交叉是正常的,无法细致定论

网友:
一开始人们从有线电报和电话发展到无线电报电话,于是矿石收音机应用而生,190几年产生的矿石收音机并不是用来接收无线电广播的,直到1910年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第一家无线电广播诞生,人们才关注使用矿石收音机来接收无线电广播。也就是说矿石收音机早期用于无线电报电话,它的出现早于无线电广播。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线电报机最初是用的火花发射器,接收用的金属屑检波器,马可尼和波波夫都是用的这种设备,火花发射器据说 ...

        无线电发射最早是火花发射机,然后是机电式的高频发电机,已可产生长波大功率等福波,
已有人进行调幅发射试验,最开始是地线串个碳粒话筒;

       接收检波在金属屑检波器之后还有过液体电解检波器,已可用来接收调幅波。

网友A:
我记得在本论坛下载过一本书:《有趣的电子之旅》,里面有非常系统的说法,我印象中人类第一次的语音广播并非使用的电子管发射电路,使用的是超高高转速的发电机发射载波,碳精受话器调制,矿石检波器检波,不知道是否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在本论坛下载过一本书:《有趣的电子之旅》,里面有非常系统的说法,我印象中人类第一次的语音广 ...

真想看看你说的有趣的电子之旅这本书。不知道里面有提到过书受潮了可以用两块金属片把受潮的书夹在当中,通上交流电,受潮的书慢慢就会干,蠹虫也会消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想看看你说的有趣的电子之旅这本书。不知道里面有提到过书受潮了可以用两块金属片把受潮的书夹在当中, ...

刚把书下载下来专门找的相关章节,第一次声音广播就是超高速发电机,载波用的90kHZ,属于长波了,调制就是碳精话筒,不过接收不是矿石,是用的发明者自己的一种特殊的整流管,有兴趣可以下载看看,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把书下载下来专门找的相关章节,第一次声音广播就是超高速发电机,载波用的90kHZ,属于长波了,调制就是 ...

谢谢分享,我说那本也记不住书名了,非常好的书,简单易懂的说明调幅调频的发明,插图特别好,里面介绍调频时,话筒电容随着声音是能改变容量的,除了用交流电烘干书籍,还有像留声机的原理,录像机的原理,应该是儿童看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书名记错了,是《电的旅程》,2011年2月25日出版,作者张大凯,台湾人,很牛逼的一个人。书里面没有 ...

感谢分享!已下载并简单翻阅了一下,应该是一本较严谨的科普书籍,后面还附有参考资料,只是出版社似乎不太走心,诸如台湾叫马克士威也没有改成我们这边常译的麦克斯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谢分享!已下载并简单翻阅了一下,应该是一本较严谨的科普书籍,后面还附有参考资料,只是出版社似乎不 ...

不客气,这个本身就是中文书,对于人名等音译的单词这些,出版社应该不会改动,这是对作者的尊重。其实从这位作者就不难理解台湾的芯片业为啥可以如此发达,基础教育是根基,国内芯片公司砸几百亿也发展不起来,因为你根本没有对应的人才体系。

楼主:
本身翻译就不一样,比如七龙珠里的贝吉塔被翻译成达尔,机器猫每次翻译都不一样。
钓鱼里有一种叫做路亚的,其实就是翻译那个不懂钓鱼,所以把英文拟饵钓译成路亚。
其实很多都这样。
不过这本书挺好,不但普及无线电历史。还有借鉴的地方。

网友:
先有的矿石(粉屑捡波器)收信机.矿石收音机还晚些

楼主(2023-05-23):
引用 网友B:
R.A.Fessenden(罗金纳德-阿布雷-费森登)先驱早在你的电子管还在裤裆里面转之前就用高频交流发电机+水冷碳 ...

刚才看过无线电从头尾的历史,真空二极管是1902年发明的,费森登第一次把无线电波广播实验发射出去是1906年,真空三极管是1907年发明的,矿石收音机是1910年发明的。确实过去的无线电发射用慢速交流发电机,费森登改进成了高速交流发电机,那么这样看,最初在船上听到费森登发射广播的无线电发报员用的应该是真空二极管的检波,这个时间上是合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看过无线电从头尾的历史,真空二极管是1902年发明的,费森登第一次把无线电波广播实验发射出去是1906 ...

电解检波器在1899年提出,1903年就完善制成,调节良好的电解检波器效率甚至高于后期的Audion三极管,而且是费森登的专属专利。如果你不怕酸和调节的话,他可以工作的绝对让你满意。至少这种检波器服务了他不止一次的语音接收工作。

注意这种检波器发明并不是为了AM,而是当时CW自带AM,发明它是为了更灵敏接受CW,而语音检波只是发现它的特性利用。

早在1906年,专利局L.W.Austin就已经对这种检波器进行了较细致研究,这个时候已经是成熟应用了,1906年船上的美国海军正是用的它听的音乐节目。

这种检波器我已经对此进行了一定的复制和电化学上面的解释。

你对检波器的历史知识很少。

Bose早在1901年就已经系统的(至少那个时候算是系统的)研究了矿石检波器,并且在1903到1904年左右,在美,英申请了专利。

磁极化检波器比弗莱明阀还要早,一定的反函数均满足的磁滞响应保证了可以检测语音(灵敏度较低)。而且就无线电报室来看,配置这个比配置弗莱明阀要轻松,1912年Audion之前,绝大部分无线电报室配的都是这个。

马可尼是讨厌弗莱明阀的,而马可尼公司至少占船用无线电的半壁江山。因为这种早期灯泡一样的二极管灵敏度不比他的磁极化检波器高(由于气体软特性和高内阻),而可靠性和消耗电源又差的离谱,船用根本不适合。

美国有首民谣叫Oh Susanna,里面有一句“I jumped abroad the telegraph and traveled down the river,The lectric's magnified and kill five hundred nigger”,介绍的就是早起船用无线电支架发报的场景,而这些火花发报自身带有机械震荡的音频调制,只消检波便可耳机收听。

直到德福雷斯特发明电子三极管Audion以后,以栅极检波提高检波灵敏度才使电子管检波器变得有意义,而发现三极管可以震荡,放大以后,AM电台才变得具备了更强的可靠性和推广性。

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电子管和相关配套设施一直都没做的让接收端完全满意,至少人们只是把它按照矿石收音机一样不提供任何增益检波,你把它称为矿石收音机也不为过;直到再生的发明。

电子管只是提供了一种稳定放大的方式,也就是信号负熵,在此之前的信号正熵时代百花齐放,还有热丝检波器和碳接触点检波器。

在标准的费森登发射流程里,信号是通过他发明的电解检波器检波的。如果你对此有疑问,我对这个器件有过提高安全性的原理级复制,具体参考我的帖子,不再做更多解释。

所以第一是电解检波器,其次更大的可能是磁极化检波器,最后最小的可能才是矿石,灯泡那一坨。

网友(2024-09-22):
引用 网友F:
当然是电子管在先啊!

国内,矿石收音机最早可能在50年代出现。

国内玩矿石机应该在20年代可能已经出现了,记得俞子夷在民国二十二年初完成了他的业余丛书最后一本“发报机及播音机的造法”,在其入门序中说:“我和无线电发生初恋,是在五年前的十月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然是电子管在先啊!

国内,矿石收音机最早可能在50年代出现。

国内三十年代就有矿石收音机

网友:
读史以明智,历史是一面镜子啊

网友:
如果是电报机的接收为准,无源接收机定义为矿石机那就是先有的矿石机!特斯拉发明了无线电,弗莱明在马可尼的资助下发明的火花发报系统,和第一支电子管检波器弗莱明阀!然后由马可尼申请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