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线管里为什么有水?

楼主(2022-12-28):
家里的低插最近老跳闸,合不上,经过排查发现有一段穿在管里的电线漏电。
用万用表测量火零之间电阻80千欧。
于是抽出一根线,发现线的中段已经发黑,而且那一段湿乎乎的,还在往下滴水。
又把其他两条线抽出来,也发现湿乎乎的滴水,看来管里肯定还有水,再穿线还会漏电。
只好走了明线。
管里从哪来的水?我这里不是楼头,夏天雨水也不多,不潮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网友:
之前我安装电视室外天线时,为好看线留的短,几乎呈90度入了线管,结果下雨后水珠会随着线路流入天线插头,后来把外线垂下一部分,让雨水顺路而下,这现象也就消失了

网友:
我见过工人穿线不好穿,往管子里面灌洗洁精水的,然后一带就过去了

网友A:
墙里埋的水管渗漏过来的。或许还是楼上人家的水管漏的。查一下你这根线管大概经过那里,看看墙上有没有水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墙里埋的水管渗漏过来的。或许还是楼上人家的水管漏的。查一下你这根线管大概经过那里,看看墙上有没有水迹 ...

谢谢您的回复。
即使有漏水的地方,穿线管本身是没有裂缝的,水怎么进去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即使有漏水的地方,穿线管本身是没有裂缝的,水怎么进去的呢?

也许中间有接头,长期泡水业是会渗进去的,毕竟只是护套线管,施工谁会那么仔细

网友:
我家里也是这样也只好走了明线,南方潮湿

网友:
你这都不算事。2003年精装房他是便宜。可走电线抠门到家:两个暗盒之间的火线,竟然一段红色,一段蓝色。因为老跳闸,抽出来一看原来是接头处漏电,只好跑明线。这不是人干的事!

网友:
关键是进线没做好,应该进线比穿线管低一些,这样雨水可以排到外面,否则会随着进线管顺入室内

网友:
天潮的时候水汽积存?

网友:
水,最大的可能当然还是从某个位置进去的。但是也不一定,空气潮湿等等的冷凝水也是水。很多底走线的线管里面始终都是潮湿的,所以顶走线,吊顶里面走明线槽是科学的。

网友:
楼主是怕,我倒是还要感谢那个积水

公司有一段光缆老是被耗子咬坏,但是同样经过那个窨井的,东西走向的经常被咬坏,南北走向的从没,为啥,南北走向的常年潮湿积水,耗子不愿去,东西走向的干燥,不脏脚

网友:
我在建筑公司工作过15年,虽然不是电工但也认真观察过电工干活。电线管是预埋在建筑物墙体和楼板中的,穿出线盒的管头电工处理起来极其仔细,PVC软管要露出线盒约20公分,然后将管头折过来用细铁丝扎紧,直到穿线时才沿线盒内壁割掉;如果是铁管也要长出一点,用木橛塞紧并用胶布绑扎防止脱落,木橛要留尾巴方便以后拔出。我问电工为什么要费这么多力气,电工说,就这么都不成,愣有人会把木橛弄掉,瓦工抹灰时要浇水,水进入电线管如果不弄出来就交不了工,摇表一摇就出来(绝缘电阻不合格)。我又问:万一进水怎么处理,电工说要用棉丝带出来,用一条长铁丝,铁丝中间部位绑一小疙瘩棉丝,2个人在电线管两端反复拉扯铁丝就能把水带出来,但很费工夫。

网友:
前两年也遇到过一次类似故障,一个朋友给他的同学家修跳闸,电话远程指导他弄了接近一天,最后大致确定是主卧的卫生间线路的问题,后来天快黑了,朋友说实在搞不定让我过去,到场一看,主卧卫生间一根线明显有问题,抽出来一看,其中的一股已经呕断了,整个电线都是湿的,又用细钢丝缠着布条反复拉抽,擦干净管子换线才解决问题,后来也是挺纳闷水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