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日频老机器

楼主(2022-12-28):
前段时间 因为疫情 真的很影响心情。在咸鱼上一台外观过得去的sony' 5800 收音机。一顿操作猛如虎:清洁,保养开关和调谐机构;更换所有电解电容,修理好天线弹射和天线头,更换好电平表的表头(用国产的内芯)。简单改频 FM (还没有信号发生器调整)。结果整体收音还可以。下面上图一步步道来,大咖们多多指导

拆机前

拆机前

开盖后

开盖后

楼主:
第一部将明显损坏的音量电位器换掉(上家人为搞得没法修了),看电路发现 音量电位器和低音电位器相同,直接拆下替换音量电位器,然后买了一个PLUS,1OK的立体声电位器拆除一个声道的电阻片后可以成功的焊接安装到低音电位器上(然后并联1个10K电阻,使整个低音回路阻值和原来的4 .7K相同

楼主:
更换电位器的位置图

楼主:
维修 断了的塑料螺丝立柱,用网线剥出来的铜线作为骨架 再原来开裂的柱子上绕2-3圈,再将两端分别用烙铁加热后压入机壳底部(注意不要太长),调整位置后用透明AB胶做灌封,确保强度和位置准确

楼主:
修慢速调谐打滑问题:这个是个大工程,先将整个调谐机构和空气连从主电路板拆下来

楼主:
在拆之前还要将 AFC小电路板,LV表头 照明小灯 定时器拆下。

楼主:
拆除之前的框架和配件结构

楼主:
拆除 刻度盘和波段切换扭 AFC小板后

楼主:
拆除调谐机构和空气连前的主板

楼主:
拆除调谐机构和空气联后的主板

楼主:
调谐机构的拉线不要动他,可以用一个曲别针将调谐轴上的拉线套好用橡皮筋固定,这样基于可以将调谐齿轮机构拆出来而保持原来拉线和空气连不动

网友:
大手术技术不错

网友:
有耐心有志者事竟成。

网友:
注意发帖板块,这里是电源板块,估计会被版主处理

楼主:
我是新手,又想单纯的分享一点东西给同好们。 不知道该发到哪一个板块,还有版主可否帮忙将这个帖子移到合适的板块

楼主:
先补一张图片,这个是拆开调谐变速器后发现这个外齿轮的轴套裂了个一条缝,用网线铜线绑紧一圈并用AB胶加固。
例外发现这个变速器中间的三颗钢珠的润滑油脂干了结块,清理干净,用A4纸擦亮钢珠,填上录音机润滑脂,装回i测试,快慢变速调谐舒畅。
教训就是老机器看外观8成新,只要出现操作不灵(本机卖家告诉我慢速调谐不灵)就是很大的麻烦,可能无法修复。

楼主:
例外一个 问题就是天线端头断了大概3节,想了很多办法,发现广告钉用来修复非常理想(少三节影响不大),用锉刀将断头的天线管处理平整,并除去电镀层(出现黄铜色)直接将淘宝购买了6MM的广告钉的底座焊接到天线管上(注意居中并平面与管垂直)。修复后非常理想

楼主:
接下来要修复电平表了,上手卖家并没有告知电平表不动。直接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表头已经开路了,拆开表头发现确实是表头的线圈开路没法修复。上网查了在Ebay 有卖太贵了!

楼主:
于是在淘宝上到两款尺寸最小的 买回来一看 竟然表头芯直径尺寸一样,只是厚了大概1.5MM。将旧表头从塑料表壳上拆出,将新买的表头芯拆出,由于这了SONY的表头在不通电时候指正在刻度10位置。所以要先将新表头的指正调到满刻度10的位置,表头线圈是通过上下两头的游丝来确定表头零点的,先将底端一侧的游丝和引线片小心焊开。调整例外一端的游丝链接的调零拨片,将指针大致对准刻度10. 用一根三极管的腿(方的铜线)做成一个L型,先将L型的一端焊接到刚才底端的引线片上,小心调整L型铜线的另一端 使它和游丝的焊接点相接,截掉多余的管脚铜线,用烙铁在新位置上焊好游丝。用万用表测量 表头正常偏转。将表头机芯装入源来的电频表,由于表机芯高了1.5MM, 需要将表壳的底端钻一个10MM的孔,使表头机芯尽可能安装到位。然后用透明胶纸封好表壳和面板(还会有0.5MM的间隙)。安装回收音机(注意接线极性相反)。完美修复,只不过,表针由原来的绿色变成红色了 但是看起来并不违和。图片是用来更换机芯的表头

楼主:
再看看这两只表头

楼主:
到目前为止已经花了5个晚上维修完可以直接看到的问题。通电仔细检查,与手上的德生PL330 比较,日频调频可以收到台,本地强台音质还不错。 中波接收还不错,但是短波明显不太好 灵敏度低 同时 不时有杂音。看来需要动电路了。根据日本网站和我们这个坛子的大咖们一些维修经验 ,先将所有电解电容更换。又是大工程,拆下电路底板的屏蔽板,逐个更换电容。图片是换下来的20几个电容。通电测试 故障没有改善。

楼主:
看来又需要做一个老收音机维护的大工程,处理开关的接触问题。根据日本维修网站的经验,需要彻底拆下清洁才可以比可靠的恢复(有很多网站上的大咖用各种清洁剂可能简单一点,但是这些触点清洗剂 不可避免的留到附近的中周 可调电容 等位置)。用吸枪帮忙逐个清理焊点,重主板上拆下两个波段开关,然后再将开关拆开 泡到酒精中 用A4 纸裁成小条 擦洗触点的动静片 直到将黑色的氧化层彻底清除,安装回用万用表检查每一个动作下触点接触非常好。将开关装回主板焊好。

楼主:
通电试机,中波接收没有变化。调频接收有改善。短波1 和短波2 非常好 (弱台竟然比PL330 收到清晰)。短波三底端接收非常好,高端收到台但是完全听不清(严重失真)。

楼主:
又幸苦的折腾一晚上。为了情怀买了个外观喜欢的老机器真的不一定合适啊

楼主:
现在还剩两个问题:1 短波3 高端收台声音严重失真,调频日频改成国频

网友:
这个病机,可能买得便宜?

楼主修机手艺厉害;

精神如此执着,更是厉害;

佩服,点赞!

楼主:
到了这里就会涉及到电路和调试等技术基础了,也需要仪器设备的辅助,但是看看买个函数信号发生器就不便宜了 有点犹豫,先买了个调频发射器 原来汽车上用的。对于改频来说 基本接收没有问题(主要是中频放大和调频鉴频电路没有问题的话。有个信号发生器就可以试一试。

楼主:
这个发射器频率比较准确 我用德生PL330 接收了一下不错,只要通过3.5MM接口用电脑重复播放一个400HZ的音频文件给它做调制。就可以作为一个简易的调频信号发生器使用.

楼主:
回复楼上的,这个机器买来的时候试1200 一点都不便宜,卖家只告诉我慢速调谐不灵和天线头断了(实话说我们已经没法适应现在的社会了)!电位器,电平表什么的都没说,还说接收功能正常

楼主:
本来准备先用简单设备来改频,然后再处理短波3的问题。昨天我买的号称目前最强山进909X2 到了,两台机器一对比。我对山进很失望!,各种评论文章号称山进909X2 音质和灵敏度提升等等,在这台老SONY 5800 实在是非常汗颜!中波和短波的灵敏度明显的低,特别是接收稍弱一点的电台底噪明显的比sony这台老机器大很多!音质也差距太大啦!除啦数字调谐和航空波段这个两项有些亮点外,真的不值得购买。

楼主:
同时发现老SONY的接收频率和刻度盘相差较大,准备下决心彻底的维修好这台机器,看看买一台专业一点的函数信号发生器回来,结合已有的200MHZ 示波器应该可以彻底的发挥这台机器的性能。

楼主:
应该包括一下动作:
1 可能要更换中高频部分的三极管(可能老化)
2 调幅中频通道455Khz检查和调整(可能更换中周的电容)
3 中短波的覆盖和统调(可能要更换微调电容)
4 检查和调整AGC电路指标
5 调频中频10.7Mhz 检测和调整.
6 调频改频:震荡线圈;输入回路线圈;带通滤波调整。
7 调频的AFC 指标调整

楼主:
我是个学物理专业的,以前小打小闹的修个电源,电饭煲;最多用套件DIY过一台单端并联电子管功放。对于大动干戈的折腾收音机还需要向坛子里面的大咖们多多学习。非常感谢坛子里很多资料和经验都可以查到。

楼主:
上网查了一些资料,特别是坛子里的几个大咖们的帖子,受益匪浅,看来要准备买一台带扫频功能的DDS 200Mhz信号发生器回来才可以更好的折腾了,已经有一台200M 的示波器(可惜没有频率测量功能).
然后转变思路,做一点深入的学习,比如计算通过计算来确定频率覆盖与可变电容;垫整电容的值,然后再确定一个好的调频,改频方案。

楼主:
由于日频机中的本振比接收频率低10.7M,改频必须保持这种模式(否则要还要对AFC电路做大的改动才能正常工作)。改频前后的接收频率对应的本振频率比分别是:79.3/68.3=1.161  ; 97.3/76.3=1.275
LC电路的频率 :f=1/(2π√LC),也就是说如果L不变,频率与C的平方根成反比。也就是电容变化比值需要变大,这个电容是由可变电容(双联)并联一个垫整电容CT2的来的,因此需要减少垫整电容来扩大频率覆盖比。手头上的电路图是欧美版本的,上面标称24PF。但实际我这台日频机拆下来一看是12P

楼主:
以上的图片是借用网上一位大咖,在此谢过了!。试着将垫整电容 C16 拆除,用我上次买来的“汽车调频发射器“ 将频率设置到86.5 MHZ,将双联电容调到最大。稍微调整 L6 线圈的磁芯,接收到 86.5 的信号。再将”汽车调频发射器“ 频率设置到108 Mhz(没法调到108.5 ) 。将将双联电容调逐渐调小,发现大约在原来刻度盘的88MHZ 就收到了这个信号,将双联调到刻度盘89Mhz 位置,调整CT2 只能勉强收到弱的信号。分析一下因该是C16 全部拆除后,频率覆盖范围太宽了。要安装一个5-6 P的电容来 做下一步调试。

网友:
这个真要有耐心,还要很细心,厉害了!

楼主(2023-08-12):
有空了继续折腾,上个月在咸鱼上看到有改好频的机器同时更换好了频率刻度的幕布,经过多次询问 终于找到了一位专业的卖家 购买到了幕布,发现幕布上的频率范围对不上,需要再次调试,上次将C16重12P(原本的值)换成5.6P 。
1  将刻度对到频率87.5处用无感起子调节 L6 的磁芯 收到大湾区广播。
2  然后再将刻度对到频率106.2处调整CT2 收到深圳交通台。
3重复上面的1,2 步骤 3次 基本调好了频率覆盖和刻度

楼主:
这个时候明显的收音机接收高端的灵敏度较低,收105.7 还有杂音。需要对高放端改频,上次只是大致调了一下L4 和CT1不太理想,现在将C8 拆下一看是24P,将原来拆下的12P电容替换后进行调试:
1 接收到88.3(香港CR1,用例外一台收音机核对) 频率调试L4 使声音最好(注意音量调小一点来听),
2 接收到107.5 (东莞交通广播)调试CT1 声音最好
3 重复以上步骤3次

楼主:
最后调整天线输入的滤波电路 将收音机收到97.8(香港RTHK4),用无感起子拨动L2 ,使电频表信号最强。这个要慢慢来,线圈拨过头后不好恢复。 小心变化不太明显有时会有波动(这个太在深圳接收稍弱,有人体感应的干扰)。没有扫频仪等高级设备就只能这样了。
目前接收还比较满意,先安装好外壳用一段时间吧。

网友:
非常佩服楼主的精工细作,理论也很扎实,向你学习。按理此贴应该有很多人点赞的,是不是因为发错了版块?

楼主(2023-09-29):
这几天放假,下午仔细研究了一下,短波3 高端好像收到台听不清的问题,认真对比了手上的德生DSP收音机才发现所谓的短波3高端收到的台在德生的同一米波段根本找不到,看来这个收到的台应该就不是短波应该有的,可能是由于我家离深圳梧桐山的发射台较近,导致的短波3传进来了WFM的其他节目(在我们这个地区有很多30MHZ以上的电台,有深圳本地盒香港的,我是上两个礼拜买了汉荣达的787才知道).因此 短波3 这种情况基本是正常的了

楼主:
有空将sony5800 改频后的调频和中波的频率刻度盘与的升的德生的相同节目频率显示,还是比较满意。但是短波就好像对不上 特别是短波2和短波3。主要是SONY5800 这种超外差机镜像频率统统收到,中国之声等强台到处都是,没法对比,只能晚上对一对xxx台,老收音机短波矫正刻度盘是一件头痛的事,必须要有信号发生器同时配合频率计来测量本振频率才能搞定。

楼主:
几个月前想拍的一台函数信号发生器,但是想想修个收音机代价不小,同时修好了这个收音机,信号发生器有要闲置没地方放

网友:
全部读完了,佩服楼主细心又执着的性格,思考和动手能力都非常棒,还码这么多字把经验毫无保留地给大家共享,大赞一个!楼主发贴幸苦了,谢谢!幸苦了

网友(2024-05-25):
赞~  我也在折腾这个老机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