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网怎么办?

楼主(2022-12-28):
前几天家里的网坏了。想通过手机的热点上网,但我家的台机没有无线网卡。
找岀以前的USB无线网卡,插入电脑。但要装驱动。查了一下,我没有备份驱动。想让电脑自找。可它叫我要连接网络!!!
好在过了几天,现在网络修好了!我又可以上网了!
现在问题是:
1.没有网路怎样装驱动。我曾经叫朋友帮我下载驱动,但安装时都说MD5不对。不能装,只好作罢。 请问在没有网的情况下还有其他办法吗?
2.现在恢复有网了,我的USB网卡驱动也装好了!但如果我想留一个备份,有可把WIN10的安装驱动改为下载后再安装吗?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用的oppo k5,支持usb 网络共享,插电脑上识别成一个网卡

网友A:
直接备份另存就好了啊  下次手动安装下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B:
用手机共享啊,我克外地没有网经常给我的笔记本电脑用。

网友C:
解决办法1:买个免驱的USB网卡
2.现在的智能手机支持直接联网,用USB线即可

网友D:
如果是品牌的无线网卡,比如tp-link,去他的官网下载好对应系统的驱动留下备份就好了,如果官网没有win10以上系统的驱动,可以试试win8的,还有很多无线网卡在win7以上是可以由系统自己加载驱动的,也就是所谓的免驱的。你朋友下载的驱动可能版本不对,如果驱动包不是只有一个EXE单文件的形式,安装的时候可以不使用双击自动安装的方式,而是使用手动查找驱动指定路径方式安装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备份另存就好了啊  下次手动安装下驱动就可以了

但如果我换电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机共享啊,我克外地没有网经常给我的笔记本电脑用。

我不是吿诉你我的电脑没有网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办法1:买个免驱的USB网卡
2.现在的智能手机支持直接联网,用USB线即可

第2点怎么做?两边直接用USB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品牌的无线网卡,比如tp-link,去他的官网下载好对应系统的驱动留下备份就好了,如果官网没有win10以 ...

我用的就是TP-LINK(TL-WN620G)。但官网找不到驱动或者我找得不仔细)。
朋友帮我下的驱动是压缩文件,解在后要手动安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吿诉你我的电脑没有网卡吗!?

我出门在外,用手机充电线连接笔记本电脑,在手机设置里面打开usb共享网络上网的;你的手机没有开通上网的也可以上网,只有那个流量费用你可能心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TP-LINK(TL-WN620G)。但官网找不到驱动或者我找得不仔细)。
朋友帮我下的驱动是压缩文件,解 ...

如果手里有一个破无线路由器的话,也可以用无线路由器桥接手机的热点WiFi,然后电脑通过有线网卡连接无线路由器的lan口,也可以临时救急,毕竟不管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基本都板载了有线网卡的,这时候电脑就有网络了也可以联网安装驱动了,只是设置上较麻烦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出门在外,用手机充电线连接笔记本电脑,在手机设置里面打开usb共享网络上网的;你的手机没有开通上网 ...

如果是笔记本的话,基本都有无线网卡的,直接连接手机热点就行了,不需要拖根线连接手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2点怎么做?两边直接用USB线连接?

就用手机自带的充电线 插上就行了  打开设置,里面有一个可以把手机当作上网设备的选项,点了以后等一下就电脑显示连接上了  就这么简单  五六年前我就这样上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出门在外,用手机充电线连接笔记本电脑,在手机设置里面打开usb共享网络上网的;你的手机没有开通上网 ...

谢谢!原来手机内也有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手里有一个破无线路由器的话,也可以用无线路由器桥接手机的热点WiFi,然后电脑通过有线网卡连接无线 ...

问题就是要先安装网卡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用手机自带的充电线 插上就行了  打开设置,里面有一个可以把手机当作上网设备的选项,点了以后等一下 ...

谢谢!有时间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时间试试!

参考一下华为手机的设置:https://www.tianqing123.cn/kepu/10037913.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如果我换电脑呢?

换电脑也很简单啊,Upan把备份的驱动拷出来  随身携带都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要先安装网卡的驱动。

你没看懂我说的,我说的是,用无线路由器的有线口也就是lan口来连接电脑,电脑就可以上网了,相当于把无线路由器当作无线网卡使用。

网友:
下载万能网卡驱动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就用手机自带的充电线 插上就行了  打开设置,里面有一个可以把手机当作上网设备的选项,点了以后等一下 ...

感谢,有过两次路由器坏导致没法上网很苦恼,手机是无限量流量不心疼。刚试一下速度还可以,网络看电视直播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脑也很简单啊,Upan把备份的驱动拷出来  随身携带都行

这样做好像不行!我试过把一台电脑的驱动放到另一台上,结果是~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看懂我说的,我说的是,用无线路由器的有线口也就是lan口来连接电脑,电脑就可以上网了,相当于把无 ...

无线路由器能接收到手机的WIFI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有过两次路由器坏导致没法上网很苦恼,手机是无限量流量不心疼。刚试一下速度还可以,网络看电视直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华为手机的设置:https://www.tianqing123.cn/kepu/10037913.html

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做好像不行!我试过把一台电脑的驱动放到另一台上,结果是~不工作。

不会的,肯定是你安装的方式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无线路由器能接收到手机的WIFI信号吗?

很多无线路由可以直接无线链接另一个无线信号(比如手机的热点)做无线桥接,这时候你再把已经无线桥接后的无线路由器用网线连接电脑,就相当于把无线路由器做无线网卡使用了

网友F:
手机网络共享给电脑,除了热点,还可以用USB数据线。

网友G:
说的糊里糊涂,如果网络线断了,有没有无线网卡都是白搭。另外,那些usb无线网卡全是垃圾,使用体验极差,台式机还是应该装个PCIe无线网卡,也不贵,Intel双频带蓝牙的才30大几元,效果非凡,只要路由给力,一般传输都在10几兆赫/秒,下个视频也就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肯定是你安装的方式不对

这个我上网查了一下,很多人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无线路由可以直接无线链接另一个无线信号(比如手机的热点)做无线桥接,这时候你再把已经无线桥接后 ...

谢谢!我找台无线路由试试。无线路由要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机网络共享给电脑,除了热点,还可以用USB数据线。

谢谢!当时无网,心一急就想到手机的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的糊里糊涂,如果网络线断了,有没有无线网卡都是白搭。另外,那些usb无线网卡全是垃圾,使用体验极差, ...

以前一直用有线网卡都是好好的,所以也就没有装无线网卡。突然没网了,就不知如何是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上网查了一下,很多人说不行!

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以前一直用有线网卡都是好好的,所以也就没有装无线网卡。突然没网了,就不知如何是好了!

原来如此!如果考虑使用无线路由,一定要选择个好的,而且电脑上最好是选择Intel的成熟无线网卡,仅供参考:我的路由是小米的ax3000筒形路由,有点贵,¥299,网卡是Intel ac7260 WiFi蓝牙二合一,¥30~40元。而且,电脑也不能太差,那些垃圾下载机根本不行,瞎耽误功夫,至少是i3 3.4G的CPU,最具性价比是采用2、3代的i3,六十元以下。在下载东西的时候,非常快,几乎和使用以太线下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我试了一下,把驱动复制到另一台电脑,然后升级驱动(指向复制文件),但电脑说找不到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来如此!如果考虑使用无线路由,一定要选择个好的,而且电脑上最好是选择Intel的成熟无线网卡,仅供参 ...

谢谢!听上去有点复杂,有空试试!

网友H:
多种办法如果实现起来感觉还有点复杂的话我还有终极一招,把无线网卡插上,重装系统,这个网卡也是老网卡,很多系统自带的驱动的,这是最省时间的。不用拆呀设置路由桥接啥的,现在电脑有了固态硬盘后装系统最多半小时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种办法如果实现起来感觉还有点复杂的话我还有终极一招,把无线网卡插上,重装系统,这个网卡也是老网卡, ...

重装系统不一定可以找到驱动。而且原来装好的软件万一忘了装就找不到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重装系统不一定可以找到驱动。而且原来装好的软件万一忘了装就找不到了。

WN620G是一款 最大108Mbps的产品,也就是说很老了,这种老东西集成驱动的可能性是超过99%的,成功率极高,省时省效。

下载驱动是简单的事,单独下载驱动和下载集成驱动的驱动软件都可以,单独下载需要的是知道用的是哪款芯片,用集成驱动的驱动软件需要注意的捆绑软件。

玩就随便了,反正是试验各种方法,看看可行性,避免各种坑,就当研究了,反正大把时间浪费就无所谓哪种方法了。

网友I:
用手机的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WN620G是一款 最大108Mbps的产品,也就是说很老了,这种老东西集成驱动的可能性是超过99%的,成功率极高 ...

问题是我下了驱动运行肘都况MD5不对,不让装!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手机的热点。。。。。。。。。。。。。。。。

手机热点如果没有无线网卡就用不了。
前面有大神建议用USB线连接,倒是可行。

网友I:
你电脑有无线网卡,驱动就可以用啦,我在家里就是这样用的,我驻村,有时候半个月回去一次,家里就没有连接网络,用手机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电脑有无线网卡,驱动就可以用啦,我在家里就是这样用的,我驻村,有时候半个月回去一次,家里就没有连接 ...

问题就是找不到驱动。

网友I:
你找找,实在找不到买一个,狠小的,USB直插,有的内部自带驱动,插上去自动安装驱动我家里的就是用的这个,在家里找到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找找,实在找不到买一个,狠小的,USB直插,有的内部自带驱动,插上去自动安装驱动我家里的就是 ...

我家的网路已经修好了!网卡的驱动已安装。但如果我以后换电脑,这网卡又不可以用了!

网友I:
用驱动精灵把网卡驱动备份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驱动精灵把网卡驱动备份下来

好的我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