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线路由器定向天线自制方法

楼主(2022-12-29):
各位师傅,求无线路由器的制作!网上搜了不少制作方法,效果总不是太好,哪位师傅有制作经验,传授一下!!

网友:
天线是无线电讯号进行发射与接收的一个综合性元件,涉及多学科的理论,不是小作坊能够弄出来的。而且它还需要和处理使用这些讯号的主器件匹配融合,不是个简单的工程,如果你对电磁波传导理论感兴趣,不是不可以业余做做实验,但这些都需要专门的仪器,才能验证你的理论模型是否正确,个人力量很难做到!

网友:
GHZ级别的天线,你想自制,
很难达到设计的指标的。
真正的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毫米级别的误差,可能谐振频率就偏离了几十兆甚至几百兆。

最简单的办法,某鱼上直接收坏的大品牌的二手网桥,然后拆里面的天线用。这种一般只要天线不变形,是不会坏的,指标和品质,远胜一般的DIY。

当然某鱼上也有,DIY的成品卖,不过一般不推茬,因为指标参差不齐。

楼主:
谢谢回复!!真的是丝毫之差,谬以千里,,

网友:
花几百元,买一个频谱仪,一边调试一边查看发射信号强弱,调到最强就可以了,理论以后慢慢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