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收音机集成电路的问题:有没有场效应管的模拟单片收音机?

楼主(2022-12-29):
大家都知道,常见的CXA1019,TA2003等模拟收音机IC,是基于双极性晶体管的。那么有没有基于场效应管的模拟收音机IC呢?如果大家能推荐几款内建功放的产品就更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
以前玩收音机的时候,场效应管都是分立元件。用在高放混频,好像sharp的555、777

网友:
好像没有

网友A:
有的,全BiCMOS的单片TEA5777;AM波段MOS输入的单片有TEA5710、11、12、57、59。

目前看到的都是TEA的。

网友B:
据老衲所知,只有一款,部分场效应管,且不含功放。
TEA57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全BiCMOS的单片TEA5777;AM波段MOS输入的单片有TEA5710、11、12、57、59。

目前看到的都是TEA的。 ...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TEA5777虽然是全MOS而且不是DSP的,但遗憾的是还是需要单片机控制,太复杂了。
TEA5710/11/12/57/59只是AM输入是场效应管,其它部分还是双极性管构成的,要是只是FM输入不是场效应管还可以勉强接受了。
所以还有使用传统调谐方式但全场效应制程的收音机IC吗?要是能有音频功放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老衲所知,只有一款,部分场效应管,且不含功放。
TEA5711。

实在太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