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可以解密GAL16V8D

楼主(2022-12-29):
哪位大神可以解密GAL16V8D  有偿服务

网友:
以前解密过,把输入输出搞清楚,用编程器(当时的ALL07河洛)穷举即可,用不了几分钟。

网友:
16V8这个级别能做啥……不如直接根据功能正向开发

楼主:
想抄一个板

楼主:
是一个ISA 接口

网友A:
GAL16v8.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L16v8.

什么意思

网友:
加点有价值的信息.

网友:
16v8,属于可编程逻辑器件pld,需要有芯片逻辑分析器可以解读配置程序

网友:
到马云价找,肯定有高手,不过是收费的。

网友:
我有个RF1800编程器能解密,以前用过,现在不知行不行了,要在win98下操作

楼主:
RF1800 我也有  16V8B可以解  16V8D 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