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干电池仓导电弹簧发红异常

楼主(2022-12-30):
维修一个使用4节电池的玩具,发现电池弹簧(负极)有烧焦变形、变色痕迹,也听对方说看到过这个弹簧发红的现象。

查了一些资料,分为两个原因:
1、电流过大,根据焦耳定律  Q=I*I*R*t,当电流过大(比如短路)之后,随着时间的推进,发热量Q会越来越大,完全可以达到烧红电池弹簧的温度

2、根据电化学理论-阳极保护。弹簧和导电片的材质满足了这个电化学保护的需求,于是发生了上述情况,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这个玩具用了有一年了,才发生这样的事情。

各位大佬怎么看呢?

楼主:
从弹簧症像上看不是腐蚀的,

网友A:
看图片 像是漏液腐蚀了

以前玩镍氢电池  不小心短路了 见过电池弹簧烧红的情况

干电池的内阻大 不会烧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 像是漏液腐蚀了

以前玩镍氢电池  不小心短路了 见过电池弹簧烧红的情况

我也认为干电池的内阻大,根据焦耳定律,加上散热情况存在,应该不会,,,但是加上电化学效应可就存在这个可能了。。。。重要的是我也看到过干电池使弹簧发红的情况,

网友:
我说一个因素吧:
电池弹簧普遍采用镀镍工艺,以保护弹簧基材。但是镀镍之前是先镀铜,俗称打铜底。
电镀镍工艺不好或者镍镀层比较薄的时候,使用一段时间就会露出铜底,表现为基材发红。
我猜大概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B:
如果是短路把电池弹簧都烧红了,那么为什么安装弹簧的塑料没有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短路把电池弹簧都烧红了,那么为什么安装弹簧的塑料没有融化?

塑料也融化了,好在是阻燃材料,不然,就火了

网友:
看起来像是短路造成的电流过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