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MC3361是窄带接收,那它的带宽到底如何呢?

楼主(2022-12-30):
都说MC3361是窄带接收,那它的带宽到底如何呢?
比如10.7MHz的载波,上面调制了2种不同频率的信号420KHz和480KHz,调制度大约10%,这两种频率交替变化,变化速率约20KHz,那这样的信号可用MC3361这样的芯片来接收、鉴频输出吗?需要最终得到20KHz这个矩形波信号。

网友A:
哪能用这么高的调制频率,20KHz的带宽通常频偏只有5KHz左右。

楼主:
主要是载波、副载波、信号这3个已经是固定了,现在就是看如何接收,看MC3361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
MC3361的第8脚,外接的鉴频线圈,LRC并联的,把电阻减小,降低Q值,不就拓展了鉴频器鉴频的频率范围吗?那是不是带宽就变大了?
不明白的是,MC3361所说的窄带,到底是指哪方面的带宽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能用这么高的调制频率,20KHz的带宽通常频偏只有5KHz左右。

是不是也行啊。
我的理解,20khz是调制频率,就是扫频速度。其电压振幅控制频偏,比如1V控制200khz@10Mhz频偏。电压由0--1v,频率9.8MHZ--10.2mhz。

问题是,频偏±200khz,中频如果是455khz,则带宽255--655khz。滤波器不成立,检波线圈不成立。

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现在简化一下:把10.7MHz的信号检波,即得到副载波420KHz和480KHz的2FSK信号,这两个频率交替,每个持续时间50uS,即交替变化的频率是20KHz。
现在就是要把这420KHz和480KHz的2FSK信号用3361来鉴频,期望得到如下结果:
输入420KHz时,输出电平;
输入480KHz时,输出电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简化一下:把10.7MHz的信号检波,即得到副载波420KHz和480KHz的2FSK信号,这两个频率交替,每个持续时 ...

输出就2选1.这样检波一个就行。
为什么检波2个呢?

就是有和无的关系。

网友C:
第8脚接的20K电阻,阻值超大,带宽超窄,灵敏度超高;阻值超小,带宽超宽,灵敏度超低
早期的比例遥控接收用这颗芯片,不接那个电阻;好像有专用芯片解调FSK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就2选1.这样检波一个就行。
为什么检波2个呢?

2FSK信号,只检测一个频率的话,可能因为临近频率干扰,效果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8脚接的20K电阻,阻值超大,带宽超窄,灵敏度超高;阻值超小,带宽超宽,灵敏度超低
早期的比例遥控接收 ...

谢谢,这个好像只能工作在300KHz以内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好像只能工作在300KHz以内哦

MC3361不能直接解调FSK,LM567可工作频率可达到500KHz;中频是多少,您自己说了算

网友D:
FSK传输有很多专用芯片,用MC3361来解调FSK信号不是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3361不能直接解调FSK,LM567可工作频率可达到500KHz;中频是多少,您自己说了算

谢谢!我看了下资料,LM567锁定一个频率延迟时间是毫秒级(有人测试约5毫秒),用在我这单个频率持续才50微秒的信号,可能没法锁定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FSK传输有很多专用芯片,用MC3361来解调FSK信号不是很合适。

请问不合适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了下资料,LM567锁定一个频率延迟时间是毫秒级(有人测试约5毫秒),用在我这单个频率持续才50 ...

"必应"搜一下,软件/硬件调制/解调有现成的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不合适的原因是什么呢?

MC3361原设计是用于对模拟FM信号的解调,比如传统的FM信号,其性能也蛮好的。

当然,对于2FSK信号你可以用,但由于中频及带宽的原因,数据速率及性能也受限。

如果它的中频是10.7MHz,那么,带宽做宽一点,调制速率也可提高,其可用性岂不是更好。

网友:
估计带宽可能取决于陶瓷滤波器。±10khz@6db。

网友B:
引用 楼主:
2FSK信号,只检测一个频率的话,可能因为临近频率干扰,效果不太好。

可问题是,如果在这两个频率接收之外,显示什么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问题是,如果在这两个频率接收之外,显示什么电平?

在这两个频率之外,显示不确定电平也没关系,只要在这两个频率输入时一定判断准确即可。

楼主:
回归到发帖的主题,到底MC3361说的窄带,是指哪方面的带宽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归到发帖的主题,到底MC3361说的窄带,是指哪方面的带宽窄?

3361怎么会带宽窄?看您也不是才接触的初学者,您知道带宽是什么决定的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61怎么会带宽窄?看您也不是才接触的初学者,您知道带宽是什么决定的对不?

元老就是元老,巧妙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归到发帖的主题,到底MC3361说的窄带,是指哪方面的带宽窄?

我也是最近接触到mc3361/mc13135 (参考我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37&pid=24863840 ),对你的问题有一些了解。既然看到帖子了,也算是有缘人,就把我自己的理解说出来,与各位交流。

1、 为什么说MC3361窄带?首先,任何东西都是相对的。这个“窄带”是相对谁呢?是标准的FM广播,那里的带宽通常在100KHz(单边,双边就是+/-100KHz,总带宽200KHz),除了单声道之外还有19KHz导频,立体声等等,现代还有RDS数据。而3361的带宽是多大呢?根据手册第5页图7 (Figure 7, Filter Amp Response)可以稍微看出来,大约是10KHz时就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了。那倒底可用带宽是多少,就要看你具体的应用了。

2、回头看1楼和6楼提供的信息,请允许我大胆提出一个质疑:你确定问题需求里面,420KHz/480KHz是相对10.7MHz而言,不是相对450KHz的中频?我的质疑基于两个直觉,而违反工程直觉的东西,要么是错的,即使对方真这么提出的需求,也是要与对方沟通进行纠正的。第一个直觉就是你自己也一直纠结,网友也指出来的,这两个副载波相对中心频率10.7MHz太远了。FSK归根结底还是基于调频技术,还是要用鉴频,你这个带宽10MHz以上,还是单边,说实话,不可理解。第二个直觉,基于数学的美感,(420+480)/2=450KHz,这说明,设计上,才用450KHz的中频才是这两个副载波频率的完美契合,而不失扭曲到10.7MHz. 所以,请理清楚需求:副载波的频率,如果按照10.7MHz的中心频率来说,是不是 10.7MHz +/- 30KHz。如果按照450KHz的中频,是不是450+/-30KHz?

3、回到你在6楼和另外一个地方提到的:如果不是这两个频率,会得到怎么样的频率?这个得回到FSK以及底层FM解调的原理。[警告,下面是我自己的理解,可能有错]。   本质上,FM的调制和解调是在频率到电压之间的映射和转换:假设我们要调制说话的声音,那么时间域上,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电压曲线,在某个时刻t0时,电压为v0,那么调制时,就是将该电压v0调制到某个频率偏移delta_f0。理想条件下,这种调制关系应该是线形的:电压增加alpha倍,频偏delta_f0也应该增加alpha倍。解调时,这个过程是反的:在某个时刻t1, 我们看输入信号相对某个中心频率(通常这就是中频)的频偏f1,然后把这个频率偏移转换/映射为一个电压值v1。在连续时间域上看起来,解调之后的信号,就变成一个连续的电压变化曲线。理想状态下,这个出来的电压曲线就是我们在发射端用来调制的声音信号。上面这个解调过程,就是鉴频,这是接收端的核心。鉴频有很多方法。MC3361以及mc3362/mc13135里面会用到quad coil,基于的是正交鉴频。我的理解,这个quad coli其实就是一个频率为中频的谐振中周(比如450KHz)。当然,需要作一些调节,目的是利用谐振曲线的边沿要完成频率到电压的转换:在边沿,增益是一个随中频频率偏移量而下降或上升的曲线。

这个正交鉴频的具体作法,本质上是一个乘法器。见图(截取自mc3361数据手册第4页,图4)。8脚的信号与Q74与C5 10pF连接,C5的另外一端其实连接的是限幅放大后的信号,这里C5的作用是做90度相位转换(即cos()变sin(),而cos()和sin()是一组正交信号)。quad coil对不同频率产生的电压变化被Q74放大之后送到Q75/75/77/78。那一堆你不需要看懂,只需要理解是做乘法操作就可以了。乘法产生的倍频信号会被过滤,低频信号放大后被送到9输出。

这就是MC3361的鉴频过程。简单地说:不同的输入频率就会被映射到不同的电压。

回到你的问题,420KHz和480KHz,如果中频是450KHz的,会被映射到两个不同的电压。这是MC3361和所有FM鉴频器能做的事情。其它的频率,也会被映射到某个电压,或大或小。

再回到你的2FSK的问题。如果你确认是用的2FSK,那么理论上,收到的信号不会有420和480KHz之外的频率。实际中,当然会有干扰,这种干扰肯定也会反映在鉴频器的输出电压。

那倒底是0还是1呢?这个要回到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交界的地方:模拟电路的信号要到数字域,必需经过转换,简单地将就是通过电压比较器:高于某个电压门限,那么就是1,低于那个门限,就是0。当然,为了提高工作可靠性和稳定性,也可以设计为两个门限电压并引入第三态:高于1对应的电压门限时,才被认定为1,低于0对应的电压时,才被认定为0,在这两个门限之间的信号,被认为是过渡状态,一般不会触发逻辑动作。

所以,你不要纠结其它频率是什么电平信号,这本质上看你的设计,要看你的需求,包括速率,误码率等。

祝各位元旦快乐!

补充内容 (2023-1-6 10:42):
根据新学东西对上面正交鉴频理解做个修正:quad coil是一个移相网络,谐振点频率通过时,容抗=感抗,相位不变;其它频率信号通过时,容抗 != 感抗,从而表现出相位超前或者落后的,而这个相位差决定了鉴频输出大小

MC3361频率响应

MC3361频率响应

MC3361正交鉴频

MC3361正交鉴频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最近接触到mc3361/mc13135 (参考我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redirect& ...

很佩服您的洋洋雄言。楼主要的是带宽,并不需要这么多的大菜,很难消化的。
您的那个频率响应图是鉴频之后经过滤波放大器产生的,跟楼主的原意恐怕有距离。
事实上您提到了“450+/-30KHz”,解决方案已经具备了。
但楼主的误解并未解决,他认为必须有两个同时存在的中频信号需要处理...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佩服您的洋洋雄言。楼主要的是带宽,并不需要这么多的大菜,很难消化的。
您的那个频率响应图是鉴频之 ...

您说的是

很惭愧,说话比较罗嗦。

后面半段关于鉴频的,其实也算是我自己刚学习的一些东西的自我总结,想用鉴频的方法来接收CW信号。正好碰到跟楼主这个帖子,没忍住。这个自制力的确要加强。

一般人才,被动地、机械地学习知识;中流人才,主动地学习方法,能够在一个领域内有所成就;顶级人才,能自己思考和总结元方法(方法的方法)和哲学,通过跨领域的迁移进行创新,成为大师级的人物。

与诸位共勉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耐心解答!
我的应用,不是收音机,只是与收音机有类似之处,想采用3361也只是用它的鉴频功能。之前用N E 6 0 5芯片已经实现,但由于6 0 5已经停产要找替代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耐心解答!
我的应用,不是收音机,只是与收音机有类似之处,想采用3361也只是用它的鉴频功 ...

NE605属于被淘汰的,SA605是它的替代品,立创商城上有卖,至少有些存货,价钱另说。另外,SA605还有一系列功能相似的产品,例如功能相同、但是性能指标要稍微差一档的SA615,还有其它的功能类似、引脚稍有不同的型号,你可以查文档。另外,SA605本身是SA/NE602+SA/NE604的结合体,如果你只想要SA605的鉴频功能而不需要那个混频器,那么SA604应该也能满足你的需求,具体可以参考技术文档

网友:
MC3361是为模拟调频信号解调而设计的,数字FSK解调你可以应用它,但不是最好的方案。

对于2FSK信号的接收,通常有相干检测与非相干检测两种方法。

2FSK信号下变频后,在中频得到两个频率信号F1与F2。

1. 非相干解调方案:F1与F2分别通过各自的带通滤波与包络检波,然后输入到抽样判决器进行电平判决
  (是1还是0)。
2.  相干解调方案:需要产生2个同步信号,包络检波替换成乘法器+低通滤波器,最后进行抽样判决。

不管是相干解调还是非相干解调都需要用到码元同步信号。

对于CW信号,因为只有1个中频频点,所以解调系统不管是相干还是非相干都只有一个支路,没有2个

支路的输出比较。你可以把另一个支路看成固定电平0V。

网友:
如果是做着玩,只要玩的开心就好
如果是用在产品上的,就用成品数传模块,体积小巧,物美价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