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型的晶体管测试仪

楼主(2022-12-30):
看到别人用的警惕管测试仪,有一种盒子大小的,不知道哪一种好,不要太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右边那个可能便宜一些,买来玩玩

这个东西,俄罗斯开源作品,国内大量仿制的,价格和功能都有很大的差异,已经很多年了。可以测正常的元件(不限晶体管,电阻电容都可以测),精度一般(有可能比指针表还低),使用也方便。但是,测坏元件或者性能差的,可能会出现奇怪的结果。

看参数,分辨管脚------方便。验证元件是否损坏,最好和其他仪表联合使用,防止误判。

网友B:
我用的是这两种,多一的功率大些,适合测量大功率管子。

网友:
T7一般用来识别管脚、筛选小功率管子,
现在好像出新版本的了。

网友C:
本人现在好像没有测晶体管的需求,
一般用三极管都是电平转换,
小三极管现在一买一大包,
很便宜而且一致性都还可以,
不用测直接上板,很少有坏的。
除非要挑选三极管对,
可能需要测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这两种,多一的功率大些,适合测量大功率管子。

右边那个可能便宜一些,买来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边那个可能便宜一些,买来玩玩

都不到200元,右侧小的要贵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现在好像没有测晶体管的需求,
一般用三极管都是电平转换,
小三极管现在一买一大包,

对,一般都是配对用。

网友:
适合在同一条件下做比较,毕竟测出来的参数,跟测试条件直接相关。
我测大功率管时,都是放到加热台上,预热到工作时的温度,然后再读数。

网友:
右侧的简单测试 比较直接明了,右边的可以测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俄罗斯开源作品,国内大量仿制的,价格和功能都有很大的差异,已经很多年了。可以测正常的元 ...

看过评价,很一般,暂时不想买了,

网友A:
其实,这个东西自己做一个,也方便,资料网上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东西自己做一个,也方便,资料网上都有,

哪里有入门资料,想弄一个测电感

楼主:
现在是还差一个测量电感的仪表

网友E:
电桥镊子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桥镊子如何?

不懂,对于我是一个高深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入门资料,想弄一个测电感

一乐电子论坛,十多年前就开始做晶体管测试仪了,328的,644的,各种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还差一个测量电感的仪表

单独测电感的小仪器不多,一般都是电桥,或电容电感表。

网友:
测电容误差大的一匹,相比较万用表来说

网友F:
我的经历:买了一个LCR-T4,根本是个笑话,三极管3DG6测成单向可控硅,3AX31B测成电阻,小功率双向可控硅也是测成电阻。BU406测成二极管,服务根本没有,只好退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电桥镊子如何?

什么型号的电桥夹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这两种,多一的功率大些,适合测量大功率管子。

  这个多一用过,测量晶体管,稳压管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什么型号的电桥夹子?

镊子非夹子,适用于测试贴片元件,尤其是二极的贴片元件。网上开源或不开源的多如牛毛,某宝某鱼也大把有的是。

网友:
80年代《无线电》上有一篇谭维钢的文章,就是制作晶体管测试仪的,后来武汉电子仪器厂生产过,90年代后有改进。你可以搜索一下,这个仪器我在1985年从北京买了,里面的高压发生器设计有点BUG让我改进后用了20多年,对付一般直流参数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镊子非夹子,适用于测试贴片元件,尤其是二极的贴片元件。网上开源或不开源的多如牛毛,某宝某鱼也大把有 ...

谢谢!

网友:
dy294,在加一个手持式的LCR表就够用了,

网友H:
以前一般就是用万用表测试下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一般就是用万用表测试下放大倍数。。。。。。。。。。。。。。。

是,以前这个已经足够了,
现在不一样

网友:
是的,现在的要求已经不能满足了

网友:
专业测试晶体管性能,得上图示仪;一般测量直流参数,多一294或峻岭294/295都可以;那个小的,型号很多,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测量电阻、电容、电感、hfe、Vbe等等,自动分辨晶体管的管脚,也是很实用的

网友(2023-02-05):
不要纠结。晶体管测试仪准备一个吧,不吃亏。判断管脚方便快捷准确。功能多,至少作为参考非常不错。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的经历:买了一个LCR-T4,根本是个笑话,三极管3DG6测成单向可控硅,3AX31B测成电阻,小功率双向可控硅也 ...

我也有一个晶体管测试仪使用多年。你的故障在我看来是接触不好,就会出现。保证管脚干净接触好,三极管显示其他基本是管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俄罗斯开源作品,国内大量仿制的,价格和功能都有很大的差异,已经很多年了。可以测正常的元 ...

只能定性(大概是什么元件),不能定量(准确的元件参数)。

本人几年前也仿制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镊子非夹子,适用于测试贴片元件,尤其是二极的贴片元件。网上开源或不开源的多如牛毛,某宝某鱼也大把有 ...

图现成的,我也在某鱼上买了一个,90,那小玩艺要求不高的话感觉还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一个晶体管测试仪使用多年。你的故障在我看来是接触不好,就会出现。保证管脚干净接触好,三极管显 ...

你看看LCR-T4的插座,就不会有接触不良的问题,而我测试的元件,都是已经在万用表(数字和指针标都有)先测试过了,保证元件是好的,这个我当时和商家沟通时,都有视频和截图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你看看LCR-T4的插座,就不会有接触不良的问题,而我测试的元件,都是已经在万用表(数字和指针标都有)先 ...

我的这个版本是最早的,那个插座压杆向右,我昨天看这个帖子后看了一下淘宝,有的版本没有穿透电流ICEO.我的一直使用没问题,偶尔一两次识别错误,把三极管显示二极管,搽试管脚,再仔细压好,就正常了。版本号MGE328 V1.20,供电我使用锂电升压板到9V,接电源开关。非常好用省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的这个版本是最早的,那个插座压杆向右,我昨天看这个帖子后看了一下淘宝,有的版本没有穿透电流ICEO ...

现在流行的测试仪哪些有测试穿透电流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俄罗斯开源作品,国内大量仿制的,价格和功能都有很大的差异,已经很多年了。可以测正常的元 ...

这东西是德国人搞的,一开始的设计来自 von Markus Frejek,后来由 Karl-Heinz Kübbeler (kubi48) 接手,没有俄国人什么事情 ......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这东西是德国人搞的,一开始的设计来自 von Markus Frejek,后来由 Karl-Heinz Kübbeler (kubi48) 接手 ...

10多年前国内开始流行的时候,资料都是俄文的,俄文网站的内容一直在更新,所以我认为源自俄罗斯,我也没有考证。我第一次听说原创是德国人。。。。。。不过可以肯定国内都是仿制的,改进的,不是原创的。也为很多商家创造了很多利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多年前国内开始流行的时候,资料都是俄文的,俄文网站的内容一直在更新,所以我认为源自俄罗斯,我也没 ...

人家开源的时候就说了,仿制、赚钱都没问题,但是国内有部分商家没有按照开源协议把自己改进的部分也开源出来,这就有点儿不讲究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流行的测试仪哪些有测试穿透电流的?

现在的不知道。我看和以前的显示内容不一样。

网友K(2023-12-15):
引用 网友I:
我的这个版本是最早的,那个插座压杆向右,我昨天看这个帖子后看了一下淘宝,有的版本没有穿透电流ICEO ...

这个Ic=0.97,是最大的电流?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这个Ic=0.97,是最大的电流?

只是参考,基本不看。这个仪器我只是当做分辨管脚使用,非常好用。晶体管直流参数我有峻岭294/295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只是参考,基本不看。这个仪器我只是当做分辨管脚使用,非常好用。晶体管直流参数我有峻岭294/295

这个“晶体管直流参数我有峻岭294/295”有图片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这两种,多一的功率大些,适合测量大功率管子。

老郑师傅,你觉得这两个用途上有什么不一样?例如,左边的是不是测量大功率管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晶体管直流参数我有峻岭294/295”有图片吗?

闲鱼有,直接搜。

网友B:
引用 网友K:
老郑师傅,你觉得这两个用途上有什么不一样?例如,左边的是不是测量大功率管好些?

是的,我测TO-3大草帽都用左边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测TO-3大草帽都用左边的。

是不是右边的测不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右边的测不出?

没试过T7测大草帽,因为不好接线
但T7功能多,还能测 L、C、R 等。T7我主要用它分辨管脚和管子极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T7测大草帽,因为不好接线 。
但T7功能多,还能测 L、C、R 等。T7我主要用它分辨管脚和管子极 ...

刚才试了下,T7可以测大功率管,多一用 Ib=10mA档 测的读数跟T7差不多。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刚才试了下,T7可以测大功率管,多一用 Ib=10mA档 测的读数跟T7差不多。

你的意思是左边的用我圈住的挡位?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这个“晶体管直流参数我有峻岭294/295”有图片吗?

这个是网上找的数字显示,我的是指针的。记得我以前曾经上传过说明书在资料区。

网友:
指针式型号是295的

网友:
谢谢53、54楼两位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的意思是左边的用我圈住的挡位?

是的,多一能简单地设置测试条件,这个T7做不到。

网友:
还有一种武汉大江出的TD-2多用测试仪。借用坛友的图。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T7测大草帽,因为不好接线 。
但T7功能多,还能测 L、C、R 等。T7我主要用它分辨管脚和管子极 ...

这个测量“L”与标称的误差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测量“L”与标称的误差很大

所以,功能全不如精

网友(2024-05-05):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网上找的数字显示,我的是指针的。记得我以前曾经上传过说明书在资料区。

1995年花了240元买的。好贵啊!前几天改成用锂电池了。家庭维修线路还可以用测试仪的高压输出判断线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