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组合机

楼主(2022-12-30):
我的这件作品是在今年年初就开始设计了,第一张图纸是2022年3月17号完成的。在2021年就有这样的一个打算要做一台组合机,就像七八十年代市面上流行的四喇叭一样。但在当今年代可以赋予更高级的功能和生命。

一定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制作这样复杂的组合机?有一台车机就可以搞定了。的确,车机基本具备组合机的所有功能。但我个人觉得,车机是企业专门为汽车打造的产物,感觉不够大气和漂亮。但自己DIY可以检验自己的设计和制作能力,同时选择专业的插件也是非常时尚和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好,真的非常漂亮,让人垂涎欲滴,顺便想请教一下,新手小白,请勿见笑:同时打开两路或三路,会同时播 ...

可以同时播放那就是混音了,但我想没有不会有这样傻的人吧,那究竟要听什么呢?

楼主:
作品制作过程图片如下:
0)2022年3月17日设计的第一张图纸.jpg
3)机箱后侧隔板安装示意.jpg
8)音箱上挡板加工尺寸.jpg
9)机箱内隔板加工尺寸.jpg
10)机箱内上下隔板使用空间.jpg
12)箱体音箱挡板俯视CAD绘图.jpg
17)机箱底板散热及开孔CAD绘图.jpg
18)左侧板散热及声音开孔CAD绘图.jpg
19)右侧板散热及声音开孔CAD绘图.jpg
20)后面板散热开孔CAD绘图.jpg
21)亚克力机箱所有的材料切割完成.jpg
22)机箱组装后正面图片.jpg
23)机箱组装后面板样子.jpg
26)面板器件控制实物位置排列.jpg
27)TDA7297蓝牙功放2.0双声道为主功放模块.jpg

楼主:
在我第一次制作蓝牙放音机的时候就感觉这磁带机不错。所以在这一次DIY之前,就一直在网上找同款的机器。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竟然给我找到了,之后就果断拿下!

在这里首先能够通过自己的想法DIY去实现你想要的东西,其次现在市面上与音频相关的模块电路,很多都具备蓝牙功能。模块化的形式除了模块电路外,这个机器是三大独立的模块插件组成,从外观上看更加时尚和漂亮,而车机是共用一个显示屏显得有点拥挤。

从机器本身来说,磁带机功能最强大,可以调速、选择磁带旋转方向、录音和电子数字计数功能,磁带放置位置是大仓门结构,窗口样子有点像过去的四喇叭,很有怀旧的味道。。。

CD机没有采用传统的伸缩仓结构,那是为了缩小整体体积。采用目前这种形式吸入碟片结构体积更小。虽机器体积小但具备CD机的所有功能,另外独立的工作状态显示窗口更漂亮,我最喜欢是随机选择功能,看着机器显示窗口跳动字符,随机选择曲目非常好玩和有意思。。

收音机功能一般,普通收音头所具备的功能都具备没有什么新意。

组合机的设计之初就有现在这个样子的想法,几块面板紧贴在一起,就像曾经组合机的样子。但为了缩小体积设计制作更加紧凑,采用两套独立声音系统。一般性听听可以用最上层左右两侧的全频小喇叭,音质还算可以(虽然不能与木质大音箱去比)。

如果感觉小喇叭的声音不够理想的话,可以关闭侧壁的小喇叭而选择机器背面的JBL小音箱,这个小音箱音质更加好听一点了。我不是刻意要用这个JBL小音箱,只是孩子淘汰不要了让我网上卖掉而选用的,音箱虽小但音质非常不错!

机器外壳采用亚克力全透明材料,更加漂亮和时尚。可以通过透明的外壳看见机器内部的结构和灯光。另外因为采用三个独立系统,电源开关也采用完全独立的按钮式开关自下而上,分别可以选择磁带机、碟片机和收音机,每个按键开关都自带LED灯的,这样既然美观又实用。

自我感觉这个紧凑型的设计不错,体积虽小但组合音响应有的功能都具备,另外还有一个老式组合音响不具备的功能那就是蓝牙功能,凡手机上的任何音频信号都可以被这个机器所接收和放大。。。

楼主:
作品制作过程图片之二:
29)高级的磁带录放音机芯.jpg
30)与前面设计制作的同款磁带机芯.jpg
31)倒置的各类机芯水平排列组合.jpg
32)安装前的实际位置测试,后音箱位置检查.jpg
33)为缩小机箱体积,后音箱设计需要手指伸进机器控制.jpg
34)右侧面看手指伸进机器控制.jpg
35)面板部分电子部件安转.jpg
37)检验扬声器与隔板之间间距是否合适及粘连固定机器撑脚.jpg
38)喇叭边框与第三层隔板四毫米间距满足设计要求.jpg
39)俯视可见最上层隔板,将承担机器所有分离元件和模块电路.jpg
40)机器框架内三层隔板将承担不同的作用.jpg
41)面板切割了三次才完成,尺寸不对、开裂,最后才完成.jpg
42)面板最后一次切割不敢大意.jpg
43)三个插件放置在面板上,检验尺寸和缝隙.jpg
44)正常使用的样子,三个插件放置在面板上.jpg
45)最上层隔板准备设计选择安装电路模块位置.jpg
46)主要的器件和模块基本安装完毕,准备放入机箱内.jpg
47)俯视最上面模块电路.jpg
48)还差一步,即将进入电器线路安装阶段.jpg
49)音量电位器固定支架.jpg
50)最后一个切割材料,电位器固定支架CAD绘图.jpg
53)面板开关旋钮电器开始安装.jpg
55)面板开关除音量电位器全部完成.jpg
56)最后四个线和面板音量电位器还未安装完成.jpg
57)通电检查电器安装是否正常.jpg

楼主:
作品制作过程图片之三:
58)通电检查电源、功放和蓝牙系统.jpg
59)第二层插件通电检查工作状况和指示灯.jpg
60)通电第二层聆听CD碟片机器工作.jpg
61)通电第一层聆听磁带机器工作音乐.jpg
62)夜间的使用灯光显得更加漂亮.jpg
63)面板太厚了没法固定,不得不为音量电位器增加一个支架.jpg
64)终于可以看见机器全部完工的样子.jpg
66)机器磁带机工作状态.jpg
67)机器碟片机工作状态显示.jpg
68)机器磁带机
70)机器右侧内部开关连接线和小音箱.jpg
71)机器背面可见JBL音箱和碟片机箱.jpg
62)夜间的使用灯光显得更加漂亮.jpg
73)组合机电路框架模块结构.jpg

网友B:
这图纸画得可美了,字体也是相当的工整美观,可见当年在厂里是高级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纸画得可美了,字体也是相当的工整美观,可见当年在厂里是高级工程师!

谢谢朋友鼓励,这些绘图是基本功啊,当年这些技能必须的否则很难混的。。。

网友C:
楼主长期酝酿,终于将机器成型,祝贺!

感觉,它的特点:

紧凑,美观,实用,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产品;

图文并茂,为你点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长期酝酿,终于将机器成型,祝贺!

感觉,它的特点:

谢谢朋友的鼓励和支持!的确,为了缩小体积尽量压缩空间结构。因为是三层结构在图纸设计和CAD作图时就多次撞车(尺寸出现偏差),不得不多次修改图纸设计,但现在好了,终于完成了自己最复杂的作品。。。看来自己还没太老(起码大脑思维还没老)。

网友D:
班门弄斧的说一下自己的直观感受:
1、能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设想实现心中的想法,输出了成品,必须点赞!
2、美中不足,透明亚克力外壳使用后,内部走线如果再条理一些,势必成为可近观亦可亵玩焉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班门弄斧的说一下自己的直观感受:
1、能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设想实现心中的想法,输出了成品,必须点赞!
...

朋友讲得在理!原来是想这样搞的,但家多了个小家伙时间太少了。我是个做事要求完美的人,按过去我做事这样乱七八糟的走线肯定不行的,不过还是要谢谢朋友的点评!

网友E:
恭喜W版大作终于完成!作品外观漂亮,制作精细!这活我也只有看的份,要我那是绝对做不出来的!再次为W版点赞!并期望能获大奖!

网友F:
大工程,好手艺,完美组合,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工程,好手艺,完美组合,羡慕。

谢谢朋友的鼓励和支持,说实话这件作品是我所有作品中最上心的!
因为是多个模块组成相互牵制尺寸多次撞车,不得不多次修改图纸尺寸。。。不过现在好了终于做完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W版大作终于完成!作品外观漂亮,制作精细!这活我也只有看的份,要我那是绝对做不出来的!再次为W版点 ...

谢谢朋友的鼓励和夸奖,其实就是一哄自己开心的东西,能够活动手脚和大脑,不要老年痴呆太早

网友A:
版主好,真的非常漂亮,让人垂涎欲滴,顺便想请教一下,新手小白,请勿见笑:同时打开两路或三路,会同时播放吗?电流信号强的那路会不会进入电流信号弱的那路播放器内?

网友G:
做工精致,真是精品,为W版点赞,期望能获大奖!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工精致,真是精品,为W版点赞,期望能获大奖!

谢谢的朋友鼓励和支持,得不得奖不重要,对于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开心快乐最重要!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作品制作过程图片之三:

能工巧匠,让人口水流的一地!

网友I:
       这个应该是大工程呀,仅仅设计也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何况还要制作和调试呢!
       亚克力透明的外壳非常漂亮。

网友J:
从细节看楼主这台组合机的确是动了脑筋下了大力气的,必须赞一个。

网友K:
为做这台参赛机楼主辛苦。其他的不说,就是机壳板 前,后 上面的那些非常规整的,不同形状的几百个孔做的非常辛苦吧,叫人看了非常的养眼。赞一个!

网友L:
好手艺,把电子产品做成了工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手艺,把电子产品做成了工艺品。

谢谢朋友鼓励和夸奖,希望再做电子玩意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做这台参赛机楼主辛苦。其他的不说,就是机壳板 前,后 上面的那些非常规整的,不同形状的几百个孔做的非 ...

谢谢朋友的鼓励和夸奖!的确,这件作品是我所有制作的作品里面做的最辛苦的,因为机箱里面是多层结构尺寸相互牵制的,手绘多次出现撞车(尺寸不对无法安转)只能多次修改尺寸,所以用电脑绘图就有这点好处,可以很快发现问题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从细节看楼主这台组合机的确是动了脑筋下了大力气的,必须赞一个。

谢谢朋友的鼓励和夸奖!的确,这件作品花了很多时间,手绘的很辛苦多次修改尺寸,真是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应该是大工程呀,仅仅设计也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何况还要制作和调试呢!
       ...

谢谢朋友鼓励和夸奖!设计花费的时间漫长,多次修改结构和尺寸。相对讲机箱做好后安装和调试就显得非常简单了,因为都是成品模块只要不接错线一次通电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工巧匠,让人口水流的一地!

谢谢朋友的夸奖!

网友M:
既然用亚克力做外壳,为什么不直接用亚克力胶粘。就把后面板弄成活的(螺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M:
既然用亚克力做外壳,为什么不直接用亚克力胶粘。就把后面板弄成活的(螺丝固定)。

谢谢朋友的关注,用胶水和螺丝各有利弊,胶水相对整体一点,但粘连不好也很麻烦特别是东西比较重的话,我现在这个机器净重7公斤,应该讲是相当重的了,还有一点就是不便于安装,我都准备在机器两边增加耳朵便于搬运。用螺丝就非常好了,随便可以拆卸那一面便于安装和能够承重。还有就是看看机器的最右边有一列按钮,如果是粘连的话,焊接和安装就非常不方便了因为每一个开关都有三个线。。。

网友N:
制作精细!这活我也只有看的份,要我那是绝对做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制作精细!这活我也只有看的份,要我那是绝对做不出来的!

谢谢朋友的夸奖!其实还好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复杂,实际上很多事情你只要耐心和认真去做,没有那样难。。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手稿,显然是以前用绘图板手绘设计图纸出身的。

没错,70年代在中科院工作的时候,很多工程技术上的东西都是需要用手绘图纸制作的,多年的工作养成了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O:
CAD制图软件有阵列功能,画这种重复均布的图形,最多一分钟的事情。

对于年轻人来讲CAD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对于我们这样的年纪来说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不是太熟练。不过也多亏CAD因为多层结构,手绘很容易出错而电脑很容易就发现尺寸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O:
CAD制图软件有阵列功能,画这种重复均布的图形,最多一分钟的事情。

绘图虽然容易但机械加工需要更换不同的刀具,不断地更换工件等,这就不知要多长时间了。很多事情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费工费时了。

网友K:
请问用大功率激光切割也可以加工有机玻璃板吗?那就是说各类绝缘板也可以用它加工了?我以为它只能切割金属材质的物料呢。

网友P:
引用 楼主:
作品制作过程图片之三:

W版主这个组合做得很漂亮,能工巧匠。这个卡座很漂亮哪里可以买到,请告知我也想搞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W版主这个组合做得很漂亮,能工巧匠。这个卡座很漂亮哪里可以买到,请告知我也想搞一个。谢谢!

这机芯的卖家只有闲鱼才有各类电子配件卖,但现在这款机芯早已经卖完了好像是二年前的事,现在还有电控的机芯,但感觉就丑很多了且功能也没这样强大了,另外还有CD碟片机就是我做的组合机中间的这款。。有兴趣可以在闲鱼上找“电子数码音响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用大功率激光切割也可以加工有机玻璃板吗?那就是说各类绝缘板也可以用它加工了?我以为它只能切割金属 ...

非金属材料都可以,金属材料切割起来不太好加工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关注,用胶水和螺丝各有利弊,胶水相对整体一点,但粘连不好也很麻烦特别是东西比较重的话,我 ...

其实你多虑了,亚克力胶不同于其它的胶,也可以说它根本就不是胶。它是把两个接触面溶解在一起的,板子用稍微厚一点的,比你用螺丝固定还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其实你多虑了,亚克力胶不同于其它的胶,也可以说它根本就不是胶。它是把两个接触面溶解在一起的,板子用 ...

可能你讲的对!我另外一层意思,不用粘连就是机器安装问题。因为设计比较紧凑,有的地方的空间非常狭小,电烙铁基本伸不进去,东西又不能焊接好了再放进去,所有只能采用这种金属连接件的方式。看看我机器最右边的几个按键开关就属于这种情况。。

网友K:
引用 网友O:
激光切割有机玻璃效果非常好的,边缘十分齐平,你是没见过而已

谢谢造双联朋友回复!我见过本地一台1.5X2米的激光切割机,都是在不锈钢板上切割各种艺术字体等,从没见过加工非金属板的。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
引用 网友K:
谢谢造双联朋友回复!我见过本地一台1.5X2米的激光切割机,都是在不锈钢板上切割各种艺术字体等,从没见 ...

有一种专门切割亚克力的,还在玻璃是雕刻图案

网友Q:
要是卡座、碟机都是全透明的,可以看到机械的运动和旋转,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要是卡座、碟机都是全透明的,可以看到机械的运动和旋转,就更好了!

卡座可以全透明,但CD机可以不行,因为机器是靠激光寻找轨迹的如果全透可能就会影响读碟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卡座可以全透明,但CD机可以不行,因为机器是靠激光寻找轨迹的如果全透可能就会影响读碟了。。

CD裸机芯可以工作。九十年代初,CD机还比较贵时,曾买了一个SONY210机芯,就用邮寄的木盒做壳体,机芯直接放CD片和铁压片,连线后输入中联9300功放和自做的惠威音箱,第一次听到了CD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Q:
CD裸机芯可以工作。九十年代初,CD机还比较贵时,曾买了一个SONY210机芯,就用邮寄的木盒做壳体,机芯直 ...

做之前做过一台全裸的东西,但感觉读碟不正常,不知道是否外界光线的干扰。
这种机器是吸入式的结构,没有外壳了容易被机器里面的电线干扰影响正常工作,因为我的机器的线没有扎起来。。

网友Q:
引用 楼主:
做之前做过一台全裸的东西,但感觉读碟不正常,不知道是否外界光线的干扰。
这种机器是吸入式的结构,没 ...

全裸的,教学/欣赏两用,有机玻璃的优点充分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全裸的,教学/欣赏两用,有机玻璃的优点充分发挥。

是的,之前我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木结构的,但自从用上了亚克力外壳后就感觉意犹未尽,现在只要与电相关的作品基本都用亚克力板做外壳,因为机器里面有各种颜色的LED灯,当工作起来显得更加时尚和漂亮。。。

网友R:
CD机短了一点 不过可以考虑一下两边搞成LED音量电平表 应该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R:
CD机短了一点 不过可以考虑一下两边搞成LED音量电平表 应该效果不错

谢谢朋友的鼓励和支持,这个想法我也考虑过,但当时也找了很久一直没有找到合适东西,不是体积太大了就是外观不好看,最后也只好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CD机短了一点 不过可以考虑一下两边搞成LED音量电平表 应该效果不错

原来也想采用我曾经作品使用的显示器但体积似乎还是大了一点,最后还是放弃了。。

网友S:
wayne898版主的作品,制作精细,技术含量高,实用性强,观赏美好。预祝取得本届大奖!

楼主:
引用 网友S:
wayne898版主的作品,制作精细,技术含量高,实用性强,观赏美好。预祝取得本届大奖!

朋友过奖了,也就是玩玩给自己找个乐,检验一下我这个70后还能不能做个东西出来,趁现在年纪还不算太老动动手脚和大脑,等哪一年不行了就是老年痴呆了。。。

网友T(2023-02-01):
外观很漂亮,令人耳目一新。

楼主:
引用 网友T:
外观很漂亮,令人耳目一新。

谢谢朋友的鼓励和支持,我也就是给自己找个乐,退休了有太多时间需要打发。。

网友U:
电源开关键换成拨杆的或更漂亮的就更理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电源开关键换成拨杆的或更漂亮的就更理想了

个人喜欢不同,我喜欢这种用带灯的,如果是拨杆式的就要另外增加指示灯了,有点麻烦。。

网友V(2023-03-09):
真好,下辛苦了,用了多长时间?这三个机子是同一个牌子么?国产的?  尺寸一样就更好了!去年好像也做了一个组合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V:
真好,下辛苦了,用了多长时间?这三个机子是同一个牌子么?国产的?  尺寸一样就更好了!去年好像也做了一 ...

东西是bosch定牌的,所以按键全部是英文字符。机器从设计到完成做了一年,中间停了几个月没做了。去年做的一个比较简单只有磁带机和音箱。参赛的这个作品准备重新设计制作,让使用更加便利和方便。

网友:
技艺高超,学习一下

网友W:
绝对的大工程啊 了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W:
绝对的大工程啊 了不起

谢谢朋友鼓励,就是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