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习路线求教

楼主(2022-12-30):
2003年曾经学过,命运不好,遭遇到各种非常规打压困阻 ,心被浇凉了,所以入了个门,编了几个小程序,完了。
现在各种东西单片机用的太多了,想再学学,以前也想过再学学,没真正进行。
现在继续学有点疑问,怎么进行?路线怎么走?看了看本坛本版块置顶贴中的考拉单片机,感觉汇编再看一看能唤起回忆,还行。不过真正编的时候,具体怎么编还是有些迷茫,就是算法的问题,怎么实现需要的计算。例如做电桥,那些计算怎么编?用汇编好像很麻烦,用C省事。但是C怎么学?一头雾水,看别人的视频,一片茫然,还是迷茫。再一个是现在流行的单片机型号有哪些?选个型号学。

楼主(2023-11-16):
引用 网友A:
最烦这种语言,虽然我的英文也就怎么好,但编程就像做数学题,如果数学题做不出来,是否把里面的“abcd,x ...

买了本书《双11了,买点啥电子产品呢?》71楼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5,现在感觉没英语的事,就那几个单词,可以说不需要英语。而且哪个不懂的话,百度一下网上有详细说明,解释的很清楚。
但是还是中文好,如果把相关的那些英语词改成中文,并且符合中文习惯,还是中文好用。哪怕是可以在程序中使用中文,都感觉比用英文或拼音好用(拼音重码太多),一看就知道是啥,直截了当省事快速。至于说打字速度,常用的也就那么几个,很快输入法就会把它们置顶,输入字首字母就出来词了,很快的,甚至比英语还快,英语需要一串字母全按进去才行。

网友(2022-12-30):
慢慢来,不能急啊………

网友B:
,我不懂单片机,懂PLC,但是我办公桌对面是个单片机高手,耳闻目染。反正不管千变万化,现在的国产、台湾、国外单片机,还是51内核,C语言,FLSH存储。(汇编太复杂),你可以买任意品牌,比如中颖、中微、松翰等最简单的芯片以及开发工具(仿真器、软件、电源、洞洞板等),先从点亮一颗LED开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懂单片机,懂PLC,但是我办公桌对面是个单片机高手,耳闻目染。反正不管千变万化,现在的国产、 ...

做过数字钟,不太好但是成功了,问题是接下来,不知道路怎么走。看washu等,人家用屏幕来显示,挺好,相关的计算这些怎么搞?C怎么学?肯定开始先从简单的开始,要不然一堆东西,一看就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过数字钟,不太好但是成功了,问题是接下来,不知道路怎么走。看washu等,人家用屏幕来显示,挺好,相 ...

由简到繁,慢慢来,用到什么学什么,c语言至今我还没研究结构体和文件等,最主要是一般用不到,还有就是很少写程序

网友:
既然都弄过电子表了,
再深入学习就不是很难了。

网友C:
先学,学的过程缺什么补什么。

而不是去考虑这考虑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学,学的过程缺什么补什么。

而不是去考虑这考虑那的。

赞成,带着项目学,缺什么,学什么,再缺再补,直到成功。

网友D:
现在学习单片机的话,
建议学习STM32,
现在编程早就不用汇编了,
C要比汇编简单易学得多,
并且便于移植,
那些小显示屏商家都会有例程的,
想显示什么就显示什么,
底层不需要自己编的。
至于STM32怎么学习,
建议买一个正点原子的STM32开发板,
会有从最简单开始的教材和视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学习单片机的话,
建议学习STM32,
现在编程早就不用汇编了,

汇编换个型号就得改,需要对单片机内部有详细了解。就是不换型号,修改一下都麻烦,牵一发动全身,这里改一下,别的地方也受牵连,也得改,改来改去出问题了,自己都乱了。
c怎么学?STM32内部很复杂,比之前AT89Cxx复杂的多,但是功能多性能强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汇编换个型号就得改,需要对单片机内部有详细了解。就是不换型号,修改一下都麻烦,牵一发动全身,这里改 ...

STM32没有什么复杂的,
虽然看着复杂,
学起来跟51差不了多少,
并且对于C语言来说,
都是一样的,
反而我觉得比51要更清晰一些。

至于C语言,
是最结构化的语言,
基础的东西并不比BASIC难学,
当然学无止境,
用C可以编出更高阶的东西,
入门的话,
我觉得谭浩强的“C语言程序设计”最深入浅出

附带说一句,
我觉得玩儿的话,
用单片机更有乐趣一些,
有一种控制的快感,
买一块正点原子的战舰开发板,
你可以玩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没有什么复杂的,
虽然看着复杂,
学起来跟51差不了多少,

手头倒都是有本书(只有这1本),别的网站忘了怎么免费送的书,啥活动还是啥记不清了。初步看了一点儿,倒是和AT89Cxx相似,还是个那,但是内容增加了太多,看了后面的忘了前面的,脑子真是不如过去。看封面画的路线图,这是第一本,在会c的基础上看这一本,然后再其它的。这么厚的书,还好几本,那些名词完全是门外汉,有点头大。初学者,先来点简单的,然后再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倒都是有本书(只有这1本),别的网站忘了怎么免费送的书,啥活动还是啥记不清了。初步看了一点儿, ...

建议不要看这种书,
首先,这不是学习用书,
是专门介绍库函数的,
上来就会头晕,
况且开发不一定要用库函数,
库函数是专门操作硬件的,
比较枯燥难懂是正常的,
况且操作硬件也不一定用库函数,
我就从来不用。

另外,如果是初学且属于玩儿,
建议学F103系列的低端一些的芯片,
降低学习成本和难度,
有必要再升级到F4系列就容易了。
其实主要就是学习C语言,
操作硬件可以先不用管,
方法多的是。

楼主:
c对英语要求怎样?我的英语考试22分,其中2分是真本事得来的,其余20分是ABCD四个答案中蒙来的。

网友:
stm32我觉得还是李想的视频好。有一些老师语速那个快啊,根本没有反应时间下一句又来了。我都怀疑嘴是租赁来的。着急环。

网友D:
引用 楼主:
c对英语要求怎样?我的英语考试22分,其中2分是真本事得来的,其余20分是ABCD四个答案中蒙来的。

C里边没有什么英语的事儿,
为什么有这个误区呢?
就几个关键字而已,
就所有语言里面,
C所用的关键字是最少的,
比BASIC还少。

大概只有if, else,  for,  while, case, return, switch,do
等十几个,
你看到的很多英文,
大部分都是自己定义的变量名、函数名等,
不用英语可以用拼音的。

网友:
一见到单片机,头大,不知入门在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里边没有什么英语的事儿,
为什么有这个误区呢?
就几个关键字而已,

C89(第一个 ANSI C 标准)有 32 个关键字

BASIC(大写)有 17 个关键字,BASIC 连 else,switch,do,while 这些都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stm32刚学的时候确实感觉比51复杂好多,不过真用的时候比51方便太多了。别的不说,51的定时器就很让人抓 ...

太师这是经验之谈,
我对51曾经非常熟悉(90年代),
所有的指令机器码都能背下来,
直接可以用十六进制小键盘在单板机上输入调试程序,
后来用了STM32就再也不用51了。

楼主的基础不行,
直接看那种类似手册的书恐怕会遇到拦路虎,
还是从C语言入手比较好。

我说的操作硬件先不用管,
也是怕楼主开门就遇到麻烦,
其实不管如何操作硬件,
并不是特别要先学会的事儿,
其实开发单片机,
操作硬件的代码占比并不多,
不管是用库函数或直接读写寄存器,
都只是一个接口面。

我不用库函数,
也没有采用通常的直接读写寄存器的方式,
而是直接使用位操作,
当然这个不适合与别人交流合作。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d=294788&extra=
这个是我的原创,
我自己一直都在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C89(第一个 ANSI C 标准)有 32 个关键字

BASIC(大写)有 17 个关键字,BASIC 连 else,switch,do ...

我主要是怕吓着楼主(先把楼主骗上船 ),
其实C语言有关程序控制方面的关键字并不比BASIC多,
BASIC光是循环就FOR、NEXT、STEP等等
C语言虽然也有goto但从来不用(相当于不是关键字 ),
在BASIC里却比较关键。

网友G:
别人的函数名字都是英文,不会英文看起来太麻烦,比如走到一个地方看到个路牌,上面写的是英文,你心里是个啥感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主要是怕吓着楼主(先把楼主骗上船 ),
其实C语言有关程序控制方面的关键字并不比BASIC多,
BAS ...

但 BASIC 也就一个 FOR 循环啊,而且也没 break 和 continue 这种循环内流程控制,C 除了 for 还有 while,do while,除了 IF 还有 elseif,switch case,这些 BASIC 统统没,你只能 IF GOTO

要说关键字少,肯定是 BASIC 关键字少,问题是它好用吗

难用得令人发指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别人的函数名字都是英文,不会英文看起来太麻烦,比如走到一个地方看到个路牌,上面写的是英文,你心里是个 ...

这个还不太一样,
变量名、函数名只是一个助记符,
自己编程序的话,
完全可以都用拼音,
当然给中国人看也没有障碍,
只是苦了老外(如果有老外看的话)。

至于别人用英文(其实大部分都不规范或不通),
你可以拿来都用拼音替换掉,
而你的路牌就不一样了,
无法替换只能入乡随俗。

不过话说回来,
还是都用英文看起来协调一些,
毕竟是老外发明的东西,
关键字是英文(虽然不多,但不得不用),
中文英文夹杂在一起总觉得有些别扭。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 BASIC 也就一个 FOR 循环啊,而且也没 break 和 continue 这种循环内流程控制,C 除了 for 还有 while ...

对,说得一点儿也没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不太一样,
变量名、函数名只是一个助记符,
自己编程序的话,

听说有个东西叫易语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听说有个东西叫易语言

这种东西其实没有必要,
看着就头大,
并且输入程序时,
一会儿中文一会儿英文,
来回切换太麻烦了
不得不说字母还是有其优势的。

如果有人真的有心的话,
把C的关键字变成拼音就行了。
if改Ruguo,  return改FanHui
换一个国人用的编译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但 BASIC 也就一个 FOR 循环啊,而且也没 break 和 continue 这种循环内流程控制,C 除了 for 还有 while ...

虽然看不懂说的是啥,但是能看懂说的是啥 ,这话听起来矛盾实际并不矛盾
开始的时候觉得PIC的指令少,只有三十多条,简单点好学,速度又比51快,就学PIC。后来发现指令少麻烦,例如没有乘法,51一个指令完了,PIC不行,需要自己编,需要好几条指令不要说,还得会才能编出来。很多东西都得通过工作寄存器W中转,麻烦。速度虽然比标准51快,但是后来发现有增强的51,比它更快。所以后来又改学51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C89(第一个 ANSI C 标准)有 32 个关键字

BASIC(大写)有 17 个关键字,BASIC 连 else,switch,do ...

我的印象中C的关键字是少于BASIC的,
经washu老师这一提,
我还真的去对比了一下,
还是washu老师比较严谨,
C的关键字确实多于B,
但对于相关程序控制方面,
算下来C有12个,B有13个,
刚好C少一个(算上不用的goto)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不太一样,
变量名、函数名只是一个助记符,
自己编程序的话,

不会英文学编程学技术都会很困难,写程序类似打牌,手里的牌上写的名字自己都不认识根本没法用,想自己造牌更是难,会英文的自然感觉不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印象中C的关键字是少于BASIC的,
经washu老师这一提,
我还真的去对比了一下,

LET 不是流程控制语句啊,是赋值语句

LET A=1

不过必须这样写的 BASIC 我都没见过

网友:
与楼主握个手吧。
我也是83年开始学的Z80

其实写个通用的流程图是不复杂的:
启动,
显示
查键盘
再返回显示,无限循环执行,
这就是一般最通用的单片机的主程序,

然后是子程序(或中断服务程序)定时读取外部数据(或者根据键盘操作读取)
读取完成了计算,把结果输出到显示缓冲区或给执行机构,
子程序完成了又退回到主程序的无限循环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E:
LET 不是流程控制语句啊,是赋值语句

LET A=1

有这个关键字,
我想是让语句趋于自然表达,
使得BASIC更加平易近人。
不过一般都图省事儿,
能不写就写。

好吧,
那就算吃平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__attribute__算不算,要是算c又要多不少关键字

你用 MSVC 编译的话能用 __attribute__ 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这个关键字,
我想是让语句趋于自然表达,
使得BASIC更加平易近人。
不过一般都图省事儿,
能不写就写

目前还活着的 BASIC 继任者,似乎就不支持 LET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目前还活着的 BASIC 继任者,似乎就不支持 LET

可能是没人用,
索性就取消了,
不过,
取消了也不能当变量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没人用,
索性就取消了,
不过,

不行,LET、GOSUB 依然是关键字 但 PRINT,INPUT,RESTORE,DEF,DATA 这 5 个不知道啥时候开始不再是关键字了

网友:
如果是0基础,我建议从51入门,可以直接跟着S T C的新官网, S T CAI(去掉空格)官网的32位8051免费教学视频学习,不懂,有专家免费答疑

网友:
准备从晶体管测试仪的单片机阶梯信号开始学单片机

网友H:
  最近在跟着S T C 官网上的教学视频来学习, 结合实验箱 ,蛮适合我这种基础薄弱的新手,讲解的很详细,还会带着我们编写一定的事例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近在跟着S T C 官网上的教学视频来学习, 结合实验箱 ,蛮适合我这种基础薄弱的新手,讲解的很详细,还 ...

需要先学会C语音吧?

网友:
单片机编程现在很容易了,要学会百度,找库,所有的常用算法、器件都有现成的库可以调用了,当然,如果用的器件多了,全部调用外部库的话,可能内存就不够了。。。
新手建议学习arduino系列,正版的arduino可以,国内兼容的也不错,或者其他可以用arduino平台的芯片也可以。例如国产的NodeMCU(ESP8266)或者ESP32系列。
如果IO要求不多,建议学一下NodeMCU系列,因为它价格便宜,一块小板子10几块钱,带wifi支持,一般有4M的ROM,可以直接存文件到ROM里面。是常用的物联网芯片,网上的资料和库都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需要先学会C语音吧?

0基础学C语言,
这本书也不错,
学完前4章就算入门了,
后面的可以慢慢看,
边实践边学。

C程序设计语言(第2版新版).part1.rar

C程序设计语言(第2版新版).part2.rar

楼主:
引用 网友D:
0基础学C语言,
这本书也不错,
学完前4章就算入门了,

先下载,看起来不大却二百多页,这得看到什么时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下载,看起来不大却二百多页,这得看到什么时候?

嗬,您这个C语言的书可真不少,
不用再下了。
关键是踏踏实实学一本就够了,
我觉得谭浩强那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嗬,您这个C语言的书可真不少,
不用再下了。
关键是踏踏实实学一本就够了,

就是下载谭浩强的书一起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听说有个东西叫易语言

最烦这种语言,虽然我的英文也就怎么好,但编程就像做数学题,如果数学题做不出来,是否把里面的“abcd,xyz”等等换成中文的“甲乙丙丁”就简单了?!
编程30多年了,用过十来种语言,我的感觉编程就像在做数字题,英文根本不是障碍,真正的障碍是数学,是算法,是逻辑思维。

网友:
一般的电子爱好者会用arduino就足够了,再想要进阶用树莓

网友A(2023-11-16):
引用 楼主:
买了本书《双11了,买点啥电子产品呢?》71楼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谢谢回复。
现在的编程平台也支持一键提示,而且还是智能的。
如果你还是觉得中文编程好,你可以通过宏定义将所有的英文保留字定义成中文,那就变成中文编程了。
即便是这样,就像英文的“if”,相当于中文的“如果”,你把“if”定义成“如果”,好了,你省了记忆“if”的功夫,但你也得去记忆“如果”啊。你可以说,“如果”这个词,上小学就知道了,但时间一长,记不得了,你将“如果”用“假如”代替,那就是错误的。
根据我多年编程的感受,一门编程语言也就几十个单词,比如C#,将它们记住也不难,我也没有刻意去记,都是在编程中慢慢记住的,根据我的体会,编程中,99%以上的功夫是在记住这些单词以外,编程是逻辑推理与算法。英文只是符号,要学好编程,功夫要放在推理与算法上。
就像认识字,不一定写得出文章,背得所有的数学公式,不一定解得出数学题。
编程与做数学题一样,我愿意用a,b,c,不愿意用甲、乙、丙、丁。
说实话,解不出来的数学题,将a,b,c换成甲、乙、丙、丁照样解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
现在的编程平台也支持一键提示,而且还是智能的。
如果你还是觉得中文编程好,你可以通过宏 ...

keill可以如此操作吗?以后编程的时候试试,我感觉中文清楚,英文费劲。需要仔细看每个单词费眼,需要脑中转换成中文含义费脑。

网友:
单片机是门实践课:目标万年历。功能:1.12864点阵显示信息。2.串口可以把12864上显示的界面在串口助手里显示和更新。3. 一个AD输入口实现12个按键作为系统输入。4.iic口的时钟运行芯片关机计时。5.spi口的flash作为存储系统存储显示字模数据。6.单总线的18b20提供实时温度。按这几个部分一点一点实现了基础就夯实了。然后再用这套硬件加个软件变成俄罗斯方块,打坦克,星际大战……等游戏机。或者再加个DAC控制运放升级为数控电源和电子负载。不知不觉就成为资深单片机工程师了,

网友:
B站免费的江科大51单片机和stm32入门讲的非常棒,然后再看正点原子的视频。后面应该就是各大论坛和github找资料复现项目。我也正在学习相关入门资源,共勉。

网友:
用stm32 cubemx配置基本不用查手册了,C做好接口函数spi屏幕iic等只需要定义引脚函数内部都不用改。

网友:
51我觉得太烦了64K限制更容易地址错误

网友I:
比如我现在在调一个正交码编码器(鼠标滚轮那种),按理说应该看手册,然后搞时序写中断,还要再考虑运行环境的适配负担。

结果现在在 Arduino 环境下,果断就偷懒去下载库了,一试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比如我现在在调一个正交码编码器(鼠标滚轮那种),按理说应该看手册,然后搞时序写中断,还要再考虑运行环 ...

这个好,自己不会可以把别人的搬过来,就像弄了个总成回来再组装。

网友J:
学习单片机,肯定是51入门,建议用KeilC,调试程序比较方便,先用最简单硬件平台,C语言开始先不要使用指针,试着写跑马灯>>>读写串口(学会用串口作为调试的一种手段,会终身受益)>>>使用定时器>>>读取键盘>>>使用外部中断>>>驱动数码管>>>读写IIC EEPROM>>>驱动LCD>>>扩展IO/RAM/ROM,等把一款单片机所有的内部模块都玩会,顺带摸透单片机里的各种寄存器,基本上C语言已经能简单应用了,这时如果想提高C语言水平,可以学习使用C指针.搞单片机开发,不会用指针也能玩好,但没法发挥C语言的强项,C教材都有涉及指针方面的知识,只要用心学,一般一周左右可以熟练运用了(因人而异,汗).
下面就可以试着做一个综合性的小项目练练手,例如将前面学习的简单例子综合在一起,这时候就需要学习多文件源程序的管理,keilC在这方面很友好,将源文件加入工程就好,这期间主要学习编写复杂点的逻辑代码,全局变量的管理,C语言的知识点,宏定义>>>数据结构>>>联合体>>>枚举>>>函数指针等等,在这个小项目中尽量能够用上这些知识,如果都能做到,已经可以熟练应用C语言.
到这一步,会面临不同选择,有点人偏向于硬件,例如尝试玩这种单片机,有的人选择偏向于软件,例如选择一款ARM平台,从简单的RTOS开始玩起,比如keilM自带RTX,可以使用标准C库,把它玩好了,也就对操作系统也熟悉了,也可以玩玩其他简单的RTOS如UCOS,freertos,rt-thread等,这些RTOS基本思路都一致,有了keil RTX的基础,学习起来都很容易,当然前面列出的RTOS,学习顺序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决定,玩精通一种便可.以后可以玩更高性能的ARM(或其他架构),玩更高深的linux,玩到这一层次,会发现前面学习的知识只是一条小溪流,后面要接触的却一片汪洋,里面有穷其一生也学习不完的知识,但是玩单片99%的人都一直在小溪流里洄游,离大海还很远.
能从51单片机玩到linux,算是嵌入式了,不局限于硬件和软件,两者都应该通吃设计到,搭建硬件平台(使用核心板或从头搞起)>>>搭建linux内核编译平台>>>编译linux内核>>>移植新硬件编写驱动程序>>>给APP开发任意搭建运行环境>>>编写linuxAPP,这是嵌入式linux路线,还有一条Android计算路线,只有最后一步是编写的安卓APP,前面的步骤相同,.如果是搞linux应用,需要学习gcc+make编译工程>>>调取系统显示缓存显示画面>>>接入鼠标/键盘/触摸屏>>>应用网络/wifi+网络编程(如果需要联网),如果是安卓路线,恶补Java知识>>>搭建android开发环境>>>编写安卓APP,
C语言玩好了,也可以转PC软件路线,也可以继续玩硬件,每个人在学会了一项技能后都会有更多选择等着你.没有人能全知全会,必须学会在一些时间节点选择什么放弃什么,只有学会的才是自己的.
楼主如果已经有了一点单片机基础,建议STM32/arduino选择一条路,深耕下去,对什么感兴趣就学什么.如果楼主年龄比较大的话,建议玩玩arduino吧,它容易入门,容易做出东西,网上的资料也多,硬件也好搞.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这种东西其实没有必要,
看着就头大,
并且输入程序时,

这种拼音命名法才是真正糟蹋了汉字 ,汉字本来是表意文字不需要知道读音就能知道意思,而换成拼音后得拼读出来,还要纠结声调对不对才能猜出意思。
而英文就显得更表意一些,写程序又不需要读出来,一看那个单词的形就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也是很多程序员对程序里用拼音命名的行为深恶痛绝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拼音命名法才是真正糟蹋了汉字 ,汉字本来是表意文字不需要知道读音就能知道意思,而换成拼 ...

那就有点两难了,
汉字虽然很优秀,
但还是不适合用于编程,
个人觉得主要原因,
是汉语之间没有空格,
很容易发生歧义,
不利于编译器的实现。

尽管拼音确实有您说的诸多不足,
但在可预见的相当长时间,
纯汉字编程是不切实际的。
拼音是不习惯用英文的人编程的权宜之计,
作为助记符至少可行并且难有其它更好的替代方式
虽然拼起来费劲一些,
但可以在不改变任何现有环境的条件下立即上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种拼音命名法才是真正糟蹋了汉字 ,汉字本来是表意文字不需要知道读音就能知道意思,而换成拼 ...

“而英文就显得更表意一些,……,一看那个单词的形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说反了吧?汉字一目十行,英文要仔细看每个字母,反正我英语不行,得详细看字母,中文非常快

网友K:
引用 楼主:
“而英文就显得更表意一些,……,一看那个单词的形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说反了吧?汉字一目十行,英文要 ...

我说的是:英语和汉字拼音相比,英语更表意一些,看满屏的汉语拼音你能一目十行吗?至少我看英语比拼音快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我说的是:英语和汉字拼音相比,英语更表意一些,看满屏的汉语拼音你能一目十行吗?至少我看英语比拼音快 ...

同意,英文单词尤其某些缩写,的确很简洁明了

临时变量写作 tmp 很直观,写作 lssz (临时数值)这都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意,英文单词尤其某些缩写,的确很简洁明了

临时变量写作 tmp 很直观,写作 lssz (临时数值)这都 ...

确实拼音不行,即便把拼音拼写全也费劲,重码率太高,如果能用汉字的话太好了。以前2003年学的时候说keil对中文支持不好,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学习单片机,肯定是51入门,建议用KeilC,调试程序比较方便,先用最简单硬件平台,C语言开始先不要使用指针,试着 ...

感谢回复,知道了更远大的发展路线。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看了这些头会变大 。反正我现在是先入个门,之前汇编算是入门了,但是也忘差不多了,不过再翻书应该能很快找回来。眼下的问题是C语言入门,现在看来不算太难,虽然书中有的地方还存疑惑,但估计问题不大。然后操练一下练练手,然后尝试做几个板子,成为二把刀 。再下来应该是算法的问题,怎么去实现指定的功能要求的问题了。然后就看自己的能力了,我觉得我成不了高手,也就二把刀-半瓶水的程度,中下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
现在的编程平台也支持一键提示,而且还是智能的。
如果你还是觉得中文编程好,你可以通过宏 ...

想先搞个12864的屏操练下,抄了书上的驱动,然后把一些东西改成中文,主程序也是抄书上然后修改。但是出来一大堆错误,看样子不能用中文,例如#define 无符号字符型 unsigned char,行不通,具体不懂。书上说标识符只能由字母、数字、下划线组成,且以字母或下划线开头,没办法,人家做的软件,咱又改不了。然后我改回英文试试

楼主:
还是改成英文,又是一堆错误,逗号、括号不能用中文,大小写什么的,看来中英文混打确实不方便,中英文切换本身简单,但是会出错造成麻烦。改了几次后通过了。然后再试中文还是不行,人家不认中文 。然后用2003年买的TOP851编程器写入AT89C2051中。2051来自路边捡的板子 ,编程器还以为不行了,以为现在的电脑比以前快了很多,它有个10秒时间测试,实际不到2秒就走完了,通讯测试报告错误,想不到实际写成功了。但是开机后白屏,根本没字。驱动是照抄书上的,主程序是略加修改,改了字的内容,去掉连续闪3次,应该是可以的,清高手赐教。2051是搭棚焊,修改程序还得重焊。
这是主程序:(怎么变成斜体了?)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12864LCD Drive_Parallel.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line1_data[] ={"12864屏操练"};
uchar code line2_data[] ={"C语言不能用中文"};
uchar code line3_data[] ={"还得用英文,但是"};
uchar code line4_data[] ={"不需要会英语"};
/*********以下是设定显示位置函数*********/
void LCD_pos (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1){X=0x80;}
  else if (X==2){X=0x90;}
  else if (X==3){X=0x88;}
  else if (X==4){X=0x98;}
  pos = X+Y;
  lcd_wcmd(pos);
}
/*********以下是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
  Delay_ms(100);                //上电等待
  lcd_init();
  while(1)
  {
     LCD_pos (1,0);           //设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第一位
     for(i=0;i<16;i++)
       {
        lcd_wdat(line1_data);
        Delay_ms(100);             //每个字符停留时间100mS
       }
     LCD_pos (2,0);           //设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一位
     for(i=0;i<16;i++)
       {
        lcd_wdat(line2_data);
        Delay_ms(100);             //每个字符停留时间100mS
       }
     LCD_pos (3,0);           //设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第一位
     for(i=0;i<16;i++)
       {
        lcd_wdat(line3_data);
        Delay_ms(100);             //每个字符停留时间100mS
       }
     LCD_pos (4,0);           //设显示位置为第四行第一位
     for(i=0;i<16;i++)
       {
        lcd_wdat(line4_data);
        Delay_ms(100);             //每个字符停留时间100mS
       }
==============
这是驱动: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2864LCD引脚定义*********/
#define LCD _data P1              //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3^0;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3^1;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3^2;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3^3;              //串/并方式控制,高为并,低为串
sbit LCD_RST = P3^5;              //液晶复位端口
/*********以下是函数声明*********/
void Delay_ms(uint xms);          //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elayNOP();                  //短延时函数声明
bit lcd_busy();                   //忙检查函数声明
void lcd_wcmd(uchar cmd);         //写指令函数声明
void lcd_wdat(uchar cmd);         //写数据函数声明
void lcd_init();                  //LCD并行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clr();                   //清屏函数声明
/*********以下是延迟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i=xms即延迟x毫秒
      for(j=110;j>0;j--);
}
/*********以下是短延迟函数*********/
void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以下是LCD忙检查函数,bit lcd_busy为1时忙,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0;
  LCD_RW =1;
  LCD_EN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0;
  return(result);
}
/*********以下是写指令函数*********/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0;
  LCD_RW =0;
  LCD_EN =0;
  _nop_();
  _nop_();
  P1 = cmd;
  DelayNOP();
  LCD_EN =1;
  DelayNOP();
  LCD_EN =0;
}
/*********以下是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1;
  LCD_RW =0;
  LCD_EN =0;
  P1 = dat;
  DelayNOP();
  LCD_EN =1;
  DelayNOP();
  LCD_EN =0;
}
/*********以下是LCD并行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
{
  LCD_PSB =1;                    //设置为并口方式
  LCD_RST =0;                    //液晶屏复位
  Delay_ms(3);
  LCD_RST =1;
  Delay_ms(3);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_ms(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_ms(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_ms(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_ms(5);
}
/*********以下是LCD清屏函数*********/
void lcd_clr()
{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_ms(5);
}

网友:
12864有一个引脚是调节显示内容对比度的,可能是第三脚,用一个电位器接在5V和0V之间,第三脚接电位器动片,上图没接吧

网友L:
2051不是每个IO都能输出高电平,有些需要加外部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L:
2051不是每个IO都能输出高电平,有些需要加外部上拉电阻。

这个屏本身自带电位器的,VC是空脚,板上JP1接上才能外面调节。电位器已经调过了,还是出不来字。
用MF30表5V档测电压,
P3.5 RST 4.8V,这个用数字表测是有10K上拉电阻的
P3.3 PSB发现与V+短路,然后才发现是板上P点短接的缘故,说明中说短接P是并口模式,短接S是串口模式,并口时建议短接P点,但没交代是直接接电源的,此时不要外面再接线
以下数字表测对V+都是1.3X兆欧,红接V+
P3.2 EN 2.6V
P3.1 RW4.7V
P3.0 RS 0V
P1.7-P1.2都是1.8V
P1.1-P1.0都是1.2V
上面都有电压说明有上拉电阻的,P3.0 RS 虽然是0V,但是本身这个脚就仅一瞬间有电压,0V正常,接10K上拉电阻还是不行。
晶体接了个11M的,电容43P,这没问题吧?REST 10u+10K,电容接V+,电源104CBB+100u电解。

网友:
找一个闲置的引脚,接一个发光二极管,在这个程序里加一段让这个发光管闪烁的代码,靠这个发光管看看单片机运行起来没有。

网友:
用万用表测单片机IO不适合,对于5V  TTL电平,1.2V不是高电平,1.8V也不是可靠的状态。这两个电压值,要么是IO反复翻转,电压表算出来的一个假数值,要么是高阻状态,所以这两个电压值不能直接说明问题。

网友:
程序没看,确定单片机能运行,各个IO都正常后,如果还不显示,再找程序问题

楼主:
P3.5 RST加电瞬间有个正跳变,说不来对不对,正常是延迟0.1秒变成正。
P3.0RS数据/指令加电瞬间有个正跳变,零点几秒后变成0,然后无信号,触发灯不亮。
P3.1RW读/写加电瞬间有个正跳变,然后无信号,触发灯不亮。
P3.2EN使能是方波
P1.7-1.2方波,前沿有个斜坡
P1.0-1锯齿波不正常,加10K上拉电阻变成圆角方波。还是白屏。
看来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建设楼主买一个逻辑分析仪,玩具级别的就行。可以分析输出数据串。

网友L:
程序运行了,但无法判断是卡在哪出不来了还是其他问题。
找一个无用引脚做标记,测试,假设P20没用,那就用P20观测,,在下面加入 P20 = ~P20;
然后用示波器看P20,如果P20是方波,说明程序没卡死。

/*********以下是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
  Delay_ms(100);                //上电等待
  lcd_init();
  while(1)
  {
    插入 P20 = ~p20;

网友:
可以去看看相关论坛上别人的单片机小制作,觉得用得上就去仿制。
在这个过程中,熟悉别人的代码,有不懂的地方就查资料,这样就可以很快学会了。

网友M:
路线选好了没?

选路线就像选老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程序运行了,但无法判断是卡在哪出不来了还是其他问题。
找一个无用引脚做标记,测试,假设P20没用,那就 ...

“P3.0RS数据/指令加电瞬间有个正跳变,零点几秒后变成0”,从这个时间看写第一行数据中途(差不多一半)就不对了,但是怎么变成零的搞不懂。仿真还不太会操作,曾经怎么弄早就忘了,新百度的,但是仿真是能跑下去的。看主程序定义了个无符号单字节变量i,用于字符地址自增,但是驱动中延时程序中又定义无符号双字节i,会不会这里打架?对于这种情况不知道是造成混乱还是两个i分别对待(各是各的不会打架)?所以把主程序的i改成n,然后加个LED,每行写完后分别闪1次、2次、3次,最后一行灯长亮2秒,然后清屏循环。搭棚焊拆了,手头没这种座,原板子上的不好拆,把腿刀割断了 ,再把别的座的弹片拆过来安上。等焊完了试试怎么样。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12864LCD Drive_Parallel.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_XS = P3^4;            //点亮LED灯用来显示程序运行情况
uchar code line1_data[] ={"12864屏操练"};
uchar code line2_data[] ={"C语言不能用中文"};
uchar code line3_data[] ={"还得用英文,但是"};
uchar code line4_data[] ={"不需要会英语"};
/*********以下是设定显示位置函数*********/
void LCD_pos (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1){X=0x80;}
  else if (X==2){X=0x90;}
  else if (X==3){X=0x88;}
  else if (X==4){X=0x98;}
  pos = X+Y;
  lcd_wcmd(pos);
}
/*********以下是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n;
  Delay_ms(100);                //上电等待
  lcd_init();
  while(1)
  {
                 LED_XS =1;
     LCD_pos (1,0);           //设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第一位
     for(n=0;n<16;n++)
       {
        lcd_wdat(line1_data[n]);
        Delay_ms(100);             //每个字符停留时间100mS
       }
                 LED_XS =0;               //LED闪1次
                 Delay_ms(300);
                 LED_XS =1;
     LCD_pos (2,0);           //设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一位
     for(n=0;n<16;n++)
       {
        lcd_wdat(line2_data[n]);
        Delay_ms(100);             //每个字符停留时间100mS
       }
                 LED_XS =0;               //LED闪2次
                 Delay_ms(300);
                 LED_XS =1;
                 Delay_ms(300);
                 LED_XS =0;
                 Delay_ms(300);
                 LED_XS =1;
     LCD_pos (3,0);           //设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第一位
     for(n=0;n<16;n++)
       {
        lcd_wdat(line3_data[n]);
        Delay_ms(100);             //每个字符停留时间100mS
       }
                 LED_XS =0;               //LED闪3次
                 Delay_ms(300);
                 LED_XS =1;
                 Delay_ms(300);
                 LED_XS =0;
                 Delay_ms(300);
                 LED_XS =1;
                 Delay_ms(300);
                 LED_XS =0;
                 Delay_ms(300);
                 LED_XS =1;
     LCD_pos (4,0);           //设显示位置为第四行第一位
     for(n=0;n<16;n++)
       {
        lcd_wdat(line4_data[n]);
        Delay_ms(100);             //每个字符停留时间100mS
       }
                LED_XS =0;               // LED长亮2秒
                Delay_ms(2000);
                LED_XS =1;
                lcd_clr();
                Delay_ms(5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M:
路线选好了没?

选路线就像选老婆

这不第一次操练翻车了 ,接下来是把C语言方面再了解点,现在了解的不多也不深入,然后单片机方面I2C等再了解,主要是年龄越大脑子越来越差,看完之后是走马观花式的效果,了解个大概,细节记不住,真不如青少年时候,差远了,特别是灵气方面。然后各种玩,玩来玩去逐渐就提高了,那些东西玩的过程中逐渐就掌握了。现在C语言算入门了,虽然还是不咋地,然后逐渐巩固,然后就是算法的问题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不知道这个又怎么个弄法?难道抄别人的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第一次操练翻车了 ,接下来是把C语言方面再了解点,现在了解的不多也不深入,然后单片机方面I2 ...

如果真想学深入,自己写代码,我最开始的I2C就是对照时序图,写出来运行成功

网友L:
两个i并不冲突,子函数的i只在子函数中有效,临时分配地址,子函数运行结束后这个i的地址被释放。下次运行子函数时,再重新分配个地址给i,虽然主函数也有i,但这俩不冲突。不过尽量避免这么写,虽然编译器能分清这俩i,写代码的人容易混。
程序中有一段液晶忙的死等操作,这种情况软仿真不适合因为软仿真不知道真实的液晶忙信息。2051好像不能在线单步调试(Debug)
8位数据线,如果单片机引脚是漏极开路门输出。也要加上拉电阻,不然数据也是类似锯齿波形状,液晶不容易识别到正确的数据。

楼主(2023-12-16):
引用 网友L:
两个i并不冲突,子函数的i只在子函数中有效,临时分配地址,子函数运行结束后这个i的地址被释放。下次运行 ...

那就i改成n还是不行。写中文字符的时候先写入高字节再写入低字节,这里加了个100mS延迟,会不会这里造成问题?前5个是数字,0.5秒这个时间差不多。
     for(n=0;n<16;n++)
       {
        lcd_wdat(line1_data[n]);
        Delay_ms(100);             //每个字符停留时间100mS
       }

楼主:
百度一下果然是两个字节连续写入的,中间加个延迟可能会导致问题,即忙,然后就反复地检测忙,RS就是这么变成0的。那就改成连续写两次,数字加个空格凑成双位。不过这只是想象,实际试下来看怎么样。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12864LCD Drive_Parallel.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_XS = P3^4;            //点亮LED灯用来显示程序运行情况
uchar code line1_data[] ={" 12864屏操练"};
uchar code line2_data[] ={" C语言不能用中文"};
uchar code line3_data[] ={"还得用英文,但是"};
uchar code line4_data[] ={"不需要会英语"};
/*********以下是设定显示位置函数*********/
void LCD_pos (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1){X=0x80;}
  else if (X==2){X=0x90;}
  else if (X==3){X=0x88;}
  else if (X==4){X=0x98;}
  pos = X+Y;
  lcd_wcmd(pos);
}
/*********以下是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n;
  Delay_ms(100);                //上电等待
  lcd_init();
  while(1)
  {
     LED_XS =1;
     LCD_pos (1,0);           //设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第一位
     for(n=0;n<16;n++)
       {
        lcd_wdat(line1_data[n]);
        n++;
        lcd_wdat(line1_data[n]);
        Delay_ms(100);             //每个字符停留时间100mS
       }
                 LED_XS =0;               //LED闪1次
                 Delay_ms(300);
                 LED_XS =1;
     LCD_pos (2,0);           //设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一位
     for(n=0;n<16;n++)
       {
        lcd_wdat(line2_data[n]);
        n++;
        lcd_wdat(line1_data[n]);
        Delay_ms(100);             //每个字符停留时间100mS
       }
                 LED_XS =0;               //LED闪2次
                 Delay_ms(300);
                 LED_XS =1;
                 Delay_ms(300);
                 LED_XS =0;
                 Delay_ms(300);
                 LED_XS =1;
     LCD_pos (3,0);           //设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第一位
     for(n=0;n<16;n++)
       {
        lcd_wdat(line3_data[n]);
        n++;
        lcd_wdat(line1_data[n]);
        Delay_ms(100);             //每个字符停留时间100mS
       }
                 LED_XS =0;               //LED闪3次
                 Delay_ms(300);
                 LED_XS =1;
                 Delay_ms(300);
                 LED_XS =0;
                 Delay_ms(300);
                 LED_XS =1;
                 Delay_ms(300);
                 LED_XS =0;
                 Delay_ms(300);
                 LED_XS =1;
     LCD_pos (4,0);           //设显示位置为第四行第一位
     for(n=0;n<16;n++)
       {
        lcd_wdat(line4_data[n]);
        n++;
        lcd_wdat(line1_data[n]);
        Delay_ms(100);             //每个字符停留时间100mS
       }
                LED_XS =0;               // LED长亮2秒
                Delay_ms(2000);
                LED_XS =1;
                lcd_clr();
                Delay_ms(500);
   }
}

楼主:
还是不行,RS高电平时间好像更短了,其它几个引脚还是那,数据口除P1.7是1.8V外其它都是0,灯不亮。这个时间像是把数字写完再写中文的时候不行了,所以改成仅显示第一行的数字中国字删除,其它行取消,然而还是不行,还是那表现。于是再改,把驱动的测忙改成延时5mS,这回行了,灯闪起来了,屏幕上有淡淡的字,调电位器对比度增强了,但是效果不好,正面不清楚,侧面清楚,但有鬼影。看来问题出在测忙程序上。显示效果不好需要外接电位器?已经调到头了,往回调一点可以消除鬼影,但是显示淡。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12864LCD Drive_Parallel.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_XS = P3^4;            //点亮LED灯用来显示程序运行情况
uchar code line1_data[] ={" 12864"};
//uchar code line2_data[] ={" C语言不能用中文"};
//uchar code line3_data[] ={"还得用英文,但是"};
//uchar code line4_data[] ={"不需要会英语"};
/*********以下是设定显示位置函数*********/
void LCD_pos (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1){X=0x80;}
  else if (X==2){X=0x90;}
  else if (X==3){X=0x88;}
  else if (X==4){X=0x98;}
  pos = X+Y;
  lcd_wcmd(pos);
}
/*********以下是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n;
  Delay_ms(100);                //上电等待
  lcd_init();
  while(1)
  {
                 LED_XS =1;
     LCD_pos (1,0);           //设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第一位
     for(n=0;n<16;n++)
       {
        lcd_wdat(line1_data[n]);
                                //n++;
                                //lcd_wdat(line1_data[n]);
        Delay_ms(100);             //每个字符停留时间100mS
       }
                 LED_XS =0;               //LED闪1次
                 Delay_ms(300);
                 LED_XS =1;
                         Delay_ms(300);
                 //}
    //                 LCD_pos (2,0);           //设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一位
    // for(n=0;n<16;n++)
      // {
       // lcd_wdat(line2_data[n]);
                                //n++;
                                //lcd_wdat(line1_data[n]);
        //Delay_ms(100);             //每个字符停留时间100mS
      // }
                // LED_XS =0;               //LED闪2次
                // Delay_ms(300);
                // LED_XS =1;
                 //Delay_ms(300);
                // LED_XS =0;
                // Delay_ms(300);
                // LED_XS =1;
   //  LCD_pos (3,0);           //设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第一位
    // for(n=0;n<16;n++)
      // {
       // lcd_wdat(line3_data[n]);
                                //n++;
                                //lcd_wdat(line1_data[n]);
        //Delay_ms(100);             //每个字符停留时间100mS
      // }
                // LED_XS =0;               //LED闪3次
                // Delay_ms(300);
                // LED_XS =1;
                // Delay_ms(300);
                // LED_XS =0;
                // Delay_ms(300);
                // LED_XS =1;
                // Delay_ms(300);
                // LED_XS =0;
                // Delay_ms(300);
                // LED_XS =1;
    // LCD_pos (4,0);           //设显示位置为第四行第一位
    // for(n=0;n<16;n++)
      // {
       // lcd_wdat(line4_data[n]);
                        //        n++;
                        //        lcd_wdat(line1_data[n]);
       // Delay_ms(100);             //每个字符停留时间100mS
       //}
                LED_XS =0;               // LED长亮2秒
                Delay_ms(2000);
                LED_XS =1;
                lcd_clr();
                Delay_ms(500);
   }
}

补充内容 (2023-12-17 08:48):
更正:数据口除P1.7是1.8V外其它都是1

网友L:
视角的问题和对比度引脚,就是接电位器的那个脚有关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段程序是反复刷屏同一内容,所以如果怀疑是刷新问题,可以在程序最后加一个while(1);来试一下。
用于让程序只刷新一次屏幕然后进去while(1)不出来,这样就不会反复刷新了。这只是测试方法,看看会不会是刷屏反复刷新问题导致。
近十年没用过这屏了,所以不敢确定,后面有一个清屏的指令,并且这种硬写出来的延时函数不准,何况晶振频率与代码所用的频率也可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L:
视角的问题和对比度引脚,就是接电位器的那个脚有关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段程序是反复刷屏同一内容,所以如 ...

就是测忙的问题,那段尝试修改了下不行,这就是细节问题,不知道那里不对的了。只好还是用延迟1mS代替,成功,但是,显示第3行的时候第1行会多出一个“还”字来,和第3行的“还”同时出现。
反复刷屏没事,每个字延迟100mS,看上去字是一个一个依次出来的,总的下来要几秒钟才循环一次。
显示效果明天再试,看能不能解决。
虽然有点问题,但是也算成功了,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L:
视角的问题和对比度引脚,就是接电位器的那个脚有关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段程序是反复刷屏同一内容,所以如 ...

对比度外面接了个电位器行了。多出一个还字莫名其妙了 ,液晶屏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