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免费准确的视频语音转文字文本的软件。

楼主(2022-12-30):
比如我电脑里有一个视频文件,要将里面讲述人的所有声音从头到尾识别成文字,形成一个独立的文本文件。
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免费软件,识别率和准确率要高一些的。
用于windows 平台的。
谢谢推荐。

网友:
应该有,但是可能有的识别不准,比如水稳,可能识别成水温

网友A:
讯飞听见,小米闻声,是手机软件APP,手机上下载安装,再使用。

楼主:
请介绍电脑端的,win 11 64位系统,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讯飞听见,小米闻声,是手机软件APP,手机上下载安装,再使用。

讯飞听见,应该是按时长收费的吧。

网友:
我一直用讯飞,讲话录入。一些人名不一定对、

网友:
用网易见外工作台啊,注册之后,直接把音频上传到工作台就可以了,只是每个文件有20分钟的长度限制,想把文字保存为文本或字幕文件(带时间轴的)都可以。

jianwai.youd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