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恒压恒流数控电源

楼主(2022-12-30):
        从第一届DIY大赛开始,一直关注到现在,十几个年头了。回想上次参赛也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由于工作生活的缘由业余DIY也是断断续续,好长时间没有正经搞个像样的东西了。最近把之前一直未完善的数控电源制作做了个收尾,来参加这次大赛,制作还是略显粗糙,有不当之处还希望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作为电子爱好者,一个好用的可调电源是必不可少的。我上一个电源还是十多年前用LM317和LM337做的简易版,0~±21V可调,最大电流受限于LM317和LM337只能到2A。电压显示为三位半数字表头,电流显示是一个2A的模拟表头。这个电源精度较低,功率也小,最主要是没有恒流功能,不过还算皮实耐用,服务了我十来年呢。所以就有了制作一款恒压恒流电源的计划,要想精度高功能多不能用模拟电路,还得是数控的。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准备、学习、制作,这台恒压恒流数控电源算是基本完工了。
        身份照

参赛图

参赛图

        老旧机器对比照

古董01

古董01

古董02

古董02

古董03

古董03

前脸

前脸

开机照

开机照

后面板

后面板

楼主:
靓照看完了介绍一下这台电源的功能及参数:
        主电源:
                                 电压:0~32.000V利用旋转编码器连续可调
                电压显示分辨率:1mV
                最小调节分辨率:1mV
                                电流:0~5.000A利用旋转编码器连续可调
                电流显示分辨率:1mA
                最小调节分辨率:1mA

                电压电流设置关机记忆功能,下次开机重现关机前电压电流设置。
                四个预设快捷电压按键,可以通过菜单随时重设快捷电压。
                输出使能按键,开机默认输出使能关,按压使能键才有输出。
                散热器温度显示功能,利用DS18B20测量散热器温度,随时监控温度。
                温控自动风扇和手动风扇控制,自动手动两种控制可以通过菜单设定,利用PWM控制风扇转速。
                后面板预留串口,用来下载程序以及与上位机通讯(上位机通讯功能待完善)。

        副电源:
                 电压:3.3V、5.0V、6.0V、9.0V、10V、12V几个电压调节
                 电流:最大2A
                 没有电压电流显示,没有恒流,有限流功能。
                 最大限流指示,大于2A红灯亮。

楼主:
电路图
1.整流板电路

整流板电路

整流板电路

2.调整管电路

调整管板电路

调整管板电路

3.控制板电路

控制板电路

控制板电路

4.副电源电路
红框中电路为控制板供电,绿框中电路为副电源电路,黄框内为副电源防短路功能电路,但最终未使用。

副电源及控制板供电

副电源及控制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发不了帖子了,还需要审核?

谢谢你的作品参赛!

按照大赛要求,请你
补充:参赛作者必须提供一张:参赛作品的完整外观照片,并要求这张照片内必须有作者亲笔手工书写的ID以及该作品的名称和完成时间的真实合影(作者可直接书写在作品的外观上,也可写在纸上放在作品旁拍照)。

楼主:
元件选择:
        1. DA转换芯片用的MAX541,16位DA。

        2. AD用的LTC2400,24位AD。

        3.电压基准用的MAX6225

        4.负压转换芯片用的LT1054

        5.运放用的OPA2277,精密双运放。

        6.单片机

        7. 显示屏用的256*160液晶屏,主控芯片为ST75256。

        8.调整管为2SC5200

        9.电源变压器功率200W,三组输出,一组主输出0~32V,中间有14V、24V两个抽头;另外两个15V副输出,一组用于控制电路供电,一组用于副电源。

楼主:
制作过程:

1.电路板的制作

        之前自制电路板都是采用热转印的方法,受激光打印的效果以及热转印条件的影响,转印效果一直不理想,总会出现断线缺墨的情况。后来想出一种比较好的电路板制作方法,对于比较简单的电路这种方法制作出的电路板还是很不错的。方法如下:

        首先需要准备那种A4尺寸的不干胶打印纸,就是可以中间揭开一面有胶的纸。
        用LAYOUT6.0软件画好PCB

        用打印机打印到不干胶A4纸上

        裁剪好打印纸

        把裁剪好的打印纸贴在PCB板上

        用雕刻刀把空白部分剔除掉

        雕刻完成效果如下

        放到三氯化铁溶液中开始蚀刻

        蚀刻完成

        去除不干胶纸并打孔,PCB制作完成!

        这种制作方法对于间距较大的元件可以胜任,小间距的布线就不行了(不过如果对自己的雕刻能力比较自信可以尝试更细的布线,对于我DIP封装的已经是极限了,哈哈!)

楼主:
上面是副电源PCB板,用相同的方法做出调整管以及键盘PCB等。

        控制板PCB自己做不好,只能求助JLC了。

楼主:
元件焊接

楼主:
安装

        安装过程照片拍的不全,主要是一些完成后的组装图。

楼主:
测试

        先来看副电源:

        短路电流及指示

网友:
谢谢你的作品参赛!

按照大赛要求,请你
补充:参赛作者必须提供一张:参赛作品的完整外观照片,并要求这张照片内必须有作者亲笔手工书写的ID以及该作品的名称和完成时间的真实合拍照片(作者可直接书写在作品的外观上,也可写在纸上放在作品旁拍照)。

楼主:
        主电源

        电压

        设置0V

        100mV

        200mV

        300mV

        500mV

        1V

        3V

        5V

        7V

        10V

        15V

        20V

        32V

        12.345V

        电流

        5mA

        10mA

        100mA

        200mA

        1A

        3A

        由测试可以看出,电压设置精度还可以,电流误差就比较大了,不过够用就行。

楼主:
菜单功能演示

使用演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一楼里我已经补发了参赛说明图片,是不符合规格吗?

好的,看到了,谢谢辛苦!

楼主:
使用演示

菜单功能演示

网友:
这么好的料必须出精度。AD  DA补差。这一套下来成本价多少?

网友:
牛人,支持,绝对高手

网友(2023-03-08):
非常好。祝你中奖。

网友:
又牛B又实用的电源设计

网友(2023-07-24):
好羡慕楼主的动手能力,出套件不

网友(2024-03-13):
楼主太厉害了,羡慕啊

网友:
非常漂亮。厉害,希望上热门。预祝得奖

网友:
前辈技术大牛,期待得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