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中波收音机改成短波收音机

楼主(2022-12-30):
如题,是否只是改变LC频率。

网友A:
对于中波超外差收音机来说,只要把磁棒天线线圈改成短波磁棒线圈的数就可以了,比如24圈,大概能收到4到10兆赫,这个不稀奇,因为中波的本振线圈是有二次谐波,三次谐波N次谐波,当然谐波越多,频率越高,而越弱,所以中波收音机改成2到8兆赫的比较合适。我用名仕收音机试过,是可以的。
短波磁棒用的镍锌铁氧体和中波用的锰锌铁氧体,我朋友用牡丹648进行实验,互换后能正常用,没发现区别。
我用短波磁棒和中波磁棒用在三管直放机实验时,中波磁棒效果不如短波磁棒。
说明选择性好的超外差收音机,用中波磁棒代替短波,或者短波磁棒代替中波磁棒,都是能正常用的。
顺便说一句,用二次谐波变频,镜像台比较多,但是人体感应比较小。

网友:
把天线线圈和本振线圈换成相应的短波线圈即可

网友:
天线线圈、本振线圈、本振垫整电容、本振注入电容,必要时还要换变频管及调大变频级静态电流。

网友:
理论上很容易,但是要做好,难度还是蛮大。
看看这个两波段的,天线磁棒的材质都不同,当然也有使用拉杆天线的。

也有使用一根磁棒的,但是,也是两节对接的:

短波使用拉杆天线的:

网友:
对于超外差式收音机来说,这个改造是极其容易的。

网友B:
先请看内蒙古无线电厂出品的向阳花4JS2四晶体管收音机电路图:

30年前,受它的启发,我进行了再一次简化,我在我的中波收音机上用1mm的铜丝直接绕了一个8圈的空心线圈,然后装了个开关:
想听短波时直接接通就行,因为中波线圈对于短波是高阻,所以并联后的线圈不影响短波收听,然后,我就收听到了一堆外国短波电台,当时来说最好听的当然是“平&壤,朝&鲜中央广播电台”、“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亲&爱的领&导者金&正&日同&志....”。

从原理上说和向阳花4KS2一样,利用本振的三次谐波,但我这个没有改次级线圈,Q值就更低,灵敏度和选择性当然不好,但是因为我的收音机是红灯2L149,灵敏度比较高,所以在不考虑选择性的前提下(好歹听听短波,要啥选择性),我听得津津有味。
由楼主的主题,我回想起这段往事。

网友:
本机震荡线圈也不一样,不然差不出465

网友:
还得注意要加装的中波机双联可变电容必须用的是等容,若是差容则无法实现

网友:
以前无线电介绍过,利用谐波,加一组短波线圈即可,我改过效果还行

网友:
外挂下混频器

网友C:
没有必要瞎折腾!留下中波收音机也挺好的!中波电台有优势,声音雄厚好听,电台信号稳定!

想听短波,再买一台带有短波段的收音机就行了!

当然,为了打发时间,把中波段折腾成短波段,玩一玩,开心快乐也好!加分鼓励!继续折腾!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支持。
请大神发一下将中波收音机改成短波收音机的具体方法

网友D:
曾经利用中波谐波,加一根短波磁性天线, 接收短波失败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把标题改了?
我记得今天看到一个好像是叫“怎么样收到外国短波电台”的贴子

个人觉得11楼的方法最合适,不会破坏原有中波收音机的核心电路,只是相当于挂了一个外挂,随时可以拆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支持。
请大神发一下将中波收音机改成短波收音机的具体方法

至少要提供一下你原始机的类别吧,矿石机?直放机?来复机?外差机?厚膜机?IC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把标题改了?
我记得今天看到一个好像是叫“怎么样收到外国短波电台”的贴子

那个帖子被黑掉了,有收听敌台的嫌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请看内蒙古无线电厂出品的向阳花4JS2四晶体管收音机电路图:

现在这样改接受短波已无实际意义,但是对于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来说具有相当积极的作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曾经利用中波谐波,加一根短波磁性天线, 接收短波失败

想知道如何检测中波谐波的频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帖子被黑掉了,有收听敌台的嫌疑。

原来如此……

网友H:
晶体管收音机手册 1972版,请老师给个链接

楼主:
主题 【如何收到外国短波电台】 被 【园丁】 移动到 〓基础知识普及〓,没有被黑,别造谣 ,我的收音机是自制的直放收音机,增益为73分贝。

楼主:
不知现在还有没有距离比较近的短波电台,因为收音机灵敏度比较差,接受不到弱信号。

楼主:
收音机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知道如何检测中波谐波的频率的

利用中波的三次谐波进行变频, 这是7楼的图片, 有电路说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请看内蒙古无线电厂出品的向阳花4JS2四晶体管收音机电路图:

电子版  晶体管收音机手册  1972版   里面有多张空白页, 你那本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音机的电路图:

那确实只用改谐振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晶体管收音机手册 1972版,请老师给个链接

您看看这个链接的5#: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536038

5#就是:tp://ishare.iask.sina.com.cn/download/explain.php?fileid=10238612,请在网址前加ht

但是不知道还能不能下载。技术上说里面的东西是老掉牙了,不过“温故知新”,启发还是大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子版  晶体管收音机手册  1972版   里面有多张空白页, 你那本有吗?

我刚才翻了一下,没有空白,是全本的。书是351页,PDF文件连封面带前言目录一共是359页。特大文件不知道怎么分享。您如需要可以留个email邮箱。

另外在本坛的 技术区--电路图资料区--晶体IC资料区 有大量的电路图。估计差不多一网打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必要瞎折腾!留下中波收音机也挺好的!中波电台有优势,声音雄厚好听,电台信号稳定!

想听短波,再 ...

自信、开放、包容、大气

网友:
我刚刚改了一台LA1600收音机,就是参赛的那台:1,改制本振线圈,短波频率较中波高,因此要减少初次级匝数;2,改天线线圈匝数,道理同1;短波一般信号较弱,加装了一根拉杆天线。改装后本振频率为6—16兆赫,接收频率也差不多(差0.455M),基本覆盖了大部分短波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请看内蒙古无线电厂出品的向阳花4JS2四晶体管收音机电路图:

无线电杂志以前有篇文章,也介绍过这种改法,同时要调大变频级的电流,增强谐波的分量

网友:
如果是直放式的,还能直接通过减少线圈圈数达到效果吗

网友:
可把天线线圈和本振线圈换成相应的短波线圈。

网友B(2023-03-06):
引用 网友D:
电子版  晶体管收音机手册  1972版   里面有多张空白页, 你那本有吗?

今天才看见您的留言消息  全本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才看见您的留言消息  全本发了。

收到, 非常感谢

这个版本还是有空白页, 目录页显示不完整

网友D:
晶体管收音机手册  1972版    完整目录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晶体管收音机手册  1972版    完整目录页

太好了!有您这几张图,这下子就真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音机的电路图:

TA7642芯片是不支持工作在短波频率的!

网友(2024-10-26):
引用 网友A:
对于中波超外差收音机来说,只要把磁棒天线线圈改成短波磁棒线圈的数就可以了,比如24圈,大概能收到4到10 ...

初级or次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请看内蒙古无线电厂出品的向阳花4JS2四晶体管收音机电路图:

如果初,次都改呢??

网友B:
都改我可就真不知道了,水平有限,只能瞎鼓捣鼓捣玩一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改我可就真不知道了,水平有限,只能瞎鼓捣鼓捣玩一玩。

我也是。平时没有时间,只能放假玩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