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 雷柏V580机械键盘维修

楼主(2022-12-30):
雷柏V580机械键盘  q w tab3个键盘不能打字 请教如何维修

楼主:
如何维修,这个键盘问题处理

网友A:
看看这3个键的公共的线路部分,没开裂,进水氧化之类的?

键盘是消耗品,该换就换。

网友B:
看看键盘对应按键的指示灯是不是不亮 八成是进液短路 导致的问题 拆下后用无水乙醇清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3个键的公共的线路部分,没开裂,进水氧化之类的?

键盘是消耗品,该换就换。

谢谢,就是找不到公共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键盘对应按键的指示灯是不是不亮 八成是进液短路 导致的问题 拆下后用无水乙醇清洁

指示灯 是正常发亮

楼主:
这是机械键盘的按键部分

网友:
这种应该是光轴    说是为了防水  实际上坏了很难换的  还不如mx轴还换

网友:
我也折腾过    这种轴不好买只能买烂轴板拆        真想换的话用烙铁不好用  用风枪或者用拆LED的加热板吧

楼主:
谢谢了,是这样的,妈妈;慢慢来

网友C:
真想换的话用烙铁不好用  用风枪或者用拆LED的加热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想换的话用烙铁不好用  用风枪或者用拆LED的加热板吧

老师好,LED是好的,正常发光

楼主(2023-02-26):
两位老师有没有光轴键盘电路图

网友D:
换轴,现在机械键盘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轴,现在机械键盘也便宜

谢谢,轴能正常使用

网友E(2024-02-28):
我上次,无意中发现的,用电子元件清洗喷灌,喷几下就好了,已经快1年了,使用如新

网友(2024-10-25):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无意中发现的,用电子元件清洗喷灌,喷几下就好了,已经快1年了,使用如新

谢谢哈, 明天试试我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