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高手机收音机的接收效果

楼主(2022-12-31):
手机收音机在户外能收到40多电台(大部分是正经台),耳机线做天线,但是室内就不行了
有什么办法提高手机的接收效果,

网友A:
年轻的我时候,因为内地没有什么调频台,那时候很多人有收录机了,只有声宝的6060、6161可以随便收到HK的调频立体声台,于是研究图纸。发现SHARP高放、混频都是用C535,而我的日立用的8190是C1674以及C1675.C1675是混频。fT低,于是换成C535灵敏度立马提升。可以在天气允许之下收到。后来发现有C3355,换了接收更加好了。
所以我建议你试一试换成C3355,现在有贴片式的C3355.有兴趣可以试一试。
记得那时候看到一本书,说高放混频的放大与β基本无关,有50就可以。而与fT关系很大,fT必须比工作频率高5倍才能得到足够的效果。

网友:
用网络收音机就可以,只要有网络,再远的距离再差的接收环境都能收到。

网友:
也就是楼上的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轻的我时候,因为内地没有什么调频台,那时候很多人有收录机了,只有声宝的6060、6161可以随便收到HK的调 ...

我用的是手机里的收音机,换件估计不太可行了,只能改善天线等手段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手机里的收音机,换件估计不太可行了,只能改善天线等手段了吧

手机接收的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机接收的不懂,

还有手机可以接收电视的,  带一个小拉杆天线, 多年前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手机可以接收电视的,  带一个小拉杆天线, 多年前的事了

这个知道,有一条拉杆天线,说起来10年前了,朋友在广州的将军东300多块买了一台,不过质量很差,很容易就坏了。

网友C:
【手机收音机】有的!

我也有一部手机,不但可以接收调频广播,还可以接收电视节目。

2000年初的老手机了!不需要网络,有手机电话卡就行了!拍片发个彩信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手机收音机】有的!

我也有一部手机,不但可以接收调频广播,还可以接收电视节目。

我以前的N79就有收音机功能,耳机做天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的N79就有收音机功能,耳机做天线

手机上有专门的 拉杆 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上有专门的 拉杆 天线!

对的,10年钱的事情,不贵

网友:
加室外天线信号倍增

网友:
如果是机内FM调谐器的,是不是用长耳机线会好一些?如果是软件的就不行。

网友:
华为meta30就有收音机功能,还是网络跟实体收音机共存的

网友D:
拉一根室外天线,随便一根导线就行,外面随便绑那里都行,里面这根导线和耳机线绕在一起,就能解决手机在室内听台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一根室外天线,随便一根导线就行,外面随便绑那里都行,里面这根导线和耳机线绕在一起,就能解决手机在室 ...

谢谢,回家试试

网友:
不光手机,在室内一般收音机也不行,靠近窗口才能收

网友:
原来诺基亚有款音乐手机用耳机线听调频效果不错还有几十年前爱华那个磁带随身听J303MK效果棒

网友E:
这个是用的苹果机器吧,华为机器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用的苹果机器吧,华为机器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是华为,千元机,这个收音机能收电波也有网络功能

网友:
一些老年手机和安卓手机,比如我的海信手机,听调频时插入耳机当天线,用蓝牙耳机就能无线听,还没能内录。华为手机就没这两种功能,哪怕开外放录屏都不行,更不能用蓝牙耳机听调频,只能老老实实用耳机听,或者耳机当天线外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