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快速升温

楼主(2022-12-31):
我家上班4km水温,暖风太慢了网上说冷却液偏少水温上升慢,我的冷却液靠近下限,我想堵进气口有没有意义

网友:
一般汽车的冷却系统分大小两个系统,冷车时小系统运行,小系统循环不经过冷却水箱,升温快,等发动机温度高了之后切换到大系统运行。但是有的车就只有一个系统,只能经过散热水箱,所以升温较慢。

网友:
      修理厂查下节温器,南方1KM以上应该出热风了,北方不清楚.

网友:
应该是节温器有问题(关闭不严)始终是大循环,所以水温上不来。

网友:
可以挡住散热片!水温升温快点!夏天记得拆掉!

网友:
4km意义不大,太近!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
现在的很多小车已经没有节温器了,是利用温度探头控制电子风扇。
你先看一下你的水箱风扇是否有皮带,有皮带的是有节温器的,需要考虑是否节温器关闭不严。

楼主:
大众ea211发动机,因该节温器65度以上开始走大循环的

网友A:
以前开面包车时冬天上温慢,就在前脸进汽栅栏后放一块纸板,上温会很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众ea211发动机,因该节温器65度以上开始走大循环的

大众车水温比日系偏高。我煮过德系节温器在90度时完全打开,您说的65度是否有些低了?(还有比90度高的节温器,好像是94度记不清了)

网友C:
一般车4公里水温都很难升到正常工作温度吧,除非堵车长时间怠速

不带主动进气格栅,确实可以通过挡住水箱前方,来加快升温速度

网友:
大油门分分钟就升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开面包车时冬天上温慢,就在前脸进汽栅栏后放一块纸板,上温会很块!

LZ问的就这个方法,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众车水温比日系偏高。我煮过德系节温器在90度时完全打开,您说的65度是否有些低了?(还有比90度高的节 ...

一般85℃节温器,但是我开暖风65堵后就有反应了估计节温器开始动作了暖风才有热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车4公里水温都很难升到正常工作温度吧,除非堵车长时间怠速

不带主动进气格栅,确实可以通过挡住水 ...

主动进气格是什么样的,我的车进气局部有油烟机样的挡板靠强风吹开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动进气格是什么样的,我的车进气局部有油烟机样的挡板靠强风吹开的

强风吹开?感觉你的车就带主动进气格栅。就是水温没上来时,关闭水箱散热器前面的进气格栅,水温上来或者开冷空调,自动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85℃节温器,但是我开暖风65堵后就有反应了估计节温器开始动作了暖风才有热水

节温器关闭状态下是小循环状态,暖风水箱在水泵的作用下循环热水,当达到节温器设定的温度时节温器缓慢打开转换为大循环状态。

网友D:
早上起来暖车就可以啦,要暖风的话就开压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上起来暖车就可以啦,要暖风的话就开压缩机

汽车压缩机好像开不了制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车压缩机好像开不了制热

我的车都可以开压缩机制热,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暖风太慢,你说的是空调升温速度么

循环水制热,压缩机根本不制热我主要是挡风玻璃化霜现在准备电加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挡风玻璃化霜靠的不是电热丝,是靠循环热水么?

后风挡有电热丝,天气不太冷前风挡有雾用冷风也可以吹吹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风挡有电热丝,天气不太冷前风挡有雾用冷风也可以吹吹啦。。。。

早上上班4km,前挡风除霜想外置电加热快速除霜

网友:
排量越大升温越慢,冷却液多
但是汽车有座椅加热,这个不需要水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上班4km,前挡风除霜想外置电加热快速除霜

用盐水化霜,卡片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置电加热除霜要多久?

改装点烟器带钨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风吹开?感觉你的车就带主动进气格栅。就是水温没上来时,关闭水箱散热器前面的进气格栅,水温上来或者 ...

挡板照片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置电加热除霜你是自己diy的么?

自己加装电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加热是绑在雨刮上?

改装电炉丝,太阳红外管,两只100w汽车灯泡,ptc发热盘用吸盘挂在挡风玻璃下一分钟化霜,我现在是不等化霜头伸出窗外直接走的

网友:
风挡除霜防起雾可以把打开AC开关,意义并不是除霜和预防起雾。类似除湿机的原理。外部那就加点好的玻璃水吧。我在沈阳早上发动车怠速暖机,然后开始用除霜铲铲掉风挡外面和后视镜的冰霜。暖机结束上班出发。这时候暖风吹出来的都是冷风。出风口选择只吹风挡。我的工作地点离家比较远有30多公里也就没折腾。检查下节温器不行就换个新的也不贵,堵进气口是绝对不行的!化油器时代有种进气加热的办法,就是空气格的进风口在排气歧管的隔热挡板下面取,北方天气很冷嘛有些拉客的微型面包车改装在排气管前节焊一个水套接到暖风的水管上。在骚点的就是加油锅炉,柴油暖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