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iy透射式血氧探头问题

楼主(2022-12-31):
手头有几个图上这种探头,坛友们看看,能不能diy 一个血氧仪,这种探头投射式的,精度应该比反射那种高一些吧,网上看了下,自己diy都是max30102一类,只管读取数据就好了,这种拆掉了一个,4根线,2根led电源,2根传感器,别的没什么了,示波器看了下工作时候的led电源,也不是直流电,那位坛友有兴趣做一个,我可以赠送探头

网友:
翻了翻书是不是这原理,这个应该有专用芯片

网友:
听说这东西涨价了。接下来什么东西会火爆?提前办理。火葬厂好像不能随便开吧?应该挣钱的

网友:
玻璃体温温度计,原来2元多一个,现在都二十多一个

网友:
挣钱首先是开医院.药店和火葬厂

网友:
我感觉这东西不可能短缺吧,我家有个旧电视机上那种光电二极管,红色发光二极管也有,再到旧遥控器上拆个红外发射二极管。我想了个方案驱动发光二极管不用开关的方式而是用呼吸灯方式,直接SPWM驱动,一个周期1KHZ,每个灯亮一个周期,光电二极管找个运放放大,ADC同步采集,程序实现窄带滤波,红光电压除红外电压。 大口喘气看下比率,再憋气一分钟看下看看有没有区别,不知道我想的行不行

网友A:
什么东西叫跨阻放大器啊,是放大光电二极管么

https://jensign.com/transimpedance/index.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叫跨阻放大器啊,是放大光电二极管么

https://jensign.com/transimpedance/index.html

跨阻放大器简单讲就是放大器的一种接法,输入的是电流,输出的是电压, 放大器电路看起来相当于一个固定的电阻, 并且符合欧姆定律。

也就是 电流 跨过了一个电阻 变成了电压 。 光电二极管输出的恰好是电流。所以跨阻放大器比较适合光电二极管放大。

网友B:
血氧仪这东西, 首先是校准,两个百分点就是有病和没病的差别。  其次指端有个弱灌注问题,固定的血流和搏动的血流比值 叫灌注指数。 不同的灌注指数,测出来血氧不一样,需要补偿。从我自己测试看,血氧仪一般4%以上灌注指数才能正常工作,低于4%都不是很准,要么就很迟钝。

大厂子通常会用单片机去自己做算法,比如鱼跃用的是STM32系列单片机,康泰用的Arm Cortex-M0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血氧仪这东西, 首先是校准,两个百分点就是有病和没病的差别。  其次指端有个弱灌注问题,固定的血流和搏 ...

坛友有兴趣吗,我送您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叫跨阻放大器啊,是放大光电二极管么

https://jensign.com/transimpedance/index.html

坛友有兴趣吗 我送您一条试试

网友:
2020年初红外体温计火的一踏糊涂。我几十个工业几天就卖完了

网友:
这个主要是算法问题。给小朋友玩的30102模块网上买很便宜,但是根据厂方提供的程序,测量很不准,网上有人用好的算法做,可以比较精确。
其实血氧仪这个本来是很便宜的,一周多前,某宝上大多数100不到,现在大多399,还无货。等这一波疫情过去了,又会很便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坛友有兴趣吗 我送您一条试试

我想用我现有的旧电视机光电二极管和遥控器红外发射二极管以及红光二极管试试,这些也不贵,主要现在快递太麻烦了,别的配件我这都有,直接用运放和单片机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有兴趣吗,我送您一条,

谢谢 不用了 ,这玩意不准就没意义,而做准又相当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用我现有的旧电视机光电二极管和遥控器红外发射二极管以及红光二极管试试,这些也不贵,主要现在快递 ...

血氧是用两个发光二极管,或者二合一型的专用发光管。  一个发红外,一个发红光,都是特定波长。 测这两者的吸收比,计算出血浆灌注,再计算静态血浆和流动血浆的比例,估算出饱和度。

接收的硅光电池要能覆盖红外到红光的波长,还要校准二者的响应曲线。

这玩意关键在算法和校准,自己做一个能出数,但没意义。拼多多上以前最便宜的七八块钱一个,现在涨价就30块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血氧是用两个发光二极管,或者二合一型的专用发光管。  一个发红外,一个发红光,都是特定波长。 测这两 ...

我这个旧电视机拆的的光电二极管不行,接收红外发射二极管的光很灵敏,接收红光就不行了,能差几十倍,可能红光被过滤了。

网友:
这玩意就是个快乐表
以前做智能家庭健康产品,测过市面上很多家产品,同一个设备、连续测几次,次次不一样……
近段时间时不时能刷到网友用华为苹果等各种智能手表测火腿肠的视频……看来十年过去了这方面的技术也没啥突破性进展

网友:
我手上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