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人总结过胆机常用电阻电容值有多少个?

楼主(2022-12-31):
记得早年有名人清蒸冰棍说过总共十几种够了?

网友:
纯菜鸟,只做过和设计过一些二级放大电路,个人愚见:一般前级阴极电阻不超2k,阳极电阻的可选范围倒是挺多,凭经验论一般是在5-100k左右,每个管子的内阻不同,阳极电阻取值五花八门,也有不按常理出牌的。二级的后级因为输出牛是固定的所以基本上一管一电阻一电容也是固定的。阴极电阻都喜欢在200-500欧里选,第二、三栅极100欧的好像见得多,电容好像多是100u。我买了一包常用电阻包,现在1k这个用完了,其余用得比较多的是10k 100k 1m 220k 470k 4.7k 220 330 仅供参考。确实是大部分电阻都没动过,但是有几个比如240 18k 120 这种也不会出现在常用电阻包里。

网友:
看各人的音色偏好,电阻直接关系到工作点,不同工作点音色完全不同,我这边不喜欢偏软的声音,所以电阻值偏小,阳极电阻为47K 51K 68K 100K  栅极为120K 250K  阴极电阻为120  240  470  560  680  1K  退耦2K 4.7K

网友:
从前(很久很久的从前)成本因素考量占比大,电阻品种越少的,供应链成本就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