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块KA2248,LED电平显示构成频谱幅度显示

楼主(2022-12-31):
5块KA2248,LED电平显示屏驱动,构成频谱幅度显示
组成频谱幅度显示光柱图,共五个频点,每给KA2248,驱动一个光柱,输入端有选频电路,五路的输入端并联起来接到左右信号点。
荧光频谱幅度显示也与此类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频点频谱显示器,也可以称幅频特性显示器

这电路应该近似松下一款双卡翻转平板喇叭的收录机的频谱显示

网友:
好像有开源的单片机做的频谱显示

网友:
当时是十分强大的存在

网友A:
关键是,输入端,选频回路的设计,这个才是关键。
楼主采用的是运放+RC有源带通滤波器?

网友:
看看成品,有成品吗?

网友:
我好像什么都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输入端,选频回路的设计,这个才是关键。
楼主采用的是运放+RC有源带通滤波器?

经过拆机,才搞明白。

楼主:
过几天画起图,实物和图一并发表

楼主:
先发个实物照片,以后绘好图后再发。

楼主:
五频点频谱显示器,也可以称幅频特性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