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2烙铁热电偶分度是怎样的?

楼主(2023-01-01):
907烙铁又坏了,之前就换过芯,感觉不耐用,而且感觉不好用。厂里936感觉也不咋地,具体焊锡不一样,没有拿自己的烙铁去试,也没有揪一段焊丝回来对比。感觉烙铁温度很高,调的是375度,沾一下松香冒一股烟就没了,烙铁头干干净净没有黑渣,自己的烙铁会有黑渣残留在烙铁头上,说明厂里烙铁温度高,但是温度调低了不好用,说明厂里焊锡不好。
      听说T12好用,205高频看样子太粗,适合大焊点,小焊点不适合,特别是狭窄的地方。又想学单片机《单片机学习路线求教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所以做个T12吧。虽然数显实际意义不大,但是数显直观,同时学单片机。
      但是这个热电偶分度是多少?百度没找到,有个帖子说是N型,不是太肯定,说是接近。然后咱看看能不能把程序编出来。

网友(2023-02-13):
直接上白光

网友(2023-01-02):
t12是有对应的电压和温度对照值表的,不算是线性,对着表上的电压算温度。

网友:
直接买套数显的12,100元左右,实用。

网友:
配上一个刀头 ,一个大马蹄头  一般焊拆都解决了。

网友A:
2~2.1mV每100度,你可以取值2.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mV每100度,你可以取值2.05

这是线性的吗?这里说是41度/mV,算下来100度2.44mV《【参赛】数码管版移动电烙铁》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32875&extra=

网友:
我的是来自自测,大约数字。
你自己可以实际测量调整啊

网友:
这些数据只能在设计电路时做个大致参考,要校准需要买台烙铁头温度测试仪,所以还不如直接买台成品好了。

网友:
找个现成的程序用吧 这玩意想调好也很费事。

网友:
T12烙铁头的热电偶的分度号是K

网友:
直接当线性用吧,
放在冰水混合测一下传感输出,放在沸腾水测一下传感输出,然后就按这两点直接按线性延长。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3700-1-1.html

可控硅调温电烙铁,2.32元一把。

楼主:
先买根T12的烙铁头吧,趁现在疫情有所缓和,这些天快递都不敢买。价格有的贵有的便宜,啥差别?耐用度?自己用多少钱的就可以了?如果是工厂里用呢?
分度的话,有个400度的温控仪,很多年前买的,可以用它测量,按41度/mV是9楼说的K型。无非误差大点,最差情况是线性显示(可以在运放那里做点文章进行线性补偿,这个容易),就像ICL7107那样,谁让咱不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买根T12的烙铁头吧,趁现在疫情有所缓和,这些天快递都不敢买。价格有的贵有的便宜,啥差别?耐用度?自 ...

买个成品的数字显示板吧。24元包邮,老板还送一根二手的T12发热芯。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成品的数字显示板吧。24元包邮,老板还送一根二手的T12发热芯。很好用。

我看看,自己做倒是可以顺便学单片机,但是这价格,自己做太不合算,学单片机可以再选别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成品的数字显示板吧。24元包邮,老板还送一根二手的T12发热芯。很好用。

简单点数显就行,不需要花里胡哨的功能,什么中英文菜单、密码,抽风了 ,简单一拧就行。

网友:
好像无铅焊锡丝温度要求高,反而比较好。

网友C:
lm358运放的T12,第二脚预置电压一般是在4.2mv-10.2mv之间。我一般放在7.1mv使用。可能是300度左右。谁有烙铁温度计可以测一下运放第二脚电压对应的温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58运放的T12,第二脚预置电压一般是在4.2mv-10.2mv之间。我一般放在7.1mv使用。可能是300度左右。谁有烙 ...

按K型的话,500度才20.64mV,LM358失调电压典型2mV,最大3mV,所以失调电压造成的误差达几十度,所以这种电路属简易型的电路,能用,刻度不准,以实际使用感受进行调节,刻度仅是参考。其实数显也参考,还是以实际使用效果进行调节。所以实际上读数准不准不重要。数显只不过看起来舒服点,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是用来装B的。

网友D:
T12用的热电偶是k型的,你可以搜一下分度表,再就是你可以参考一下别人开源的程序,51黑小王同学的天山焊台就是全开源的,

网友:
应该是K分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12用的热电偶是k型的,你可以搜一下分度表,再就是你可以参考一下别人开源的程序,51黑小王同学的天山焊台 ...

已经买板子了,二十多元,学单片机可以再搞别的学,或者不满意的话自己再重做个板子。实际没那么精确,搞的太精确毫无意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K型的话,500度才20.64mV,LM358失调电压典型2mV,最大3mV,所以失调电压造成的误差达几十度,所以这种 ...

非常同意“感受进行调节”,焊接感受涉及多个方面,焊锡丝,个人经验等。以前使用20W内热烙铁一样很好。想不通现在有人提问烙铁头会烧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同意“感受进行调节”,焊接感受涉及多个方面,焊锡丝,个人经验等。以前使用20W内热烙铁一样很好。 ...

以前的烙铁好用,后来的长算命合金头不好用,然后买紫铜的仍然不好,怀疑紫铜不是真紫铜

网友:
网上搜来一个表格。参考

楼主(2023-02-13):
基本上完成了,用小号电脑电源做外壳,尺寸正好。剩余一些收尾工作,例如加个机脚。热的好快,名不虚传数秒熔锡。400度以上不稳定,卖家说是新头子缘故,用一用就行了。

网友:
T12程序大把的是,不用自己编。

网友:
直接951吧,二手,可换芯那种,想折腾当我没说

网友(2023-04-13):
引用 楼主:
按K型的话,500度才20.64mV,LM358失调电压典型2mV,最大3mV,所以失调电压造成的误差达几十度,所以这种 ...

楼主这句是实在话,用多了数码管的,我现在更钟意用电位器的,一下到位,没必要纠结是不是325,还是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