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个测量LED的小仪器,感觉还不错。

楼主(2023-01-01):
现在LED的灯具到处是,修LED的灯具时,判断灯珠的好坏还是比较麻烦,手头的万用表的电压经常点不亮或亮度不够,还需要注意灯珠极性,经常需要倒换表笔。前一阵用个4011的片子搭了个电路,感觉不错,希望大家能用上。电路用9V供电,4011搭了个受控的多谐振荡器,用两个门反相输出,这样测试时可以不用考虑表笔极性。

4011电路

4011电路

这是用4060+4011做的新电路。正好手头有个垃圾47表,就把表头接入到4011的地线回路中,这个用法别人应该没有用过。电路选用455的陶瓷振子,实测震荡频率458K。然后把4060的输出信号用4011驱动,电路可以轻松点亮常见灯珠。由于开关刀位有富裕,就接入了4060的几路信号选择测试频率。用几个电阻试了一下,大概中值约600欧姆,100欧姆的电阻指到2.5欧姆处,测试结果感觉有了小鬼头老师ESR表的味道。

4060+4011电路

4060+4011电路

网友:
测LED灯珠用指针表(内有二节电池)很方便,Rx10、Rx1都可以。

网友:
楼主能解释一下这段话   测试结果感觉有了小鬼头老师ESR表的味道  是什么感觉吗?

网友:
实用的小工具,炫迈口香糖的盒子用上了,这种盒子我也收集了很多,装小零件和批头很好。

网友:
FLUKE 18B,18B万用表,优利德对应型号UT18B PRO都带有LED测试功能。

楼主:
感觉电路的特点:
1、输出电压高,开路电压接近9V,轻松点亮2串的灯珠。
2、输出电流大,老版短路电流约3mA,新版短路电流约16mA,灯珠亮度高。
3、测试不须考虑表笔极性,灯珠是好的就亮。
4、新版测试频率可调,用来测试无极性电容不错。
没字的电阻是670欧姆的,测试频率3.58KHz。电阻在不同档位测试结果一样,电容需要选择合适档位。

网友:
有的LED灯珠是高压的,我手上有45V的,有5.5V的。45V的

网友:
45V的就只能用可调电源串电阻去点亮了

网友:
不错的小工具,功能挺强

楼主(2024-02-17):
这是电路图。

楼主:
刚才发的图片提示需要审核,给吞了?电路更新了一下,用个单片机生成50,500,5000,50k,500k的频率,这样各档之间关系固定,测电容马马虎虎。

楼主:
另外两张。

网友(2024-09-02):
好东西,低压电池的表很少能测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