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9年的收音机有没有调台自动静噪功能?

楼主(2023-01-02):
翻出一台凯歌4263A,零件全原装,打理了一个下午,晚上开始试听,唱机正常,短波无台也没有噪声,中波开始也是静若深海,以为黄了,无意中调到1000~1400KC,收到了4~5个台,其中一个南方XX电台,介绍夏兆星,声音很清晰悦耳,其余几个没来得及知道什么台,声音都很好,背景宁静,调台过程中没有噪音,仿佛有调台自动静噪功能,但这时猫眼却一直不动,听了大约20分钟分钟左右,声音慢慢变小,噪音增大,到后来完全被噪音覆盖,这时猫眼却正常开合,但调台过程中有很大的沙沙声,勉强收到2~3个台,但声音弱,困惑中……

楼主:
换了所有的灯泡都无济于事,现在有两个困惑,1是为何之前搜台过程会如此安静,像是有了自动静噪功能,这在我所有的中波收音机都没有遇到的,2是为什么听了20分钟之后噪声大作,仿佛是突然整个中波频段都被干扰似的,不会是某部门刚好这个时间上班工作了吧。

网友:
        既然管子都换过故障依旧,那就老老实实地从电源开始检查吧,特别是高压滤波电解电容,容易失效或者漏电,再测量一下功放管屏极电压,喇叭,输出变压器,音量电位器,都没毛病就再向前查检波部分,中放部分,变频部分等。

网友A:
兄弟天线松开放窗外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天线松开放窗外再试试

此机中波是磁棒天线

楼主:
关机一小时再开,情况依旧,开始20分钟一切正常,搜台过程一点噪音都没有,15分钟以后逐渐被呜呜的噪声覆盖

网友:
这是滤波电容坏掉的表现,具体需要你自己检查。请检查图中红圈内的电解电容。

网友:
或者用好的电解电容将其换掉,注意:耐压要达到450V以上。

网友:
这种现象旧收音机很多都会出现,原因就是常时间不通电,电容干枯了,充满电不放电(类似开路了),造成谐振故障。重点检查振荡电路周边的电容,用新电容并接在怀疑的电容上,逐一查找,找到故障电容故障会立刻消失,那就是它了,直接并上新电容,这就修好了,试试吧。这是我的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看症状,疑似电容在作怪!

网友:
出现噪声时马上使用放唱功能,看看能否正常播放,如果不能说明是功放及电源部分不正常,否则检查前级收音部分。

网友:
波段开关接触不良吧,,,反复多旋动几十次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支招,有空试试,先听着唱片或外接蓝牙,因为目前这台收音机是难得的全原装全品相,实在舍不得拆件换件,先多拧一下波段开关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