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2N7000 制作耳机放大器 (续)

楼主(2023-01-02):
用 2N7000 制作耳机放大器 (续)
用 2N7000 制作耳机放大器 (续).jpg
兰牙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牛!中点6V左右,电流30毫安附近。能响吗?嘿嘿嘿~

您老要是有精力的话,不如估算一下这个跟随器的“电压传输系数”、输入阻抗(输出带32欧姆负载时),也可以估一下其失真会在什么水准上

网友:
声音是用来听的,不是用来测的。
既然不是楼主一人说行那就是有小众听着还可以。多数人不认同也没必要说服小众。
虽然本人也认为只是能出声但不反对楼主的听感 这观点在上个帖子已经表明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用 2N7000 制作耳机放大器 续》一文的回复

既然在这里的技术版块上发了帖,就应当允许坛友的各种评论观点,否则您的帖子就毫无意义了。

如果您不喜欢听到这些评论,那么不发也挺好,至少心理期望上不会有落差对不?或者在题目中加上“(本话题禁止讨论)”,也许坛友都敬而远之,不再打扰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几个2SK428和2SJ122,改用2SK428,电源12V,静态电流和使用2N7000基本一致,效果拉满

请教,啥叫“效果拉满”,学了这么多年的科学知识,真看不懂。

网友B:
我买了几个2SK428和2SJ122,改用2SK428,电源12V,静态电流和使用2N7000基本一致,效果拉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太复杂,还不如输入用JFET

你喜欢咋样滴就用咋样滴呗!不反对哦。。。。。。悄悄滴求教一下:撇开性能如何不谈,你这JEFT的偏置这样整这个电路能工作正常否?——夹断电压要多大的JEFT才可以呢?选一个型号瞧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转发了某大家熟悉的论坛测试胆鸡和石鸡谐波失真的图,胆机的谐波是不是和我仿真的楼主的电路很像   ...

人为产生不同比例的齐次谐波偶次谐波,齐次高、偶次高、近似无偶次(齐次远远低于偶次)、近似无齐次以及谐波以及谐波与基波比例变化的实验我做过。
得出的结论是在齐偶次适合的比例时很多人会认为更好听。特别是比如音箱高频不理想时适当的谐波会感到高频丰富,数字音源压缩严重时高频的生硬感会变得更柔和。
回到楼主这个电路如果听你仿真的失真图谱有高度的相似性,听赶上会明显的感觉到高频丰富声音变得更柔和,楼主说低频感量可能源于内阻或者音源输出耦合电容容量。
说到我个人如果用优质音源比如CD或者品质更高的音源,更喜欢低失真无修饰的特性,但即便是低失真的功放齐偶次谐波比例仍然是影响听感的主要因素之一。
失真大于1%的耳机功放我是不会用的,但我不反对且捍卫楼主喜欢的权力。

网友:
不是烧耳机
是炸管吧

网友:
Vg=Vd是什么情况

网友:
楼主的电路昨天我简单的搭了一下,实际效果是音量反而相对减小了,失真却变大了,楼主所说的效果根本没有出现,这个电路从原理上本来就讲不通,所以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这年头,狗屁不通的电路,只要弄出声音,就敢公开发表了!

1 . 2M7000 的直流工作电流是 30mA , 加上动态电流,最大值
     电流不会超过 100mA ,2N7000 的 Id 为 500mA 不会烧管。

2 . 听极点舞曲网  吉特巴 - 红莓花儿开(俄罗斯语) 歌曲时,大
     鼓的声音震耳,低音能量过大,担心会损坏耳机。

3 . 2N7000 耳机放大器是我实验成功的电路,只要选择合适的
     器件,精心制作,一定会成功。

4 . 国外的网上有很多新技术,新资料。就是欧美,俄罗斯几十
     年前旧资料里的电路,有些也值得学习,研究,实验。
     不学习新知识,必然会 :
     知识老化 - 故步自封 - 不懂装懂 - 永世饭桶。

网友:
之前发帖不就讨论过了吗,这个电路就是一个最基础的源极跟随器,你去好好推导,理解一下它的工作原理,或者不会推导就用仪器测量它的性能,不要用自己耳朵来决定,要用客观事实说话
这个电路就是只能减小输出阻抗,只对推动低阻负载有提升,而你这样用它去推动普通的32欧阻抗,只是画蛇添足,有害无利

网友E:
感觉争论的都有道理,我做了个仿真
用 2N7000 制作耳机放大器

楼主:
关于《用 2N7000 制作耳机放大器 续》一文的回复

网友:
场效应管做,功率很大的,

网友:
心理作用啊心理作用,楼主已经快步入HIFI发烧的怪圈了 去掉这个电路直接接耳机,还是不是感觉有提升,再用仪器测量一下增益,带宽,失真等等,实验结果会证明这所谓的提升是楼主自己的心理带来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感觉争论的都有道理,我做了个仿真

既然都做仿真了,不妨把谐波失真做出来

当然楼主可以说我听的就是谐波失真,那是楼主的自由。但从一个“合格的电路”角度看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做仿真了,不妨把谐波失真做出来

当然楼主可以说我听的就是谐波失真,那是楼主的自由。但从 ...

按照楼主公布的参数,2N7000工作电流30mA,那么2N7000已经饱和导通了,这个工作电流就是:电源电压/(R4+R2).

12V/430Ω=0.028A,正好和楼主公布参数对得上。看来仿真和现实还是有大的差距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按照楼主公布的参数,2N7000工作电流30mA,那么2N7000饱和导通,这个工作电流就是:电源电压/(R4+R2) ...

我用 Zetex 家的模型,直流静态工作点和 9 楼一致,静态 Id=6.99V/330Ω=21.2mA(飞利浦家模型电流大一丁点),没有饱和。因为我没有 2n7000 不便验证实物,不过这个管子很老了,现在买到的 2n7000 工艺可能和模型有较大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做仿真了,不妨把谐波失真做出来

当然楼主可以说我听的就是谐波失真,那是楼主的自由。但从 ...

看楼主第一次发帖说高频更好了,和你仿真刚好是对应的,所以说只要声音是楼喜欢的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 Zetex 家的模型,直流静态工作点和 9 楼一致,静态 Id=6.99V/330Ω=21.2mA(飞利浦家模型电流大一丁 ...

这电路图楼主已经把他装配成实物了,精心的配了图片还描述了试听效果,我想他总不能把自己一个完全失败的作品,有心情煞有其事的描绘的天花乱坠,自己听的烧心烧肝的时刻、还有兴趣逗我们玩?我的闲时间多就做了个仿真验证。

网友:
我已经买了元件,没时间搞,响肯定会响的,效果可能见仁见智,但是怀疑归怀疑,要么自己弄一个,效果不好就不玩,不说就是了,做来玩的,开心就好,我只是估计楼主可能用了蓝牙板输出,直接接耳机可能驱动能力弱,加个缓冲器效果要好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 Zetex 家的模型,直流静态工作点和 9 楼一致,静态 Id=6.99V/330Ω=21.2mA(飞利浦家模型电流大一丁 ...

也对,记得你上次测过2N7000的Ig,好像才几个pA,也就是输入阻抗远高于厂家公布的数值。

如果仿真数据按照厂家公布的数据,输入阻抗小很多,1MΩ电阻不能忽略,Vg会降低,Ids也会减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按照楼主公布的参数,2N7000工作电流30mA,那么2N7000已经饱和导通了,这个工作电流就是:电源电压/( ...

楼主的这个“现实”俺感觉值得怀疑:30mA的源-漏静态电流,也就意味着源极与漏极的电压是一样的,那么栅极的电位也是与源极电位一样的,即Vgs=0V,,只要这个管子是完好的,那么流过的电流只能是Idss,而2N7000是增强型MOS管。厂家给出的参数是不大于1mA,这明显是与30mA电流是相悖的!(说句实在话,若楼主说是25mA,我就会信,因为那样可以说得通)。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做仿真了,不妨把谐波失真做出来

当然楼主可以说我听的就是谐波失真,那是楼主的自由。但从 ...

换个说法嘛,谐波失真大=泛音丰富... ...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对,记得你上次测过2N7000的Ig,好像才几个pA,也就是输入阻抗远高于厂家公布的数值。

如果仿真数 ...

仿真中的模型,是按厂家制造这个器件的半导体工艺参数,也就是摸死的掺杂浓度、绝缘栅厚度、半导体层厚度、长宽等参数做的,而不是按器件的手册指标参数做的 而厂家制造器件,哪怕是同一批,甚至一个晶圆上不同位置,掺杂浓度、绝缘栅厚度、各层半导体尺寸不免有一些偏差,所以实际的器件参数不是一个定制而是一个范围,厂家手册要保证合格的出厂产品的指标都在手册给出范围内,因此手册指标会比较“宽松”。

楼主的电路,仿真中 Ig 大约不到 10pA,应该不是误差主要原因,我觉得嘛,其实,可能楼主测的数据不太准的可能性还大一些

另外我记得上次我用 pA 表测过,实际上哪怕是大功率摸死,栅极电流也是 pA 级的 也就是说,厂家手册非常“宽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个说法嘛,谐波失真大=泛音丰富... ... ...

语言的艺术

网友:
看下来怪怪的,说不能用的都没实测过你套用的原理到底有没有套用对那,要不要实测下再说楼主实做出来的东西行不通?
至于音色这东西好比是白切鸡好吃那吃辣子鸡丁也不违法嘛,如果明显失真的电路不能使用那坛子里是不是要禁止玩单端甲类那?
楼主一个拿来玩的小电路自娱自乐,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为何要一棒子打死那?又不是大厂名机不必苛求面面俱到。

网友:
场效应管的工作方式,跟三极管是有点区别的,VGS可以等于VCC,不过这时候没有了放大功能,处于饱和状态.等效gm约等于1.
所以楼主看到的电路好像是正常工作的,这是输出模型不失真这个假象产生的错觉,场效应管的gm在VGS处于有效阈值区间,才能获得大于1的gm,不过,场效应管的主要特点是vgs的控制作用,不单纯的追求放大作用,所以场效应管在gm可变区和gm恒定区都能工作,至于对音色的修饰作用,这个,肯定是在gm可变区更理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这个“现实”俺感觉值得怀疑:30mA的源-漏静态电流,也就意味着源极与漏极的电压是一样的,那么栅 ...

这里,栅极电位不可能与源极电位一样的,根据数据手册,RDS(on) = 5欧,即饱和了,rDS也至少有 5欧阻抗,而2N7000的VGS的最高有效电压是20V,那么此处在VGS=12V时rDS会远远大于5欧;,vS也会低于v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