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新帖,振荡电路与倍频电路。

楼主(2023-01-02):
闲来无事,买了一个无线话筒的散件,制作了一个无线话筒,工作频率大约是98MHZ,这个电路是三管的,音频放大、震荡、倍频(功放)?
现在假设最后一只管是倍频,那么震荡应该在49MHZ,现在我想避开广播,调整震荡频率,倍频需要改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L1、L2、L3的作用是什么?
倍频的的原理是不是,震荡是设计好49,倍频的LC形成98?

L1, L2 作为Q2,Q3的集电极负载,用于取出放大后的信号。

L3的作用是与两侧的电容串联形成选频回路。

请不要再写“震荡”了,震得我头疼!“振荡,振荡。。。”

楼主:
天线是自己搞的,原来只是一条20厘米的电线,

楼主:
看图纸,最后一级工作不在丙类。,

网友A:
调整L4的电感量即调整了振荡频率,倍频后的频率也就随之成比例改变。

末级功放输出端串联的电感L3用于调整最大输出功率,如果谐振在倍频上则输出功率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L4的电感量即调整了振荡频率,倍频后的频率也就随之成比例改变。

末级功放输出端串联的电感L3用于调 ...

请教L1、L2、L3的作用是什么?
倍频的的原理是不是,震荡是设计好49,倍频的LC形成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 L2 作为Q2,Q3的集电极负载,用于取出放大后的信号。

L3的作用是与两侧的电容串联形成选频回路。

都是自己懒,选字过程跳过了,振荡是对的。
请教,2倍频(98)有哪个线圈和电容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自己懒,选字过程跳过了,振荡是对的。
请教,2倍频(98)有哪个线圈和电容决定?

L3与C7形成串联谐振频率在倍频上,L3与两侧的电容C9,C10形成并联谐振频率在基频上以抑制基频。注意C9与C10串联后再与L3并联。

网友B:
第一级是音频放大,第二级是调制级,第三级是射频放大,天线前的L3电感和电容应该是个陷波器。L1、L2在此只是个负载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L3与C7形成串联谐振频率在倍频上,L3与两侧的电容C9,C10形成并联谐振频率在基频上以抑制基频。注意C9与C1 ...

如果调整了振荡频率,这个C7L3需要调整吗?
按照我的理解振荡是49,假设将49调整为49.5,那么这个C7L3仍然是98.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级是音频放大,第二级是调制级,第三级是射频放大,天线前的L3电感和电容应该是个陷波器。L1、L2在此只 ...

谢谢来访,我的理解Q2是振荡+基极调制,Q3是倍频(功放),可能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来访,我的理解Q2是振荡+基极调制,Q3是倍频(功放),可能理解错了。

看图觉得Q3只是个无谐振回路的射频放大。

楼主:
我记忆中C9、C10、L3是一个π型滤波器。滤掉高频,但是和要发射的高频想矛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调整了振荡频率,这个C7L3需要调整吗?
按照我的理解振荡是49,假设将49调整为49.5,那么这个C7L3仍 ...

振荡频率变了,倍频选频回路当然也需要调整,因为它们是两个独立的回路。

C7是固定电容,调整L3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级是音频放大,第二级是调制级,第三级是射频放大,天线前的L3电感和电容应该是个陷波器。L1、L2在此只 ...

C9、C10、L3是一个π型滤波器,也是一个低通滤波器,滤除高于发射频率的谐波?

网友C:
既没看到说明书上讲到有“倍频”,也没看到电路里有完整的倍频电路,如果手上有SC3610或者其它测量频率的仪器,楼主可以测一下振荡频率。L4、C12、C8、C11、C14共同组成LC选频回路,其中C8、C11、C14串联之后再与C12并联组成回路谐振电容,与L4形成并联谐振,显然,Q2是共集电极电容三点振荡器,调整L4可改变回路电感,从而改变振荡频率。L1是振荡器的集电极负载,L1串联在Q2集电极,相当于Q2自己又把振荡波做了一次电压放大,L1是不谐振的,不需要调整。Q2集电极波形经C6耦合至Q3,经Q3放大后输出至L2。注意,这里L2并不是不谐振,C7、C9串联后与L2并联,C9与C10串联后与L3并联,这是两个并联谐振回路,所以说L2、L3两个电感是应该做调整的。C7=C10,然而L2≠L3,因此这两个并联谐振回路谐振频率并不相同,看实物L3匝数为L2一半,线径、卷绕直径、匝间距相近,因此我猜测L2电感是L3的4倍,因此L2谐振频率为L3一半,L2谐振于振荡频率,L3谐振于二次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没看到说明书上讲到有“倍频”,也没看到电路里有完整的倍频电路,如果手上有SC3610或者其它测量频率的仪 ...

看电路C8 、C2、L4组成电容三点式振荡器,C11、C14是旁路电容。L1、C4,L2、C1两组组成负载、LC数值一样。所以最后以及应该没倍频,而是功率放大。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这天复习了振荡电路,

网友D:
调试高频电路离不开检波探头,很简单可以自制一个。该是个简易电路用的是固定电容,只能小范围调整频率,先调L4振荡线圈到合适频率,再仔细调整L2、L3到高频电压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试高频电路离不开检波探头,很简单可以自制一个。该是个简易电路用的是固定电容,只能小范围调整频率,先 ...

请问你说的“调试高频电路离不开检波探头,很简单可以自制一个。”,哪里有资料?如果成品的买什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试高频电路离不开检波探头,很简单可以自制一个。该是个简易电路用的是固定电容,只能小范围调整频率,先 ...

想问问i四方形的两个电容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C9、C10、L3是一个π型滤波器,也是一个低通滤波器,滤除高于发射频率的谐波?

你漏了一个关键电容C7的作用!再加上C9、C10、L3,整个电路就是一个无源带通滤波器了!

网友E:
至于L1、L2的作用,就不要过于纠结,这只是一个高频扼流圈的作用(阻止高频调频波通过)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至于L1、L2的作用,就不要过于纠结,这只是一个高频扼流圈的作用(阻止高频调频波通过)而已!

这个我的理解和你一样,就是高频的负载。低频的过去。
但是“无源带通滤波器了”有点不明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的理解和你一样,就是高频的负载。低频的过去。
但是“无源带通滤波器了”有点不明白

你自己截的一段电路,看上去是Π型低通滤波器,可信号源来自前面晶体管C极,其中串联电容C7与后面的 Π型低通滤波器一串联,其实整个电路性质就变了!粗浅讲 C7的微分效应就加入了,低频也过不去了,整个电路就成了带通滤波器!
你可以用仿真方法测试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截的一段电路,看上去是Π型低通滤波器,可信号源来自前面晶体管C极,其中串联电容C7与后面的 Π ...

你说的明白,受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至于L1、L2的作用,就不要过于纠结,这只是一个高频扼流圈的作用(阻止高频调频波通过)而已!

这个线路最后一级不是工作在丙类

楼主:
拆掉Q3,接收频率基本不变。证明Q3不是倍频。将Q3换上C1970,偏置没有任何改变,接收距离增加10米左右。

网友F:
倍频电路其实就是一个工作频率在多次谐波频点上的选频放大电路。这电很简单的,可以直接振荡在工作频率上,不需要倍频。具我的经验,Q2选用2SC3355、Q3选用2SC2055,将R6改为10K会大增加距离。

楼主(2023-02-19):
引用 网友F:
倍频电路其实就是一个工作频率在多次谐波频点上的选频放大电路。这电很简单的,可以直接振荡在工作频率上, ...

我Q3改为2053后,举例增加到大约3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