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夏普777收录机磁带舱门怎么拆下来

楼主(2023-01-02):
夏普777购买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大理,坛里看了大量文字后萌发整理这台机器的想法,但有一个问题始终比较困惑,也研究了半天,那就是这个机器的卡带舱门怎么拆下来呢?我知道坛里的高人不少,请教大神指导我怎么拆下这个舱门,谢谢!(下面附图)

网友A:
非必要,不拆门。
如果一定要拆:1.打开仓门。2.两指压齿条使限位杆与外框相等......
门彻底脱离主体需一定角度,不要硬来。

网友B:
年头多了,塑料老化没有弹性容易开裂 小心为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必要,不拆门。
如果一定要拆:1.打开仓门。2.两指压齿条使限位杆与外框相等......

非常感谢!!!就是说打理这个机器可以不用拆下舱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头多了,塑料老化没有弹性容易开裂 小心为妙。

网友:
不用拆也可以打开机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必要,不拆门。
如果一定要拆:1.打开仓门。2.两指压齿条使限位杆与外框相等......

在你的指导下舱门可以拆下来了,再次感谢!

网友C(2023-02-15):
这个活最好是在夏天来干,相对于温度比冬天要高些,冬天塑料件会发脆,容易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活最好是在夏天来干,相对于温度比冬天要高些,冬天塑料件会发脆,容易损坏。

非常有道理!

网友(2023-11-07):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的777放入磁带关闭舱门时要轻轻用力向下压着就容易关闭了,否则就好像是舱门高于机框了。请问这 ...

这个是机壳轴磨损,把仓门拆下,用强力铸工胶修复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的777放入磁带关闭舱门时要轻轻用力向下压着就容易关闭了,否则就好像是舱门高于机框了。请问这 ...

仓门高抬是轴孔下端磨损所致。
磨损处嵌个圈或涂点胶即可复位。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年头多了,塑料老化没有弹性容易开裂 小心为妙。

英文metal,应该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