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瓶充电要多久?

楼主(2023-01-02):
汽车电瓶充电要多久?
  亲戚的一辆老福克斯不要了放我这里,放了2个月有余,突然想起来开开,发现没电了,正好有个原来买的电瓶充电器,把电瓶拆了充电
想请教一下,需要充多久   电瓶是12v45A   充电器我量了一下是14V输出
是不是充到电压12V以上就行了
  感谢指教!!

网友A:
开路电压13伏肯定能启动了,当然是在发动机正常的前提下。

网友B:
充电时间要看电瓶亏了多少,亏的越多充的时间就长, 应充到13.2以上为好。

楼主:
那我充一晚上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路电压13伏肯定能启动了,当然是在发动机正常的前提下。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时间要看电瓶亏了多少,亏的越多充的时间就长, 应充到13.2以上为好。

感谢回复!!!

网友C:
提醒一下,汽油也是有保质期的,特别是乙醇汽油更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醒一下,汽油也是有保质期的,特别是乙醇汽油更要注意

谢谢  这个应该没事  反正也都快没油了  都亮灯了

网友D:
亏过一次电的电瓶就再也不抗用了,能有30%容量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亏过一次电的电瓶就再也不抗用了,能有30%容量就不错了

我的电瓶亏过电,现在7年了还在用捷达用风帆60安富液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亏过一次电的电瓶就再也不抗用了,能有30%容量就不错了

试试吧  我看电瓶上的日期应该是16年的  这也都6年了   够本了

网友:
一般的车上没有大电流放电的电器,电瓶容量充足,放3个月启动车没有问题

网友E:
一是看电瓶容量,二是看充电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是看电瓶容量,二是看充电电流大小

充了一夜  可以了  感谢回复

网友:
充电电流的大小和电瓶容量决定充电时间的长短

网友F:
电瓶充电电流与电瓶容量有关,一般是电瓶容量的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而一般家用车的电瓶电压为12V,电瓶容量为45Ah左右。也就是说,电瓶充电电流5~6A为正常。
这个45AH的电瓶得6A以上的电流充电10小时。

网友G:
一般情况是1.5倍率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瓶充电电流与电瓶容量有关,一般是电瓶容量的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而一般家用车的电瓶电压为12V,电瓶容 ...

专业分析   感谢!!我充了一夜电压12.8   可以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情况是1.5倍率充电,

感谢回复

网友:
用背桶喷雾器充电器充1.2安电流10小时

网友E:
电瓶充电可以取电瓶容量的10分之1电流充电,电瓶不会发热,大电流充电电瓶发热对极板有影响

网友H:
用充电机充到电压14.5v,转浮充13.5v

网友I:
量过汽车待机电流,不到20ma.一天将近消耗0.48AH,一个月近15AH。车上45AH蓄电池三个月不动,必耗光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不一定,看电瓶质量,口罩刚开始没有多久,年后封小区3个月,忘了拆线,没电了,拆下电瓶只有3V,没有 ...

嗯     只要是里面电解液没干应该是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量过汽车待机电流,不到20ma.一天将近消耗0.48AH,一个月近15AH。车上45AH蓄电池三个月不动,必耗光

那是新电瓶的容量吧    这都用来五六年了估计容量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充电机充到电压14.5v,转浮充13.5v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瓶充电可以取电瓶容量的10分之1电流充电,电瓶不会发热,大电流充电电瓶发热对极板有影响

感谢提醒!!!!

网友(2024-08-06):
冲到14.5v为满,再高就危险了。

网友:
正规的充电器都会充满自停吧

网友:
大电流快充4个小时就可以

网友:
铅酸电池建议0.1C充电,一般最少10个小时

网友:
就充电一个晚上可以了,然后开出去半小时,之后每周至少两次,每次打火15分钟保养一下电池就可以了。
汽车还是要多开,保养的不仅仅是电池,还有整车。

网友:
亏电后,电池就不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