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个tinySA频谱仪!

楼主(2023-01-02):
昨天刚到,测试了一下,感觉还是不错的,用来调试无线电制作非常方便,比我之前买的1000多块钱的SDR方便太多了,可以直接看到0-350,240-960MHZ范围的频谱,加几个元件还可以收听AM,FM广播,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这个版本,不好还是怎么啦,2MHZ以下的频率有干扰,不能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看到频率和谐波,功率的话我也不知道怎样测法!

仪器的dBm就是功率电平值。是以50欧姆负载上产生223.6毫伏电压计算、刚好1毫瓦、此时定为0dBm。由于仪器不允许输入较大的功率,必须外接衰减器,根据衰减值就可以知道是多少功率了。

网友B:
SDR侧重接收, tinySA侧重频谱分析。

网友:
不错,很实用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R侧重接收, tinySA侧重频谱分析。

SDR性能好,但是不方便,依赖电脑,没人改做便携式的

网友B:
你的是不带屏幕的SDR  ? 带屏幕的SDR不是可以脱离电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不带屏幕的SDR  ? 带屏幕的SDR不是可以脱离电脑吗。

有带的,自己买来改装的,但不好用,功能有些鸡肋,完全浪费了性能

网友:
还可以收听呢 不错哦

网友:
不错的小仪器

网友A:
楼主遇到的2MHZ以下的问题,是仪器本身不足的地方,网页上专门提到这个问题。适当的设置可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遇到的2MHZ以下的问题,是仪器本身不足的地方,网页上专门提到这个问题。适当的设置可改善。

谢谢老师了!

网友C:
其实买它的升级版tinysa ultra性能比这个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买它的升级版tinysa ultra性能比这个好多了

没钱只能用便宜的!

网友:
关闭AGC,打开LNA,低RBW,这样即可在低频良好使用,看中波AM频谱也没问题的

网友:
频谱仪在电子产品维修当中有哪些用处?

网友D:
请问这个频谱仪是什么型号?最近玩发射,无线送话器的,想测试频率。这一可以测试发射频率以及测试发射功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频谱仪是什么型号?最近玩发射,无线送话器的,想测试频率。这一可以测试发射频率以及测试发射功率 ...

可以直接看到频率和谐波,功率的话我也不知道怎样测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看到频率和谐波,功率的话我也不知道怎样测法!

请问这个频谱仪是什么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频谱仪是什么型号?最近玩发射,无线送话器的,想测试频率。这一可以测试发射频率以及测试发射功率 ...

就是楼主题头的型号。

用来玩发射是非常好的。不过用来测试功率,千万不能让较大的功率进入频谱仪,必须在外部配置功率衰减器、负载、衰减器的功耗要根据发射机的发射功率选配。使用射频仪器必须严格的按照规范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楼主题头的型号。

用来玩发射是非常好的。不过用来测试功率,千万不能让较大的功率进入频谱仪,必 ...

谢谢。我没有买过这些仪器。消化一下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仪器的dBm就是功率电平值。是以50欧姆负载上产生223.6毫伏电压计算、刚好1毫瓦、此时定为0dBm。由于仪 ...

这个软件不错,下载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频谱仪是什么型号?最近玩发射,无线送话器的,想测试频率。这一可以测试发射频率以及测试发射功率 ...

这个是tinysa频谱仪,在100K-350MHz内有不错的性能,350M-960M内干扰大但是也能用,测量频率当然没问题,测量功率需要合适的衰减器,否则会烧毁仪器
如果有更高要求,可以选择它的升级版tinysa ul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器的dBm就是功率电平值。是以50欧姆负载上产生223.6毫伏电压计算、刚好1毫瓦、此时定为0dBm。由于仪 ...

老师这个是直接测量的功率,要是用天线发射,接收的话又如何分析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tinysa频谱仪,在100K-350MHz内有不错的性能,350M-960M内干扰大但是也能用,测量频率当然没问题, ...

老师这个怎样用天线测量发射机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这个怎样用天线测量发射机功率?

频谱仪用天线测试不了发射机的功率,这种情况是测试发射机发射的电磁波在频谱仪天线上产生的功率,习惯上叫做场强。发射机与频谱仪天线的连接是电磁波耦合过来、再通过天线感应产生的信号。

要测试发射设备的功率,用射频电缆连接,中间一定要串接合适的衰减器。

再次强调,即使近距离这样测试,也要小心信号太强烧坏频谱仪!如果频谱仪屏蔽很好的话,估计测试的地方场强很强,必须给频谱仪的输入端接上衰减器!这类频谱仪屏蔽的不是太好,遇到电磁波太强的环境,需要注意保护,比方说发射台附近、工业高频感应炉附近、高频发电机附近、可能产生较强电磁场的环境附近。

网友:
这个软件不错,下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这个怎样用天线测量发射机功率?

用50欧同轴线和衰减器把发射机输出连接到频谱仪输入,频谱仪上显示的该频率的功率dbm再加上衰减器的衰减量,就是发射机实际输出功率
衰减器一定要合理选择,使实际进入频谱仪的功率不大于10dbm,否则会损坏仪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遇到的2MHZ以下的问题,是仪器本身不足的地方,网页上专门提到这个问题。适当的设置可改善。

JHXC老师好!您这个汉化使用方法版本可以分享一下吗?我不久前买了一个,一直没有找到,会不会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JHXC老师好!您这个汉化使用方法版本可以分享一下吗?我不久前买了一个,一直没有找到,会不会用呢

这个是链接:https://tinysa.org/wiki/

你用Edge浏览器打开,稍微设置一下网页就有自动翻译功能,你用手机也可以这样操作。

网友:
这个软件不错,下载了,谢谢。

网友D:
测试频谱或者频率,不需要将机器直接连在被测机器上面?还是将仪器当作收音机那样接收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频谱或者频率,不需要将机器直接连在被测机器上面?还是将仪器当作收音机那样接收信号?

用天线接收测量,要是直接测量需要衰减器来减弱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天线接收测量,要是直接测量需要衰减器来减弱信号

就是将这个仪器当作收音机,就能接收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天线接收测量,要是直接测量需要衰减器来减弱信号

那么测试频率呢?我的意思是测试 LC回路的谐振频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么测试频率呢?我的意思是测试 LC回路的谐振频率。

测试LC回路,需要外部信号激励,而频谱仪不能产生信号,只能接受信号,因此要测试LC,只能外加跟踪源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试LC回路,需要外部信号激励,而频谱仪不能产生信号,只能接受信号,因此要测试LC,只能外加跟踪源才行

最近思路在无线送话器,想证实一些事情。
例如:振荡在45MHZ,倍频在90MHZ,通电两个频率都有,仪器以哪一个为标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近思路在无线送话器,想证实一些事情。
例如:振荡在45MHZ,倍频在90MHZ,通电两个频率都有,仪器以哪 ...

那么屏幕上会显示两个峰值,一个45M一个90M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最近思路在无线送话器,想证实一些事情。
例如:振荡在45MHZ,倍频在90MHZ,通电两个频率都有,仪器以哪 ...

不仅可以看到两个频率,还有更多呢!找到你需要的那个,令他的幅值最大,其他的最好没有(只是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仅可以看到两个频率,还有更多呢!找到你需要的那个,令他的幅值最大,其他的最好没有(只是做不到)。 ...

明白,买一个便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么屏幕上会显示两个峰值,一个45M一个90M

谢谢,准备买一个,有些400+,有些80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准备买一个,有些400+,有些800+

tinysa原版价格应该在280左右,升级版tinysa ultra价格应该在760左右

网友D:
我看到一个视频,这个仪器可以哦接收到很多频率,连手机的搜可以接收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一个视频,这个仪器可以哦接收到很多频率,连手机的搜可以接收到

频谱仪就是直观地显示所收到的所有信号的频率及幅值,
你设置一个SPAN(就是想看的起始频率和结束频率)
那么在这之间的所有信号的频率及幅值都会同时展现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tinysa原版价格应该在280左右,升级版tinysa ultra价格应该在760左右

现在看到的是460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频谱仪就是直观地显示所收到的所有信号的频率及幅值,
你设置一个SPAN(就是想看的起始频率和结束频率) ...

你买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买的型号是什么?

我没有,
但八九十年代我用过,
当时工资只有几十块,
我用的那台惠普的频谱仪价值40多万,
当时觉得一辈子的工资,
也买不起这个设备。

现在进入寻常百姓家
(当然性能可能不一样),
您算是赶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没有,
但八九十年代我用过,
当时工资只有几十块,

只是玩玩,少年的时候喜欢这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准备买一个,有些400+,有些800+

你说的这个价格是不是这种产品?那些采用零中频方式的不好用,这类产品的 RBW很难做到10KHZ以下,而且不能覆盖频率低端,在窄带显示的时候可能分成两根谱线。这个tinySA ULTRA的RBW可达200HZ。当然,同类的产品卖法不同。我买的那个2.8寸只要288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价格是不是这种产品?那些采用零中频方式的不好用,这类产品的 RBW很难做到10KHZ以下,而且 ...

最便宜是这个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最便宜是这个了

这里才是最便宜,而且老板在资料网站占有一席的。见短信链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里才是最便宜,而且老板在资料网站占有一席的。见短信链接。

我找到了,谢谢你。
不过328的是2022年版本,会不会改良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找到了,谢谢你。
不过328的是2022年版本,会不会改良了一些?

忽悠而已!还有卖的更贵,别以为更好。
这个频谱仪是可以升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便宜是这个了

这个可不能买!tinysa因为是开源方案所以有很多不良商家克隆山寨,用的元件质量不行,PCB设计也有缺陷,更何况价格比原版的还贵!
要买就去淘宝店铺nanolab,店主是tinysa开发者之一,这里卖的是原版,质量也不用担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找到了,谢谢你。
不过328的是2022年版本,会不会改良了一些?

没有,这种山寨逆向的产物质量是远不如原版的,网上也有测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37590&mobile=2
可以很明显看出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种山寨逆向的产物质量是远不如原版的,网上也有测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 ...

上不到。我用电脑上

网友G(2023-09-01):
求助:好长时间没有开机,现在开机没有频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助:好长时间没有开机,现在开机没有频谱了?

没电了,充电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电了,充电试试

有电,开机没有菜单,谱线也 没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有电,开机没有菜单,谱线也 没有

有电,开机没有菜单,谱线也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电,开机没有菜单,谱线也 没有

这个菜单要点击屏幕才有的,你这个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在菜单里调调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菜单要点击屏幕才有的,你这个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在菜单里调调

点屏幕无反应,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点屏幕无反应,

别折腾了,联系卖家帮助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点屏幕无反应,

可能是固件文件损坏或者卡死了,去tinysa.org下个新固件再刷上去应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别折腾了,联系卖家帮助处理

只有这样办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固件文件损坏或者卡死了,去tinysa.org下个新固件再刷上去应该就行了

联系卖家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联系卖家处理了

卖家搞好了?

网友I:
一直在购物车中,还没有下决心下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一直在购物车中,还没有下决心下单。

我也是,因为他是自己做的,保修等等没有什么保障

网友:
好了 !非常不错!

网友J(2024-03-30):
您说加几个元件就可以收音,怎么加啊?能不能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因为他是自己做的,保修等等没有什么保障

这小玩意一台几百块钱,一台正经频谱仪可以买几十个这小东西。
所以买这个东西,我觉得只需看准了源头商家,保证不是二道贩子,闭眼买就行,坏了过“保修期”了大不了再买一个。我觉得坏几十个的可能性是极低极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您说加几个元件就可以收音,怎么加啊?能不能介绍一下?

https://tinysa.org/wiki/pmwiki.php?n=Main.Listen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tinysa.org/wiki/pmwiki.php?n=Main.Listen

谢谢了。等我的TinySA到了就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tinysa.org/wiki/pmwiki.php?n=Main.Listen

仔细看了一下,加零件需要拆开机子,有一点点风险(年老眼花,已经没有当年的动手能力了)。
待把机子玩够了再说 。

网友:
另外,这个机子没有涨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