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手贱烧了几个稳压二极管

楼主(2023-01-02):
今天脑子进水,想用可调电源来测试一下稳压管的稳压值,先是把电压调到18V,然后调恒流值约10mA,直接测稳压管,测了3只烧了3只(包括1只2DW7),100%损坏率。
事后才想到电源输出端是并联了一个几百UF的电解电容,在把稳压管接到电源正负极时,电容放电就已经把稳压管烧了。在电容电压下降后电源才会进入恒流状态。虽然这个过程对于平时大部分情况可以不考虑,但是稳压管还是受不了这个电容放电的电流的!!!!!无知无畏啊!!!

大家是用什么方法测稳压管稳压值的? 我看某宝上有LED点灯神器,不知道能不能用。
我就是在修开关电源板时,想在路测一下稳压管的数值。不想拆下来测。

看来测LED和稳压管还是高压电源串个大电阻保险啊!

就是下面的电源,开始还以为感应电压的原因。后来才悟了。

网友:
恒流不是这样用的,调好电流电压后短路输出,接好稳压管后解除短路

网友:
就测个稳压管的稳压值,直接用十几或几十伏的直流电压串一个限流电阻,不就行了?

网友:
恒流源用电容器并联?本来应该是个高阻抗源,应当尽力避免电容并联,哪怕是分布电容也是越小越好。

网友:
要加限流电阻啊

网友:
简单的方法可以用摇表和电压表测试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由于摇表的输出电流小可以不加限流电阻,摇表和稳压二极管串联,注意正负极不要接错,否则会测试成正向压降0.6V左右,电压表直接并联在稳压管的两端即可,电压表显示值就是二极管的稳压值。
在路测一下稳压管的数值,普通的仪表好像不行,也许是我孤陋寡闻。

网友:
我曾设计过一台维修电源,最后一个100μF的滤波电容都串联了个开关,就是怕容性电流冲击,恒流输出时断开电容。

网友:
可以用LM317做个10ma的恒流源,串在回路测量,或者是稳压电源从零调起。

网友:
我的头像就是一台稳压二极管测试仪,恒流输出有三档,1mA,2mA,5mA,最高输出200V,也就是200V以内的稳压管都可以测试。

网友:
我经常用的方法是MF47表Ωx10K档接稳压二极管,用另一块数字表测二极管上面的压降。我的MF47表高阻挡是15V电压、测量9V以下的稳压管是可以的。

网友:
我在这个帖子介绍过使用可调稳压电源容易测坏器件的经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3854

如果按照规范来测,是不会测坏稳压二极管的。但是,稍不注意,像一楼那样测,则内部继电器跳动时因电路失控而容易测坏器件。

不测坏器件的操作方法是:

1、先关闭“输出”功能,调好电压和限流,接上被测器件后,再开启“输出”功能来测。这是标准的操作方法。

2、开启“输出”功能的情况下,先设好限流,并把电压调得足够低,然后接上器件,慢慢调高电压测。这样,内部的继电器不会在接上器件的时候跳动,也就不会出现内部电路失控而烧器件。

网友:
我自己做的,输入是9V交流适配器,输出0-200V,两档恒流,测试普通的LED,无字符的二极管或者稳压管,没有烧管子的问题,用来检修LED灯条也很方便。后来实验发现功率放大器有点问题,功耗太大,我把Q2和Q3对调,做成全对称互补OTL输出,因为功放管没有偏置,功耗就很低了,第二个变压器次级输出波形不是纯正的正弦波,有一点变形,不过不影响使用。如果只是单纯测试稳压管,我开始做的没有使用OTL功放,调节一下两个耦合电容的容量,后面整流后加恒流就行了,用了很久也没有发现烧管子的问题。

网友A:
这就是大意失荆州的最好例证。

网友:
可以买一个这种耐压测试仪输出是恒流可调的,各种晶体管,MOS管的耐压都能准确测试,几十串的LED灯组,几十几百V的稳压管都能测,也就几十块钱而已

网友:
MF50万用表的LI/LV档可以直接读出稳压值和对应的电流值,只是电流小了点只有145ua以下。

网友:
我是用摇表。

网友:
一直用led点灯仪测量,简单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图示仪测量?

我的图示仪是J2461,只能测出曲线,不能精确读数。而且最高峰值电压仅50-60V左右吧。

楼主:
我也用电子的绝缘测试仪试了,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就不是手贱的问题,而是对电路基础和稳压管的特性没弄明白的原因。
测试稳压管不就是跟测PN结反向耐压 ...

确实不是手贱的事儿

楼主:
今天想起原来买过一个共立的绝缘测试仪,这个东西的输出电压最高可以到1000V。电流只有约2mA左右,应该可以测稳压管。

拿出来试了下,还可以,这个测试仪在测试完后能把待测元件讯速的放电。只不过要配合数字万用表电压档使用。不如网上的的耐压测试仪方便。但用得不多的情况下,也够用了。而且这个东西可靠性应该比DIY的耐压测试仪高一些。

网友:
串个限流电阻测就行了,别把简单的事搞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大意失荆州的最好例证。

失了3个荆州,多了点。看起来还是缺点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爱好者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电源?如果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家里谁没有一大堆废旧手机充电器?没有电阻吗?没 ...

我也是几十年爱好者了,原来就是用洞洞板串电阻测,也得用万用表测电压。使用不便。
网上看到LED点灯仪,当时脑子抽了,就想稳压电源也可以恒流,就忘了电源输出端有并联电解电容。
教训啊!写出来给大家,引以为戒,坛子里新手还是不少的。现在看,网上的耐压仪挺好适合的,电压能到2000伏。很方便,还能测试晶体管和压敏电阻的耐压。缺点是测量电流稍小,测得稳压值稍低于典型值。
led点灯仪输出电流稍大,电压只有200伏,测不了晶体管耐压等。
最准确的办法,是用电阻串联,调到稳压管合适电流值,用电压表测稳压管两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