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这个是什么牌的收录机

楼主(2023-01-02):
想买一个旧录音机拆一对飞乐165-8B喇叭,咸鱼上看到这个录音机的喇叭是飞乐165-8B,但是看不到这台收音机的牌子和型号。问老板,老板说壳子仍了不知道这个收录机品牌。在此请教各位老师这个是什么牌子的收录机?谢谢!我知道红灯2L1400的喇叭也是飞乐165-8B。也请老师告诉我还有哪些牌子的收音机用的是这种喇叭。谢谢大家!

网友A:
为什么不拍个正脸,哪怕惨不忍睹,那样更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拍个正脸,哪怕惨不忍睹,那样更好判断

这个是咸鱼的图片,老板说机壳早就仍了,他也不知道品牌。

网友B:
宝石花TSL-3 一卡半收录机

网友:
这种猜来猜去的目的,是什么呢?到底是要买喇叭还是为了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宝石花TSL-3 一卡半收录机

谢谢!

网友C:
飞箭牌双卡调幅三波段收录机、独立的立体声录放板、采用分立元件组合的曹式并联推挽功放电路,而且是立体声功放具备高低音音色调整,九伏供电能提供巨大的输出功率。只可惜没有调频接收部分。如果有的话,绝对是一款十分牛逼的国产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箭牌双卡调幅三波段收录机、独立的立体声录放板、采用分立元件组合的曹式并联推挽功放电路,而且是立体声 ...

谢谢!

网友:
飞乐喇叭那么好么?这么个好法?

网友(2023-02-12):
就是7楼朋友说的飞箭牌双卡收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箭牌双卡调幅三波段收录机、独立的立体声录放板、采用分立元件组合的曹式并联推挽功放电路,而且是立体声 ...

飞箭单卡两波段收录机 好像是南通生产的

网友:
江苏南通产的宝石花牌或飞箭牌一卡半收录机

网友D:
宝石花 TSL-3(1)
宝石花 TSL-3(2)

宝石花 TSL-3(1)

宝石花 TSL-3(1)

宝石花 TSL-3(2)

宝石花 TSL-3(2)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宝石花 TSL-3(1)
宝石花 TSL-3(2)

飞乐 YD2-165-8B  听广播声音很迷人

飞乐 YD2-165-8B

飞乐 YD2-165-8B

网友:
这个机器牛皮的是功放板,看到就明白了

真想弄这一张功放板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