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1971sam老师要了一块板子仿了一台他的直流4管超外差

楼主(2023-01-02):
使用1A2,1K2,1B2,2P2各一只,大中周,大空气双联,180长磁棒,90口径大喇叭,甲电5节1.2V镍氢并联,乙电15节3.7V锂电串联,整机体积只有200*70*140,统调完成后灵敏度和选择性都很好,音质优美有蓬蓬声,室内房间接收除了收到本地的两个强台外还有两个市外弱台,以及好几个东南亚的外国鸟语电台,做外壳的材料不太够还差两片板没有,先弄个大概发上来给大家品评一下,在此感谢1971sam老师的板子,圆了我电子管便携机的梦,视频稍后奉上。

楼主:
101K的震荡线圈比较难找,用的手头上101A的天线线圈骨架自己改绕,调谐回路96匝,电感量133微亨,次级38匝,配用390P的垫整

网友A:
做的不错.输出变压器是自个绕的么.

网友:
这个板子我手里也有一块,做完了,还是不错的,电路里有些地方需要调整一下更好。

原来卖给我板子的是1971sam师傅,失敬失敬。

网友B:
强力追问,这个板子从那儿买?

网友C:
2P2的输出阻抗很高,绕输出变压器是个不小的麻烦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P2的输出阻抗很高,绕输出变压器是个不小的麻烦事

EI28的铁芯,

初级0.09,绕3700圈。
次级,大概0.2的线,甚至更细些也行,绕86圈。
二夹一就可以,你飞要弄个三夹二也行,有工夫即可。

铁芯建议加点气隙,或者是简单顺插可能也差不多。我是对插的没加,问题也不是很大。2P2的电流小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输出变压器是自个绕的么.

用的成品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P2的输出阻抗很高,绕输出变压器是个不小的麻烦事

买的成品变压器,1W的IE28电源变压器,我买了两个,上机试听,一个220变5V的适用8Ω喇叭,一个3V的适用4Ω喇叭,才4元钱一个,加10块邮费,很便宜,原先用的8Ω喇叭是外磁的,靠在电子管旁边磁场影响管子工作声音变小,只有个内磁的是4Ω的,就焊下来换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EI28的铁芯,

初级0.09,绕3700圈。

没有绕线机,手绕的话怕线包太大,初入坑很多设备都没有,只有电烙铁万用表电感表等最基础的设备,调试全靠听感,和一节磁棒一节铜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绕线机,手绕的话怕线包太大,初入坑很多设备都没有,只有电烙铁万用表电感表等最基础的设备,调试全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49402&extra=

我也是第一次绕,很容易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力追问,这个板子从那儿买?

小黄鱼搜店主名是gxhcns,问问他还有没有

网友E:
不错,锂电串联后怎样充电,一直对很多节锂电串联后怎样充电头大,需要充电的时候一节一节去充很麻烦也很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锂电串联后怎样充电,一直对很多节锂电串联后怎样充电头大,需要充电的时候一节一节去充很麻烦也很费 ...

锂电池如果是串联焊好的,那需要根据节数买相应的充、放电保护板,焊上以后就可以随便充电了。如果电池是可拆卸的,可以用一个多节并联的快充充电宝盒子,也很快充满,且保持各节平衡。

网友F:
你好,我最近也得到一块这样的电路板,反复研究此板,对照您制作过程,有几个疑问请教:1、图片中中周下面有根蓝色导线是做什么用的;2、喇叭外接耳机那个地方元件是如何固定的;3、LI\L2那个地方是接天线1、2头?此机就是一个单线圈?3、小电源开关是如何固定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锂电串联后怎样充电,一直对很多节锂电串联后怎样充电头大,需要充电的时候一节一节去充很麻烦也很费 ...

电池是可拆的,做了一个并联电池盒接上一个4.2的快充充电器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最近也得到一块这样的电路板,反复研究此板,对照您制作过程,有几个疑问请教:1、图片中中周下面 ...

1.那根线是因为L2的焊点离磁棒线圈的另一端太远,打了颗铆钉飞的一根线
2.外接耳机的插口是直接焊板上
3.L1/L2就是接磁棒天线线圈的两个头,本机是单线圈
4.电源开关固定在面板打的孔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1.那根线是因为L2的焊点离磁棒线圈的另一端太远,打了颗铆钉飞的一根线
2.外接耳机的插口是直接焊板上
...

非常感谢!这下明白了!两个2-25半可变也需要接一根短线到365双联吗?还有原垫整电容用固定电容代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这下明白了!两个2-25半可变也需要接一根短线到365双联吗?还有原垫整电容用固定电容代用吗 ...

你拿到那个板子就明白了。理论上不需要飞线。

你按照那个板子上的数据做是没问题的。不过有些元件的位置不是十分合理,调整下也是可以的。这机器我做过,挺好做的。我想整理下,一直没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拿到那个板子就明白了。理论上不需要飞线。

你按照那个板子上的数据做是没问题的。不过有些元件的 ...

谢谢!目前统调还需要仔细研究,要是有个信号发生器就好了,现在完全靠听感。还有我手头有些直径1毫米的利兹线,过去做矿石机剩下些,感觉挺好,不知能绕个磁棒单线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这下明白了!两个2-25半可变也需要接一根短线到365双联吗?还有原垫整电容用固定电容代用吗 ...

从半可变连两根短导线到空气双联的定片,板子印字面画的白线就是标示,由于这块板设计的半可变电容的动片是连接的电路的热端,调整必须用无感起子否则人体感应严重,垫整我是用360P~470P中间的所有数值的固定电容一个个换上去试,最后发现390P最完美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从半可变连两根短导线到空气双联的定片,板子印字面画的白线就是标示,由于这块板设计的半可变电容的动片 ...

那根短导线分别焊在双联的两个定片吧,第一次做外差机。我倒是有一个老瓷600的垫整电容器,体积稍大就是板子上不好安装,要是精准可调,看来只能装面板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根短导线分别焊在双联的两个定片吧,第一次做外差机。我倒是有一个老瓷600的垫整电容器,体积稍大就 ...

是的,一边一根,空气双联对角各引一根线下来,中波超外差,配365P双联的,垫整容量是可变的1.1倍左右,震荡线圈电感量130微亨左右,天线线圈电感量240微亨左右,只要电路起振,大概率能收到台,然后再做调整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一边一根,空气双联对角各引一根线下来,中波超外差,配365P双联的,垫整容量是可变的1.1倍左右, ...

垫整电容器位置就是板子上的那个360固定电容位置吧,外接600垫整电容器。乙电池54伏电压估计有些低了吧,我看您视频机器声音非常棒。是加了电压吗?乙电18650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垫整电容器位置就是板子上的那个360固定电容位置吧,外接600垫整电容器。乙电池54伏电压估计有些低了吧 ...

锂电池充满电压有4.15V左右,串起来有62V了,声音还是很洪亮的

网友F(2023-02-02):
引用 楼主:
外壳做好了【外壳完成-哔哩哔哩】 https://b23.tv/x6kPNaZ

昨天也完成了板子的焊接,通电试机,发现四只电子管灯丝无电压(不亮),反复检查电路和焊接质量,也无发现大的问题。用电表从前往后查发现灯丝电路通断,对地一端不通。搭棚好查,电路板就很麻烦(黑漆麻乎的)干脆放弃板子上的甲电接入焊点,直接接某一只管子的灯丝脚,开机管子全亮!上乙电,机器出声了!目前还没有调试,能收到微弱的两个中波电台。不知您制作中有无此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昨天也完成了板子的焊接,通电试机,发现四只电子管灯丝无电压(不亮),反复检查电路和焊接质量,也无发 ...

装上可变电容,就通了。那个地方用到了可变电容的外壳。

这个板子是有几个小问题的,顺着线路走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上可变电容,就通了。那个地方用到了可变电容的外壳。

这个板子是有几个小问题的,顺着线路走一下就 ...

我装了可变,铜脚连接,动片都是接地的,我观察了甲--接入点第一个通过位置就是那个可变固定螺丝,量了可变前后是通的,估计还是哪里接触不好。电路板电路与板颜色融为一体,都是黑的,要非常仔细的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上可变电容,就通了。那个地方用到了可变电容的外壳。

这个板子是有几个小问题的,顺着线路走一下就 ...

还有就是板子固定元件位置设计还有待商榷。如果将小元件装在下边,可变就在板子左边,喇叭在右了,给左撇子用合适,且两者距离太近,装盒子里操作很别扭,要不就只能翻过来电子管等大元件倒置,也不好看不科学。不过作为实验电路板还不错,基本一装就响,主要是学习调试用。

网友G:
1:为减少布线,接地通过空连外壳导通
2:甲电接入带开关电位器的一端,开关通灯丝才能工作。
     乙电直接接入线路。灯丝工作乙电才起作用。
     理论上乙电需加上开关。灯丝电源断开不通,乙电内阻无穷,基于这点省略乙电开关。
3:本身盒子的设计时是右手调谐的,大元件的布局是朝下的,空间才可以充分利用。如有更好的布局方案,第一时间分享给坛友,谢谢!
4:这里分享一下盒子的设计图,是CAD格式的,图纸有两个方框,左边是设计图,右边是盒子的配件分解图,可以直接给淘宝激光雕刻加工。注意:在本帖的最下方有下载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1:为减少布线,接地通过空连外壳导通
2:甲电接入带开关电位器的一端,开关通灯丝才能工作。
      ...

1971老师好!原来是这样啊!我的500K电位器没有带开关,准备外置一个两刀开关,把乙电也控制了。乙电连着那个电解电容关机断掉好些,不然有消耗乙电的可能。甲电我直接接灯丝了,不查了,反正都接一个管子灯丝其他管子都亮了 虽然有厂机大零件倒置的,但总是看着有些奇怪(可能接触的都是电子管立着放的机器)总是担心震动了管子会掉下来(没有加固定管套或草帽)

网友:
引用 网友G:
1:为减少布线,接地通过空连外壳导通
2:甲电接入带开关电位器的一端,开关通灯丝才能工作。
     乙 ...

本来我想用此电路板结合铁皮底板的,就是主要元件安排在金属底板上,就是掏几个管座洞,局部通导用导线连接到电路板上,这样底盘强度也就更好了,小元件就不用搭棚走线了,太麻烦。笔画了一下,主要还是可变位置问题,不习惯左手调台。我目前已给这个板子机芯制作了一个壳子,尽量使之外观协调好看,到时发来请老师指教。电子玩具制作最大的魅力就是设计和解决问题

网友(2024-04-16):
磁棒天线线圈绕了多少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