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LED47T29GP有声无图

楼主(2023-01-02):
一台海信LED47T29GP液晶彩电开机正常,但有声无图,背光灯先亮后闪两下一直稳定的亮画面如图1。测逻辑板VDD14.5V,VGL-5V,VGH28V,清洁了逻辑板两条连屏排线接口无效,断开两条连屏排线图像无变化(图3),断开一条则半边白半边黑(图2),请教维修思路?

1开机后画面

1开机后画面

2断开一条排线画面

2断开一条排线画面

3断开两条排线画面

3断开两条排线画面

逻辑板

逻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坏了。。。。

屏坏了能白屏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坏了能白屏显示?

我遇到一例,换了逻辑板也是不成,让他去找售后,屏是包三年,后来换屏好了,海信机屏坏的不少

网友B:
一刀大法试试看,成功率50%...........

网友:
回收30块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刀大法试试看,成功率50%...........

具体讲解一下,别处看到有这个介绍,但是很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具体讲解一下,别处看到有这个介绍,但是很略

这个一刀大法网上有视频,其实也叫隔离法,就是隔离逻辑板到瓶体之间的连线,很麻烦,慢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刀大法网上有视频,其实也叫隔离法,就是隔离逻辑板到瓶体之间的连线,很麻烦,慢慢试试......

谢谢说明,我来试试看

楼主:
一开始测了逻辑板的各点电压正常,觉得逻辑板应该是好的,尝试各种办法没修好,打算换个逻辑板试一下不行就放弃,节日没快递,于是在家把逻辑板连主板的排线接口彻底清洁后喷了点40神油,居然好了,前面只考虑清洁排线与逻辑板的接口,走了弯路。

网友(2023-02-01):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测了逻辑板的各点电压正常,觉得逻辑板应该是好的,尝试各种办法没修好,打算换个逻辑板试一下不行就 ...

恭喜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