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之作—小胆机

楼主(2023-01-02):
爱鼓捣,闲不住,找到一个废弃不用的电脑电源,看外壳的大小,估计可以装下电子管6P1,还有一块PCB板,6N1+6P1,再加一块开关电源板,成品输出牛,组成全封闭式小胆机,风扇必不可少,为减小内部空间,将它安装在机箱外,因空间狭小,还有一些接线,就担心会出现严重的干扰!但经过通电试机,所担心的干扰并无出现,开机后,如果不是有指示灯亮起,还以为没有开机,喇叭中听不到一丝声响,打开风扇后,只能听到微弱的风扇声,播放交响乐试听,略感低音不足!不是为了发烧,就是为了听个响,足矣!

网友:
胆机越做,越体会出一个雅致的机箱的重要性。耳听与眼观,都要美不胜收才行。

网友A:
顶部开点散热孔,风扇可不要,开关电源板是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部开点散热孔,风扇可不要,开关电源板是成品?

感谢关注!是成品!

网友B:
6P1的?  2个输出用多大的片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1的?  2个输出用多大的片子?谢谢!

3W  5K单端输出变压器 (成品)
适用6P1.6P14

骨架48X24(舌宽16.叠厚24)

初级 5 K

绕制方法;2+1
次级 0—4Ω—8Ω
直流电阻;476欧
电感量;12.5H
长; 50mm
宽45mm
高 43mm

安装孔中心距;60mm

网友:
卧室里听听音乐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3W  5K单端输出变压器 (成品)
适用6P1.6P14

谢谢danjiqinghuai老兄回复!

网友:
纯属蛋疼,闲的

网友:
这么实用的,做个好看点的外壳呀

网友:
这胆机表里不协调,别别扭扭的,应该下功夫弄个好外壳。

网友:
输出牛太小,低音肯定不行,我的6P6p牛铁芯22X40的

网友:
这么小的机箱居然能装下,太有才了。 楼主谈谈音质如何?

网友C:
把24V风扇接12V电源试试,听不到一点风扇声音了(这个电路发热不大,小风量也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24V风扇接12V电源试试,听不到一点风扇声音了(这个电路发热不大,小风量也足够了)

现在接的就是12V电源,感谢关注!

网友:
喜欢就好。。。。。。。。。。。。。。人生在世

网友:
电子管在EDA软件里需要做库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