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款下载器的区别

楼主(2023-01-03):
做了CH340G的USB转串口没有反应,突然发现土豪金CH341A编程器主板路由液晶BIOS/FLASH/24/25烧录器 还可以烧录单片机芯片,  J-link 是烧录stm32或者stm8系列的,AVR ISP下载器是用在st89s51系列的芯片上使用。刚刚问完卖家客服。
这么复杂啊,还好有土豪金。

网友A:
各个公司基本上都会给下载电路,可以参考。感觉市面上的通用的有些确实不好用,可能是协议不兼容?像我用S T C的按照他们的开源做的和官方提供的下载电路做的都没问题,某宝买的有的时候不灵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公司基本上都会给下载电路,可以参考。感觉市面上的通用的有些确实不好用,可能是协议不兼容?像我用S  ...

谢谢,我做的CH340G,USB转串口插上电脑没反应,不知道哪有问题,芯片坏的?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CH340G,USB转串口插上电脑没反应,怎么查,如何判断芯片是否坏了
刚刚示波器测量CH340G的8脚有12M正弦波,接地1脚杂波也不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CH340G,USB转串口插上电脑没反应,怎么查,如何判断芯片是否坏了
刚刚示波器测量CH340G的8 ...

你是下载什么型号的单片机?这个340的驱动有没有装?

网友B:
我玩STM32, 下载器/仿真器以前用ST-LINK和J-LINK
经常出毛病,现在用十来块钱的DAP LINK,
感觉非常好用。
至于CH340,就是USB虚拟串口用的,
我一般用它调试单片机的串口,
或使用串口助手监测单片机的DEBUG信息。

网友C:
usb 第4和5针是没有连好?2和3 是否连接正确?1号电源是否连接(我曾经碰到,没有连好电源只能单向串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玩STM32, 下载器/仿真器以前用ST-LINK和J-LINK
经常出毛病,现在用十来块钱的DAP LINK,
感觉非常好 ...

感谢分享,我主要是用的少,也是坛友介绍玩STM32优点多一些,也买了一块最小系统STM32实验板,买了块J-link OB ARM仿真下载调试器,还没怎么用。记下用的不顺就用DAP 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 第4和5针是没有连好?2和3 是否连接正确?1号电源是否连接(我曾经碰到,没有连好电源只能单向串信号。 ...

感谢指点,估计是我制作吴把CH340的15脚(RS232)和16脚VCC连到一块烧了,准备下单买CH340又放弃了,手头有土豪金(CH341)可以串口烧录一直没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下载什么型号的单片机?这个340的驱动有没有装?

谢谢,手头有实验板电脑认串口,估计ch340芯片我给搞坏了,准备用土豪金烧录。

楼主:
请教用土豪金连接是不是需要CH340电路图那样一个需要上啦电阻一个需要串联二极管,对比两个电路原理图不一样,发帖看不到了,在发帖才知道需要审核。这次发帖不上图了

楼主:
补张图,CH340转串口有上拉电阻和二极管,CH341转串口图没看到。

网友D:
要加二极管,否则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加二极管,否则不能用。

感谢指点,板子基本焊接完整,动作慢还没烧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要加二极管,否则不能用。

对的,自己做的话还是要看下载经典电路来做,提供的电路一定都是有用的。不过S T C新的一箭双雕下载器开源已经不用ch340和pl2303了,感觉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自己做的话还是要看下载经典电路来做,提供的电路一定都是有用的。不过S T C新的一箭双雕下载器开 ...

看这名字,感觉在单片机方面有很深造诣

楼主:
没忍住买了几片CH340G和CH340T,在阶梯信号单片机做USB转串口端口替换原来芯片,连接电脑马上就认,看来原来的芯片是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加二极管,否则不能用。

您这图和手头用的CH340G片USB转串口芯片不一样,原来是PL-2303芯片USB转串口图,借鉴了上拉电阻串联LED灯观察数据烧录或通讯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这图和手头用的CH340G片USB转串口芯片不一样,原来是PL-2303芯片USB转串口图,借鉴了上拉电阻串联LED灯 ...

一样的,都要加二极管,不加会通过TXD管脚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就达不到断电的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都要加二极管,不加会通过TXD管脚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就达不到断电的目的了,

原来如此,有二极管,上拉阻值小,还有没有串联300Ω电阻,差别不大。

网友E:
玩儿STM32还是JLink最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儿STM32还是JLink最好用。

手头有一款“兼容J-link OB ARM仿真下载调试器 SWD编程器jlink下载器代替V8蓝”少了JTAG接口,只保留了SWD接口,这个是不是JLink下载器,说明没看到JLink,先把手头的几片89c52玩了,在弄STM32的电桥学习单片机STM32只有一块开发板,手头还有几片atmega328p /atmega8p 看了tb上STM32芯片几块到十几块,立创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