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电容感应触摸开关,用于升级收音机的电源开关,以延长电位器寿命。

楼主(2023-01-03):
众所周知,绝大多数收音机的电源开关是与音量电位器集成到一起的。这样每次开关机都需要旋动音量电位器,从而导致电位器碳膜磨损严重过早损坏。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调整音量的,但是开关却很频繁。因此从设计角度看,二者合而为一并非上策。

为了延长开关电位器的寿命,我之前的做法是在外壳上合适位置开一个8-10mm直径的孔,安装一个自锁开关串接在电源回路,这样每次开关电源只需按动开关即可,无须动音量电位器了。

但是这个方法有个缺点,就是需要破坏外壳,而有的机壳是没有理想位置可供打孔的,如牡丹941C,中框是镀铬的无法打孔。打孔在前后壳上则影响美观且操作时不易平衡。

这几天我在淘宝上发现了这个感应式电源开关,发现是个理想解决方案。它不需要打孔,只需找个位置贴到外壳内侧即可。如果需要电源指示则可以在触摸区域中间位置开一个约1-2mm的小孔用于透光即可。基本上不会破坏整体美观,触摸操作基本上不需要压力,所以有更多位置可供选择。

电容感应触摸式电源开关

网友A:
说来说去都不如直接加个磁控干簧管、水银开关之类,不用开孔、不用电源、没有干扰,最简单的方案

网友:
喜欢索尼的SW10就是这个原因,电源开关和音量旋钮是分开的,音量这很少动它。

网友:
国产机没见过sw10那样电源开关,拨动时带尼龙缓冲,冲击力小不少,寿命长。

网友B:
改成开关控制MOS管就行了,找那种低压能完全导通的,像锂电保护板用的那种,

网友C:
LED和触摸在一个面上?

网友D:
加个机械开关吧,比这种触摸开关实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和触摸在一个面上?

应该是的。

我刚拍下,等到货了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开关控制MOS管就行了,找那种低压能完全导通的,像锂电保护板用的那种,

你如何控制这个MOS管呢?

如何实现不用动音量旋钮而开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机械开关吧,比这种触摸开关实用多了。

机械开关的安装较麻烦,且很难做得美观。

开个圆孔还好办一些,开方孔就难度更大。

万一以后想恢复原样,基本上难以实现,会留一个难看的孔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机械开关的安装较麻烦,且很难做得美观。

开个圆孔还好办一些,开方孔就难度更大。

买圆形开关呀,我改造过不少,很容易:

网友E:
不知道楼主会不会发现收音机被电池腐蚀了

网友F:
这个是否有振荡而影响收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圆形开关呀,我改造过不少,很容易:

这种开关开孔至少12mm吧,有些收音机外壳开不了这么大的孔。

我一般选8-10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否有振荡而影响收听?

这个倒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等收到后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会不会发现收音机被电池腐蚀了

您是担心这个开关待机时耗电让电池漏液了吗?

这个开关待机电流只有几微安,跟电池的自放电电流差不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开关开孔至少12mm吧,有些收音机外壳开不了这么大的孔。

我一般选8-10mm的。

其实我喜欢用小手电的那种自锁开关,能过大电流,体积还非常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开关开孔至少12mm吧,有些收音机外壳开不了这么大的孔。

我一般选8-10mm的。

8mm的也有呀:

楼主:
对,我原来买的就是这种开关。

但是它仍然需要开孔,对于不方便开孔的机型,感应式开关就是上选了。我在首帖中已经说明了。

网友G:
把原片固定于机内,对准按键处打1mm左右小孔,用牙签或回形针去捅。
没开玩笑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是担心这个开关待机时耗电让电池漏液了吗?

这个开关待机电流只有几微安,跟电池的自放电电流差不多 ...

你最好测一下……

网友H:
楼主是钦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钦州的?

山东烟台,不是钦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原片固定于机内,对准按键处打1mm左右小孔,用牙签或回形针去捅。
没开玩笑

这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只是固定一个轻触开关在机壳内侧也不是容易的事。

我曾在4B2机壳侧面内侧固定了一个拨动开关用于波段切换,有胶粘的,没用多久就脱落了。因为拨动时也有一定向内的压力,胶粘的迟早会脱落。后来在开关上下两侧打了两个小孔用螺丝固定的。

另外,开关机需要用工具也是不太方便。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只是固定一个轻触开关在机壳内侧也不是容易的事。

那是胶不对,用铸工胶你想拆都拆不掉。
不想粘就得在开关背后用板凳方式定位,把按键的力传给底座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是胶不对,用铸工胶你想拆都拆不掉。
不想粘就得在开关背后用板凳方式定位,把按键的力传给底座底板。

当时想过用铸工胶或AB胶这种更牢固的胶,但是一旦开关坏了需更换时就麻烦了,有好办法拆下来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当时想过用铸工胶或AB胶这种更牢固的胶,但是一旦开关坏了需更换时就麻烦了,有好办法拆下来吗?

确实没有拆过,可以搜搜具体办法。强拆可能得刀、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确实没有拆过,可以搜搜具体办法。强拆可能得刀、锉等。

如果开关坏了必须强拆,则可能损坏机壳,得不偿失。这样的设计就不完美。

楼主:
昨天下午收到了。

昨晚在海燕B331上试了一下,对AM收音没有影响。

昨晚忘记测待机电流了,今晚回去测一下。

网友I:
太复杂,没必要。单键按钮开关控制一个触发器就可以实现的功能,按一下按钮开,再按一下按钮关,而且关机状态下没有丝毫电流消耗,我曾经在电瓶手电筒上见到过这种电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太复杂,没必要。单键按钮开关控制一个触发器就可以实现的功能,按一下按钮开,再按一下按钮关,而且关机状 ...

冰岛老师可能误会了,我要实现的不仅是一个开关的功能(前面提到过一开始我用的是按键开关),还要实现不开孔安装。

除了感应式开关其他开关都需要开孔的,而开孔会破坏机壳造成外观受损,有的机壳不能承受的。

楼主:
实测消耗电流@5V供电:

关闭状态:0.14mA
工作状态:0.7mA (LED灯亮)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你最好测一下……

用ttp223触摸开关,待机电流5-6ua。或者用单片机写一个按键,我比较喜欢长按3秒开机,长按2秒关机。用ft60e211写一个,休眠电流0.1ua,单片机2毛多一个。或者不开壳,用ft62系列带触摸。你这个待机100多ua 稍微有点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ttp223触摸开关,待机电流5-6ua。或者用单片机写一个按键,我比较喜欢长按3秒开机,长按2秒关机。用f ...

嗯,你说的方案肯定更完美,只是实现起来更加复杂,需要画PCB,还要找空间安放等。

我先试一下这个0.14mA是否会影响到电池寿命,如果感觉不到就不折腾了。

如果两个月换一次电池,这个触摸开关的消耗电量为约200mAH,对于5000mah的电池来说只占 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来说去都不如直接加个磁控干簧管、水银开关之类,不用开孔、不用电源、没有干扰,最简单的方案

干簧管需要额外的磁铁去操控,水银开关对收音机的放置方向有要求,操作都过于麻烦呀

网友J:
引用 楼主:
干簧管需要额外的磁铁去操控,水银开关对收音机的放置方向有要求,操作都过于麻烦呀

ft62系列带触摸适合你,要什么pcb板子,直接飞线。0.14ma的电流还是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ft62系列带触摸适合你,要什么pcb板子,直接飞线。0.14ma的电流还是大了。

FT62 是MCU吗?是个芯片吧?

是芯片就需要用PCB装配,否则如何飞线?难道是DIP或SOIC这种较大尺寸的封装且引脚非常少比如四个?

网友J:
引用 楼主:
FT62 是MCU吗?是个芯片吧?

是芯片就需要用PCB装配,否则如何飞线?难道是DIP或SOIC这种较大尺寸的封 ...

是单片机。需要编程。不过下载器可以自己做一个,只要一元多的ch552。你还是用触摸开关ttp233试试。那个一样很小。
我个人认为单片机的更稳定,可以通过编程实现更好的体验效果。反正是折腾。我用这个芯片改了很多小电器的开关或者定时器。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单片机。需要编程。不过下载器可以自己做一个,只要一元多的ch552。你还是用触摸开关ttp233试试。那 ...

自己用单片机做触摸开关的优势是可以自定义开关操作模式,比如长按2秒或3秒等。

我现在没有这个需求,只是想要一个开关而已,所以不想费时间去画PCB和编程了。

网友:
单片机可以实现很多功能,可是从实际机型供电、耗电等各方面考虑就未必适合了。

网友(2023-02-25):
好像tp233芯片吧,2元包邮的,再驱动三极管或者mos控制继电器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昨天下午收到了。

昨晚在海燕B331上试了一下,对AM收音没有影响。

还不如搞个压敏电阻来控制MOS管当开关,还防止误碰,触摸开关容易误碰,雨天空气潮湿容易误判.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不如搞个压敏电阻来控制MOS管当开关,还防止误碰,触摸开关容易误碰,雨天空气潮湿容易误判.

压敏电阻?学名应该不叫“压敏电阻”吧,因为通常是指对电压敏感而不是对压力敏感的电阻。是不是指的是压力传感器?

如何解决自锁功能?作为电源开关是要有自锁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