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普一体机不能开机

楼主(2023-01-03):
型号是TPC-Q003,开机显示bootmgr is missing无法开机,同时键盘毫无反应。现在能确定键盘是好的,希望能给指点

网友A:
系统坏了,重装
也可能磁盘出问题

网友B:
系统引导文件损坏。
下载u盘启动盘软件制作启动盘,选u盘启动,启动好选修复引导90%能修复。

网友C:
启动文件丢失,做系统

网友D:
可能是硬盘坏了。
准备个空白U盘,https://www.wepe.com.cn/download.html
下载一个32位或64位的都可以,写入到U盘里,从U盘启动进去看一下硬盘的的情况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E:
大概率是硬盘坏了,得重做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坏了,重装
也可能磁盘出问题

现在是插U盘启动也毫无反应,键盘和硬盘肯定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引导文件损坏。
下载u盘启动盘软件制作启动盘,选u盘启动,启动好选修复引导90%能修复。

现在是插U盘启动也毫无反应,键盘和硬盘肯定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文件丢失,做系统

现在是插U盘启动也毫无反应,键盘和硬盘肯定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硬盘坏了。
准备个空白U盘,https://www.wepe.com.cn/download.html
下载一个32位或64位的都可以, ...

现在是插U盘启动也毫无反应,键盘和硬盘肯定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概率是硬盘坏了,得重做系统了

可以肯定硬盘是好的

网友A:
开机按几下 ESC  ,进入启动设备选择,看看有没有USB的那项,不是插USB开机就会从USB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按几下 ESC  ,进入启动设备选择,看看有没有USB的那项,不是插USB开机就会从USB启动的

现在是键盘不能用,F1 F2 ESC+F10都试了无数次  除了显示bootmgr is missing之外再无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键盘不能用,F1 F2 ESC+F10都试了无数次

PS/2圆口键盘试试看,USB键盘有时会在自检时识别不到,或者USB总线有问题,那么USB键盘鼠标,包括优盘都会不识别

网友F:
CMOS放电清除掉,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2圆口键盘试试看,USB键盘有时会在自检时识别不到,或者USB总线有问题,那么USB键盘鼠标,包括优盘都 ...

没有PS2口,USB键盘在别的机器试了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插U盘启动也毫无反应,键盘和硬盘肯定是好的

u盘要有pe系统,(可下载启动u盘制作工具用其他电脑制作)。
制作好的启动盘,启动后菜单有修复引导的工具,或者进入pe系统运行修复工具,
惠普好像开机按f9是直接进入选择启动项,可以选u盘启动,f10进入bios设置,
如果有光驱和系统盘更加方便,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CMOS放电清除掉,再测试。

最开始就是CMOS放电,现在都没有按电池,并且每次开机都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u盘要有pe系统,(可下载启动u盘制作工具用其他电脑制作)。
制作好的启动盘,启动后菜单有修复引导的 ...

启动用的u盘的pe系统盘都用了多次了,电池放电也有多次了,F9 F10没有反应 如果拔了硬盘启动就提示没有硬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启动用的u盘的pe系统盘都用了多次了,电池放电也有多次了,F9 F10没有反应 如果拔了硬盘启动就提示没 ...

都排除了,考虑主板问题,换主板试试

网友H:
这个不叫不能开机,而是系统不能启动。要进入BIOS 设置成U盘启动模式后重装系统。HP 机进入BIOS 的方式在网上查查吧,不同主板方法不一样,一般是在开机画面时按ESC 或 F1或F2等等。不能等到booting is missing出现时再去按,一般是按开机键后就不停的按F1等等,多试几个键,总会碰上正确方法的,只有那几种方法。

网友:
楼主说主板电池都下掉了,这个不行的,有时也不能进入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排除了,考虑主板问题,换主板试试

只修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叫不能开机,而是系统不能启动。要进入BIOS 设置成U盘启动模式后重装系统。HP 机进入BIOS 的方式在网 ...

自认为操作没有问题,自己经常做系统。只是这个电脑始终不认键盘,常用的启动键都试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认为操作没有问题,自己经常做系统。只是这个电脑始终不认键盘,常用的启动键都试遍了

拔了硬盘,插优盘试试看,如果这样都不能启动到pe,估计南桥有问题

网友:
内存、显卡插拔一下,顺便擦擦金手指。

网友:
换圆口键盘试试吧

网友:
键盘换个USB接口试试,有可能正好这个接口坏了。

网友:
可以考虑换圆口键盘试试。或者试试刷BIOS。再不行就报废吧。

网友:
你现在还是黑屏啥都进不去,就敢断定“这个没坏”“那个也没坏”,那你硬件没坏你说为啥黑屏?